求助,固伟电源不能调大电流

楼主(2017-10-01):
固伟gpr 1820h电源,电压正常可调,电流只能调到1.2A,然后电流调不上去,过流灯也没亮,不知是哪里坏了,有知道的师傅吗

网友A:
先确定电位器性能正常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电位器性能正常再说吧。

和使用正常的整个面板对调过,故障不变,和正常机对比这个2n3055的c极到后面三极3055的c极没9v左右电压

网友B:
结果怎样?修好了吗?

网友:
多数是电位器的问题吧,碰点WD40进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果怎样?修好了吗?

扔那没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