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宝充不进去电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10-01):
有两个
一个是自己买的,很少用,过了很长时间拿出来用,给手机充电到灯熄,后面就充不进去电了;
另一个是别人的,也是充不进去电,拆开直接对电池充电,充满,后面给手机充电,但本身用电源还是充不进去电。

网友:
这个要拆开看下 看下电池有没有电 看下升压板烧了没

网友:
打开看看插座的情况。

网友:
应该电路板保护了

网友:
电路板有问题了

网友:
电池电压过低也充不上电

网友A:
电池电压低可能你电池用尽了需要激活

网友:
我有一个充电宝,现在容量很小了。是不是衰减太厉害;

网友:
电池电量耗完,保护板不工作,拆开直接给电池充电,达到一点电压后就可以充电了

网友:
拆开检查一下电池电压,如果特别低就是保护板有问题,一般设计正常的都是带过放保护的

网友(2017-11-14):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压低可能你电池用尽了需要激活

这个怎么激活呢?

网友:
电池老化了,估计是

网友:
保护板有问题,一般就是电压过低,欠压保护了

网友:
具体激活办法可以百度

网友:
一般激活就是充电激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