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给矿坛做贡献了兼去库存之中周...

楼主(2017-10-01):
  各位坛友手中的中周很多,要如何用掉它们却是一如既往地纠结和踌躇。偶然某一天,忽然想到可以设计一套适合今天使用的465KHz中周,就用现成的TTF-2-x,配以重新计算的电容器,岂不得意哉。于是动手乎,磨蹭数日,终得结果,共呈坛友。

  先从二阶型的中频滤波器开始,所谓二阶,也就是常说的双调谐型。几十年前没有对广播频段中的每一个频率进行明确的分隔,仅是默认带宽为±5KHz、默认阻带为±10KHz,在今天的情况下,用起来不是很顺手。例如现在规定的频道间隔是9KHz,但是原来的规定(没有!)是10KHz,那么TTF-2-7/TTF-2-8双调谐组合的14dB选择性,在偏调9KHz时只能达到11dB的衰减,邻频干扰的压制效果大打折扣,被压制的频率信号功率升高了一倍。

  按照国产TTF-2型中周的有关资料,以同样的电感量和匝数对TTF-2-7、TTF-2-8双调谐中周进行了重新计算,结果发现与所列资料差距甚大。按资料中耦合电容为(6~8)pF算,根本达不到资料中的5.5KHz带宽、偏调10KHz的14dB衰减。一开始用0.1dB波纹的契比雪夫型电容耦合滤波器计算,接着轮班换用0.01dB、0.5dB、1dB波纹都未达到,再用巴特沃思、贝塞尔、线性相位、过渡高斯等型的电容耦合滤波器计算,无一接近所列性能,所有计算中得到的耦合电容值无一进入(6~8)pF范围,于是怀疑是否列出条件不当。

  将所列的“-3dB带宽”值为5.5KHz换成11KHz即±5.5KHz,偏调10KHz换成±11KHz,耦合电容的值,终于进入(6~8)pF范围,结果是6.4pF!在这种情况下,偏调11KHz的衰减达到13dB,这可以知道偏调10KHz的时候只能达到10.5dB左右的衰减,而不是资料列出的14dB,显然,过去的资料有相当大的夸大成分。

  计算采用了电子表格(Excel或OOcalc)软件,计算的结果列出在下图中:

2s-org

2s-org

  过去资料中的相关内容:

2s-org-1

2s-org-1

2s-org-2

2s-org-2

  根据计算结果产生的双调谐中周的电路:

465-2s-org

465-2s-org

  可以看到,按这个计算结果,在-1dB处的带宽是±4.29KHz,在0.1dB波纹开始的带宽是±2.915KHz,无衰减的频响刚刚接近3KHz。

  上述电路适合带宽在±5.5KHz、阻带在±11KHz的情况下,而今天的环境是需要带宽为±4.5KHz、偏调±9KHz衰减13dB的性能,但为使性能变化不致太大,设带宽为±5KHz、阻带为±10KHz,新的双调谐电容值如下图:

2s

2s

  电路如下图:

465-2s

465-2s

  这个组合的-1dB带宽是±3.9KHz,0.1dB波纹开始的带宽是±2.65KHz,无衰减的频响将近2.7KHz。虽然频响比前一图稍低,但偏调10KHz时的衰减可以达到13dB。

楼主:
三阶,三调谐

  既然有了前面的结果,那就不妨以TTF-2-7为蓝本,继续去库存之旅。

  为什么要以TTF-2-7为蓝本呢?因为匝数比和电感值的计算,都很符合理想的结果。

  以下均以现存规范带宽为±4.5KHz、阻带为±9KHz作为设计基点。

  三阶中频滤波器比二阶的多了一组LC,因而偏调固定频率的衰减也会相应地更高一些,波形的边缘会更陡一些,整套组合在偏调9KHz时的衰减可以达到21dB。

3s

3s

  -1dB带宽是±3.915KHz,0.1dB波纹带宽是3.420KHz,显然频响比二阶的扩展了。电路配置电容值如下图:

465-3s

465-3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如此高的Q值,普通中周肯定无法做到。

如果真想去库存的话,SSB可以采用低中频的方案,中心频率70KHz,-3dB带宽为±3.5KHz,-40dB带宽为±7KHz,五级LC组成的集总滤波器,通过465KHz中频通道再下变频一次获得。在这个频率上,3.5KHz带宽的70KHz陶瓷滤波器应该容易获得,这样就可避免搞I/Q解调了。此外,9MHz作为一般的中频通道容易使用,可避免边带跑偏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是被逼滴——骑在猪上下不来。而您是主动滴,境界不一样呀!

不逼一下自己,都不知道自已的牛逼。

楼主:
四阶,四调谐...

  有了三调谐的,自然不会满足,于是便又有了四调谐中频滤波器。顺便提一下,其实从双调谐开始,都可以称这类多中周的滤波器为“集总滤波器”。

  四调谐的电容耦合中频滤波器,-3dB带宽为4.5KHz,偏调9KHz的衰减为30dB,-1dB带宽为4.14KHz,0.1dB波纹带的频响为3.915KHz,可见性能大为改善。

4s

4s

465-4s

465-4s

网友A:
插损不小哦,

要加中放弥补。

不光中周去库存了,连三极管一并去库存了。

玩笑归玩笑,有可能的话,请仿真一下,6mhz和9mhz带宽9到10khz的中周滤波器,我想搞一个高中频的实验。

网友:
国庆节这日赶紧抢沙发,9分好评!

这正是我需要的知识,谢谢楼主

楼主:
五阶,五调谐,集总滤波器...

  五阶中频滤波器设计了两种规格,图A的是-3dB带宽为±4.5KHz、-40dB阻带为±9KHz,-1dB带宽为±4.275KHz,0.1dB波纹带宽为±4.050KHz;图B的是-3dB带宽为±9KHz、-40dB阻带为±18KHz,-1dB带宽为±8.55KHz,0.1dB波纹带宽为±8.1KHz。

  图A数值设计和电路:

5s-1

5s-1

465-5s-1

465-5s-1

  图B数值设计和电路:

5s-2

5s-2

465-5s-2

465-5s-2

  对于数值设计的一些说明:

  在上述所有数值设计图中,左表是数值设计,中表是匝数换算,右图是对应的空载Q值Q0在特定值下产生的损耗。

  右表中Q0=105和Q0=145对应TTF-2-7的Q0范围,而900则是在选择使用镀银线后可能达到的数值,主要针对镀银层厚超过2um的场合。

  左表中的Q0值277.63,是在采用三股0.06mm线径的绞合漆包线对老资料中0.08mm线所能达到的空载Q值的平均水平,也是个估算值,实际效果会更好一些。

  当期望Q0超过300时,可以使用镀银漆包线,Q0值将大幅度上升。普通镀银线的镀层厚度不超过0.8um,因而若想将Q0提高到900以上,就必须使用镀层达到2um以上的产品,不过那会是一种很昂贵的选择,如果您愿意的话。

  从表中可以看出,空载Q值的高低,对插入损耗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对例子中的9KHz带宽滤波器,Q0在900时的插入损耗为1.265dB,在使用TTF-2-7时的插入损耗则为(8.521~12.265)dB,而使用了三股0.06mm绞合漆包线的插入损耗则低至4.242dB。

  全部设计都以0.1dB带内纹波的契比雪夫电容耦合滤波器类型进行计算。

补充内容 (2017-10-1 13:36):
关于所设计滤波器的调试,基本步骤是:
1.滤波器在组装之前,先把中周调到指定的电感值上,这要求必须具备一台能显示亚微亨级数值的电感表,我用的是LC200A,分辨率1nH;

补充内容 (2017-10-1 13:37):
2.每个中周的配谐电容器由330pF主电容和所列的副电容以及分布电容所组成,如果分布电容大于所列值就减小副电容的值,小于所列值就增加副电容的值。所有的配谐电容均应经过分辨率至少为0.1pF的电容表筛选;

补充内容 (2017-10-1 13:37):
3.在组装到整机上之后,不要改变任何电感的值,除非您有合适的扫频仪来做细调。

网友C:
能计算下TF102P/S 配1000p中周的数据吗?

网友:
感谢楼主!小白一个 多谢传教

网友:
东西虽小,意义重大,期待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计算下TF102P/S 配1000p中周的数据吗?

TF102P/S是双调谐的吗?

如果是,并且和TTF-2-x型一致,那么若-3dB带宽设为5.5KHz时,-13dB偏调时的阻带是±11KHz,谐振电容为1013pF,电感为113.7uH,Q0=80时的插入损耗为13dB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插损不小哦,

要加中放弥补。

6mhz,9mhz,什么意思?
中频6MHZ和9MHZ?那中周要定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F102P/S是双调谐的吗?

如果是,并且和TTF-2-x型一致,那么若-3dB带宽设为5.5KHz时,-13dB偏调时的阻 ...

是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损不小哦,

要加中放弥补。

9MHz的有一个实例,给您提供作为参考,顺便提一下,千万别当真哦!

9MHz实例

9MHz实例

-3dB带宽为±500KHz,-6dB阻带为±1000KHz,插入损耗为1dB左右。如果想按您的意愿做±5KHz带宽的,只有去找晶体滤波器啦,因为此时要求的Q0值是900!

网友D:
巴特沃思、贝塞尔、线性相位、过渡高斯等型的电容耦合滤波器!我要上学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巴特沃思、贝塞尔、线性相位、过渡高斯等型的电容耦合滤波器!我要上学去

慢慢学,细心学,退休是个大学校。

楼主:
关于所设计滤波器的调试,基本步骤是:
1.滤波器在组装之前,先把中周调到指定的电感值上,这要求必须具备一台能显示亚微亨级数值的电感表,我用的是LC200A,分辨率1nH;
2.每个中周的配谐电容器由330pF主电容和所列的副电容以及分布电容所组成,如果分布电容大于所列值就减小副电容的值,小于所列值就增加副电容的值。所有的配谐电容均应经过分辨率至少为0.1pF的电容表筛选;
3.在组装到整机上之后,不要改变任何电感的值,除非您有合适的扫频仪来做细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6mhz,9mhz,什么意思?
中频6MHZ和9MHZ?那中周要定制了!

是的,6mhz可以直接用电视机伴音中周改制。

9mhz的中周,是不少收信机使用的中频频率,淘宝上有爱好者订做后散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9MHz的有一个实例,给您提供作为参考,顺便提一下,千万别当真哦!

谢谢,
如此高的Q值,普通中周肯定无法做到。

为了同时满足AM和SSB,看来只有做可变带宽晶体滤波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真想去库存的话,SSB可以采用低中频的方案,中心频率70KHz,-3dB带宽为±3.5KHz,-40dB带宽为±7KHz ...

低中频会有镜像问题,频率越低越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中频会有镜像问题,频率越低越严重。

前级用465KHz来变频啊,怎么会有镜像问题?535KHz或者395KHz的频率在您日常的收音当中会蹿进来么?在这个频率间隔上的衰减超过60dB,输入信号的百万分之一的功率,您觉得会造成镜像的效果么?除非有一条隧道似的路径,把信号引入了进来,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C:
18楼主用6兆和9兆做中频,是想把它用在短波段,中频如用70K,在短波镜像会很严重。

中波本来就没有镜像问题!930K和1395K电台已经避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楼主用6兆和9兆做中频,是想把它用在短波段,中频如用70K,在短波镜像会很严重。

中波本来就没有镜像 ...

您看帖好象也不大认真...

网友E:
这才是真正的菜鸟! 感谢这位老头的贡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才是真正的菜鸟! 感谢这位老头的贡献!

老头不才,老兄过奖!

网友F:
完全看不懂啊!天书一样!学不会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看帖好象也不大认真...

不是不认真,是还没有弄懂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完全看不懂啊!天书一样!学不会啊!

电路图上标的值,直接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不认真,是还没有弄懂原理.....

我的意思,是指通过465KHz通道的信号再经过一级下变频,变到70KHz再做SSB滤波,过程与9MHz变到465KHz是一样的。

网友G:
嘿嘿,知道我有很多中周是吧?我不会上当的。

网友:
楼主强大,必须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嘿嘿,知道我有很多中周是吧?我不会上当的。

八戒自作多情了吧?嘻嘻 你不用留给后人吗

网友H:
没有扫频仪的用陶瓷滤波器吧(集总滤波太难调了),调出来的矩形系数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嘿嘿,知道我有很多中周是吧?我不会上当的。

继续库存,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扫频仪的用陶瓷滤波器吧(集总滤波太难调了),调出来的矩形系数好很多。

现在带电感测试的万用表很多,也不贵,只要一块这样的表就行了,所有所列数值都是可以直接使用的,16楼有我关于调试的描述。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继续库存,继续!

每一级双调谐更容易调试,也容易去库存。
先易后难,慢慢玩。
如果只是混频输出级使用集中滤波器形式,实际用不了几个中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每一级双调谐更容易调试,也容易去库存。
先易后难,慢慢玩。
如果只是混频输出级使用集中滤波器形式, ...

用两套嘛,一套宽带,一套窄带,效果比切换电容的要好得多。去库存的效果是两倍。

网友B:
技术含量高!点100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含量高!点100个赞!!!

老兄过奖!咱们共同为供给侧改革出主意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兄过奖!咱们共同为供给侧改革出主意吧。

俺是被逼滴——骑在猪上下不来。而您是主动滴,境界不一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是被逼滴——骑在猪上下不来。而您是主动滴,境界不一样呀!

没您的骑猪壮举,俺怎敢冒泡献丑啊!

网友:
有空可以给俺那个猪版去库存电路里的中周参数算一算,俺只是瞎估一下,没有去算过。
预想3对中周的耦合度分别是1、1.2、1.5,这样合成的最终曲线是否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您的骑猪壮举,俺怎敢冒泡献丑啊!

老兄过谦了,您的知识储备是有目共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