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个改进后的矿石特性简易测试仪。

楼主(2017-10-01):
矿石检波特性测量仪。

    电路原理图如图。电源变压器输出七点五伏特交流电压。D1为电源指示电路。D2和D2二个相反接入的发光二极管,R2和R3为二只发光二极管的限流电阻。W的作用为调节发光二极管亮度。测量过程和原理如下:测量前先把探针和电极短路一下,这时二个发光二极管D2和D3应该都能亮。探针离开电极时,二只发光二极管都不会亮。电极座是放置被测矿石的地方。
测量结果分几种情况。
(1)        将侍测矿石接入电路。如果发光二极管D2和D3都亮,说明被测矿石为普通纯电阻导体,没有检波作用,而发光二极管的亮度则跟矿石的电阻大小有关。矿石电阻越大,二个发光二极的亮度就越暗。
(2)        如果接入后二个发光二极管都不亮,说明矿石为一个绝缘体,不导电,也没有检波作用。不能使用。
(3)        如果接入后只有其中一个发光二极管发光,则说明该矿石具有较好的单向导电特性,具有检波作用,可以作为活动检波矿石使用。
(4)        如果矿石接入后二个发光管一亮一暗,则说明矿石机具有单向导电特性,具有检波作用,亮暗相差越大,说明性能越好
测试矿石不同的位置,可以找到二个发光管亮暗相差最大的位置,就是灵敏点分布的位置
           测量原理。因为通入的是交流电,二只发光二极管分别在正半周和负半周轮流导通发光。如果接入的矿石具有单向导电性,则交流电只有半个周期导电,所以仅有一只发光二极管发光,至于是哪只发光二极管发光则跟矿石接入时的极性有关。如果改变矿石的接入极性,发光二极管也会交换发光。
在测量时,可以测量出矿石的单向导电特性,矿石的极性,矿石上各个灵敏点的位置分布等。
为方便携带,可以采用叠层电池,制作一个振荡电路提高频率,就能更好的测量矿石检波特性和频率特性了。因为不同的矿石可能频率特性也不一样,区别也可能比较大。有的矿石工作频率高,有的工作频率低些,制作的这个电路简单方便。不妨一试,通常试验效果还是不错的。非常直观方便。制作的电路实物照片稍后再上传。

网友A:
学习了!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非常好。

哈哈,感谢关注,反正就是制作着玩的,有空弄到矿石就可以测试着玩。前二天弄好的,非常简单,测试起来也挺有意思的。当探针移动的时候,二个发光管忽亮忽暗的,特别是测试到灵敏点时,二个发光管,一亮一暗的忽闪忽闪的,就当做小实验了

网友:
很有意思的创意,支持折腾

网友B:
这个好,要做成射频特性检测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要做成射频特性检测更好

振荡频率可以通过改变参数来设计,这样可以适合不同的频率测试要求,调频话筒也可以用这种电路。

网友:
我看中老师的万用表了。

网友:
傻孩子那是电容表

网友:
学习了!非常好、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