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ALTEK C620示波器原理图

楼主(2017-10-01):
一台CALTEK C620示波器聚焦模糊,调整聚焦旋钮无变化,求原理图戓维修方法。

网友:
只要是相同的示波管,聚焦部分电路差别不大,可以参考类似示波管的电路。

网友: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是不是管座受潮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9成新的不是管座有问题吧。

网友:
先擦擦,试试,万一要是好了不是最好的吗?(说实话,看楼主运气如何吧)

楼主:
如果是管座漏电,开机半小时会有所好转吧,开了半小时还是一样,不会是管座漏电了吧。

网友:
既然没有图,不妨拍了照片放上来,查查血统也好过猜谜语似得耗脑筋

网友(2023-03-10):
能查一下聚焦电路的电压吗?看是不是聚焦电路电压偏低呀,先把X,Y的插头断开,如果还是老样子,且电压也都正常,那就换示波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