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汽车氧传感器的电压正常么?

楼主(2017-10-0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改烧天然气的车都报警,不管他,继续开,没事。

网友:
那是你没理解手册上的含义!

  前面说过了  长传感器是“氧浓差电池”  也就是说 氧感头部和 尾部(导线引出端)出现  氧气浓度差别的状态下才能输出电压。发动机熄火状态, 排气管内的氧气浓度和 外界相等, 此时氧感应该输出0.2V以下的电压值  。   只有发动机运行,排气管内废气中的氧气被完全消耗,内外形成氧浓差  此时 氧感才会出现1V左右的电压。   如果 熄火状态  你的故障仪上显示1V  那只能说你的故障仪没有把数据取反显示而已。

   技术手册上的空燃比变稀,氧感电压输出降低  就是这个概念了,   空燃比变稀, 燃烧后的废气有氧气剩余, 排气管内的氧气浓度和管外氧气浓度差别变小,  氧感肯定电压降低了, 相反,空燃比变浓,氧感电压升高, 就是 油气混合后燃烧废气中没有氧气(已经完全参与燃烧) 排气管内的废气和管外的氧气浓度差别最大,所以氧感输出电压提升。

   故障仪数据不能完全信任, 不信你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停机状态的氧感输出, 肯定输出电压低于0.2V  而你的故障仪可能傻逼逼的显示1V

  前氧电压的变化是比较灵敏的 因为没过催化,这个电压是发动机闭环控制的重要依据, 而后氧主要是用作催化系统状态的检测,如果 后氧的变化曲线和前氧一致  电脑就会提示你排放异常了 后氧的另一个作用是燃油的长期修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然专家~~  我也是 在琢磨呢 如果 氧传感器 明显电压显示异常  发动机故障灯应当报错了

这个是我那 ...

氧传感器尾部(排气管外部)不是不能污染。 氧感尾部  靠近导线那一端, 会有几个透气孔(有些氧感是通过尾部的透气橡胶), 用来取样外部空气氧含量的,   是这几个孔不能被泥浆堵死, 如果氧被堵死,外部空气氧含量无法感知 就会造成氧感数据误差,最明显的是发动机的功率在海拔变化情况下有明显衰减。这个平时洗车的时候用高压水枪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吓得我 用 530精密仪器清洗剂 喷了半天  前后氧传感器都喷了下   明天开车去保定转一圈 然后再看看   目 ...

   不排除氧传感器老化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氧传感器老化的话 为啥 怠速啥的 都还好啊 小油门也正常     不过有人说清洗节气门后要做 校正  我没 ...

这点事 都搞不定 发动机还要电控系统来做什么咯??

    氧感中毒、失效、老化其实都是必然的老化,  花无百日红何况这个工作恶劣的氧感?  怀疑老化就换。 啥清洗疏通 激活都是吹泡泡,  你那机器就一十六位计算机系统,应该是德尔福的MT20U,没那么多名堂, 别整天跟着汽车键盘侠瞎琢磨。发动机上任何一个传感器的数据异常, 电脑都会用标准参考值来进行替代,这个是电控系统的“聪明”之处,但是因为你的氧感还能提供一些有效的数据 所以,在发动机中低速工况下 氧感的数据起主导作用,  发动机闭环控制有一定作用,燃烧正常也就没啥奇怪了,但是到了高速工况氧感的数据出现迟钝,而闭环控制失效,电脑用标准参考值来做依据, 此时的状态发动机处于开环,作用就是保证车辆处于行驶状态,说专业点就是“跛脚模式”  尾气黑烟也就自然有了。   顺带说一下,这种故障属于传感器性能下降导致的, 一般电脑不做亮灯提示也不做故障记录。所以发动机灯是不会亮的,

    还有 一个你说的发动机的高转速冒黑烟,  你确定不是烧机油??? 发动机尾气的黑烟,蓝烟,白烟你能分辨出来吗??  据我推断, 你说的高速冒黑烟实际是冒蓝烟吧?一般 发动机到了这年岁,多少都会有点气门油封漏油,活塞环刮油(弹性衰减)性能下降之类的老年综合征,加上这类车干的基本都是粗活累活,提前进入更年期也不是啥疑难杂症。高转速冒蓝烟的症状倒是比较符合你车子的实际情况,  所以 我建议你最好能拍个黑烟照发来看看,这玩意有决定性依据。

   以前论坛里就遇上过,一哥们 但凡冒烟就说黑烟, 给大家帮着确诊,折腾实在不行了 上图,  一上图大家都笑了,原来这小子看见白烟 说黑烟

网友:
太专业了。我的故障灯也亮,买了个诊断仪提示氧传感器伏左右电压故障还是什么的,电压老是变化,一个稳定在0.43伏左右,一个0.1-0.7来回蹦哒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赶紧修啊  氧传感器坏了 车费油哦

果然无知是一种幸福啊!   我看也能开所以就没也管它,开了好久了,估计废的油够换一个传感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 我请教下  仔细看了下 我的车高速冒黑烟  是 油门踩到底   准确的说 是  踩到底后  发动机自动限速 ...

电喷发动机本来就是限制最最高速的,油门踩底发动机最高转就被限制在转速表红白线处,松油门发动机转速是马上就掉下来的,松油门后还有黑烟那就真得看一下喷嘴是不是严重积碳导致滴漏?黑烟不一定是氧感,喷油嘴的喷射效果和闭油效果劣化也会导致问题的,修车不能得着一个点看,得全盘分析要不然永远都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喷油嘴如果滴漏 那应当 怠速的时候 怠速就偏高了吧 因为喷油量大  就不得不提高怠速马达的通气量  平衡空 ...

  不一定,喷油嘴滴漏不严重的,怠速和中低区段看不出问题,喷油脉宽是根据别的数据来综合确定的, 油嘴轻微的滴漏 喷油时刻会相应的缩短,结果就是故障被隐形化了,怠速状态的空燃比一般都是偏浓,而不是时刻都处于标准状态的,  还有一个进气门附近的积炭会形成海绵效应,  会有一部分燃油被这些积炭吸附, 高速突然松油门后 进气管形成高度真空,此时积炭中的燃油被迫逸出,形成高浓度混合比, 结果就是黑烟了。   BOD数据 对维修只是有参考意义 而非决定性指导,。喷油嘴的问题也只能拆修最为直观  这类海狮嫡系车型配用的发动机五花八门,  这个车感觉不像是491系列的机头,

    好不好着车 也不能说问题绝对,不好着车了 那就是机器的问题挺严重了  电脑已经补偿不回来了,当硬件系统偏离正常值小范围的时候,系统补偿那都是小事,说以用启动顺畅来说问题 有点茫然,不好起 你也不老是纠结传感器了对吧?

    说多了你也不理解, 我给你三个意见始终不变, 氧感, 喷油嘴, 进气道积炭严重,三个问题逐一拆修检查 问题自然清晰, 整天围着OBD数据和理论意淫永远都没进展, 修车不拆  就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  节气门是拉线式的  我没拆开 因为 侧面被修发动机的打了发动机密封胶  不过我把节气门拉成平的 然 ...

  有点技术的都知道,这类轻客绝大部分都是拉索油门,  这种车能配VVT  和ETC的 几乎是稀有动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确是 491的发动机  福田风景 09款 2010年的  发动机是 BJ491EQ4

国四的      现在是 喷油嘴 有 ...

  那就放心操!

   喷油嘴很好拆,把油轨固定螺丝松了 整体垂直向喷油嘴后方拉出来就行,491进气管分两节  节气门 和稳压箱上部分可以和发动机分离,  分离了用电筒顺带照一下 进气管内部, 放个检查镜就能看到起门附近是否积炭严重, 但是要注意不能让小东西掉入进气管里,发动机用胶糊 前修车师傅也太没水平了吧? 不行你就上个图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