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混频后第一个中周的要求

楼主(2017-10-0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个人认为第一级中周的选频特性好些能有效过滤通频带外的干扰信号,有利于信噪比的提高。传统教材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我很希望听到能有理有据的不同观点。

网友:
我认为匹配很重要,收音机的混频后与第一中放的连接中周一定要阻抗匹配!

我测过,好几种成品收音机的这级都不怎么匹配。

网友:
第一选频重要Q值应该是偏高,不能太高 会有自感噪声

网友:
通常用两端陶瓷滤波器例如2L465的电路,都在第一中周处,这说明第一中周更偏重通频带的准确性和带宽,工作Q值高,自然阻抗匹配就好。

网友:
选择性是由全部中周的综合性能决定的,单个中周起不了大的作用。

首级中周的任务主要还是以最低的损耗向下级传输最大的信号功率,因此这一级中周的特点就是具有准确的阻抗匹配和高的空载Q值。阻抗匹配能让前后两级工作在最合适的位置上(即具有最好的传输比),而高的空载Q值则决定了通过中周所产生的损耗大小,空载Q值越高,插入损耗越小,这一点上是没有限制的。但有载Q值,也就是中周工作的有效Q值,是中心频率与-3dB带宽的比值,单个收音机中周的-3dB带宽一般是9KHz左右,有效Q值是51.67,这个值不因空载Q值的高低而变,但前提一定是空载Q值高于有效Q值。

此外,如果中心频率与-3dB带宽的比值越低,有效Q值也越低,但同时插入损耗也越低,这两者互为相反。

对中周感兴趣的话,不妨参考我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546441-1-1.html

网友:
我也觉得第一中周很重要,普通收音机电路,第一中周换成双调谐中周,立马上一个档次。

网友:
牡丹942空气连收音机第一中周采用了双调谐方式,有拦绝杂频和提高选择性上中频频谱更宽检波后声音更圆润。942如果加上独立本振更称“中波王”莫属了。

网友:
第一中周承担着抑制本振的作用,Q值确实应该高一些。同时第一中周作为后级中放的输入,为了防止产生大信号超出后级中放AGC的控制能力,要求第一中周输出的信号不宜过大。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第一中周的初级接入比要少(取1/4以下),次级圈数也要少,取3圈左右。第二中周是第一中放的负载,可以适当提高初级接入比(1/4到1/3)和次级圈数(5圈左右),以提高中放增益。第三中周是输出级,在第二中周的基础上,增大次级圈数,以获得所需要的检波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