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这个卡带机皮带怎么装啊

楼主(2017-10-01):
大师们这个卡带机皮带如何装上请指教。最好画一下3Q

网友:
楼上提供的图正确,拆的多了,自然就会了,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在表示感谢,给你个妞吧

把图片删了吧,太难看了

网友:
这里学术交流的地方,把那个图片删除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图片删了吧,太难看了

删不掉啊亲

网友:
这个机芯不错

网友:
3层正确的。

楼主:
大师磁带放进去直接吐出来,不进去,不落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磁带放进去直接吐出来,不进去,不落仓怎么回事

找找机芯里有几个微动开关,也就是位置开关,年久会造成接触不良,仔细清洗干净即可。

网友:
汽车上的电控卡座机芯,以前玩过的

楼主:
机芯是中道的 里面齿轮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