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功率管的电压问题,实验!

楼主(2017-10-02):
一台正常使用的普通电磁炉,在拆去线盘,相当于使线盘开路,这个时候通电开机,电磁炉自动进入检锅状态并发出蜂鸣音,这个时候用万用表测IGBT管栅极到地的电压居然测不出来,可检锅一直在进行的啊,栅极应该有驱动电压信号啊?
老师指导下!感谢!

网友A:
     你最好先看下你的板子,看完就明白了。
     整流后的正端电压是经过了线盘才到到IGBT的栅极,你把线盘给拆了量还能量出什么来?这个地方是高频脉冲,在工作时是不可以测量的,你要量什么?

网友:
这个时候应该是保护了,不会有驱动电压输出。。

网友:
这个问题对无烟版主来说,肯定轻车熟路 !

网友:
应该是万用表响应速度太慢,检锅脉冲频率高速度快,你需要用到示波仪了

网友B:
正常工作的电磁炉开机后CPU输出锅具检测脉冲,有合适的锅具后电流检测电路检测到IGBT产生的电流反馈到CPU之后才输出正常加热脉冲,无锅或锅具不合适应该在几秒钟内停止输出检锅脉冲并给出故障代码。

断开线盘后IGBT不会有工作电流,CPU判断无锅具不会一直输出检锅脉冲当然测不到驱动IGBT的信号。另外驱动IGBT的是图腾柱信号(调节脉宽控制功率大小)不是模拟信号,万用表测到的电压也未必准确。多啰嗦一句吧,正常工作的电磁炉不要用万用表去测IGBT控制极,一个干扰脉冲足以烧掉价格不低的IGB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工作的电磁炉开机后CPU输出锅具检测脉冲,有合适的锅具后电流检测电路检测到IGBT产生的电流反馈到CPU之 ...

回老师,我就是在电磁炉检锅的状态下测栅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先看下你的板子,看完就明白了。
     整流后的正端电压是经过了线盘才到到IGBT的栅极,你把线 ...

老师我测的是栅极,不是你指的漏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我测的是栅极,不是你指的漏极

     确实是我疏忽搞错了,但是G级你也无法用万用表测量的,如果它有激励信号到,万用表是没有能力测量得到的,它是个高频脉冲。如果你一定去检测它,那么你应该用的是示波器

网友:
看楼主这么多关于电磁炉的帖子,应该是想把电磁炉研究透彻吧。应该多看些理论方面的书,比如这个问题,没有感应线圈就检测不到同步信号,cpu会在几次检测后封锁输出,要看驱动信号必须用示波器!还要在启动瞬间测量,之后cpu报警锁死了,还有不要在装好线圈时测量,小心炸鸡!

网友C:
拆了线盘,检锅釆样电压都没有,怎样可能有检锅?建议你还是学习一下工作原理吧!还有蜂鸣器发出声是报警而不是检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了线盘,检锅釆样电压都没有,怎样可能有检锅?建议你还是学习一下工作原理吧!还有蜂鸣器发出声是报警而不 ...

假设把线盘装上去,但是igbt栅极关闭的情况下,igbt的集电极是多少电压呢

网友:
电磁炉工作时,管子电压、电流都是动态的,并且频率很高,此时万用表测量,即使有读数,也几乎没有参考价值,弄不好,还会把本来不坏的元件挂掉的。

网友D:
电磁炉IGBT的触发脉冲只有几微秒,   你能用万用表测量得到,那是世界上还需要示波器这种东西么?  IGBT截止的情况下,  IGBT的C极电压是主电源电压值, 304V左右。 但是 电磁炉加载锅具工作后,IGBT的C级电压可达千伏左右, 电磁炉工作状态就不要去测量这个地方的电压了, 自己找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磁炉IGBT的触发脉冲只有几微秒,   你能用万用表测量得到,那是世界上还需要示波器这种东西么?  IGB ...

大版,还有个问题!
在igbt导通的时候,电源给线盘电感磁场储能,由于igbt此时是导通状态,所以他的集电极电位接近0伏,那么就意味着当时线盘电感在承压300伏,又由于谐振电容于其并联,电容就也有了300伏的电压,也即谐振电容也一并充电储能了!
得出结论:在igbt导通是电源给线盘电感充磁储能,同时谐振电容也充电储能了!
大版您觉得理解是否有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版,还有个问题!
在igbt导通的时候,电源给线盘电感磁场储能,由于igbt此时是导通状态,所以他的集电 ...

要真是你想的这样,IGBT的耐压和电容的耐压就不需要一千多伏了,这个不是工频电炉,这里是高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要真是你想的这样,IGBT的耐压和电容的耐压就不需要一千多伏了,这个不是工频电炉,这里是高频

我觉得他的说法是对的。
PN结导通后压降是很低的,比如CE导通后压降是2.5v,你在它和负载之间不管加上多少伏特的电压都是没问题的,总电压-2.5v剩下的电压都是在负载上面,只要电流不要超过IGBT的电流就行了。

这个耐压应该体现在IGBT截止时,当IGBT截止时电压就是全部加在它上面,只要这个电压在安全范围内就是没问题的。

一般选择IGBT耐压值都是在整流后的直流母线电压2倍,其原因充分考虑到过载、电网波动、开关过程引起的电压尖峰等因素。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他的说法是对的。
PN结导通后压降是很低的,比如CE导通后压降是2.5v,你在它和负载之间不管加上多 ...

这个IGBT和线盘是高速通电和关断状态,工作时C极会有很高的堡垒电压(具体的名词我说的也许不准确,因为我理论基础一般般),电磁炉IGBT不能和一般的三极管控制一个继电器的电路那样去理解。详细的理论知识还是等几位版主给解答一下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IGBT和线盘是高速通电和关断状态,工作时C极会有很高的堡垒电压(具体的名词我说的也许不准确,因为 ...

不知道你说的堡垒电压是不是关断的瞬间线盘产生的自感电动势,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当IGBT关断时没有回路后电流瞬间消失会形成一个很高的自感电压,电磁炉里面应该会有IGBT关断时给自感电动势释放的回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他的说法是对的。
PN结导通后压降是很低的,比如CE导通后压降是2.5v,你在它和负载之间不管加上多 ...

有人把炉盘线圈去掉用100W灯泡做负载,用示波仪测的C极电压是1136V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你说的堡垒电压是不是关断的瞬间线盘产生的自感电动势,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当IGBT关断时没有回路后 ...

按照你的说法,假设整流滤波后的电压是305V,C极电压就等于305-2.5=302.5V,是是不是C极应该是这个电压?

网友:
看论坛的贴子。昨天自已学着修好了一台电磁炉,

网友:
电磁炉的工作原理就是让炉盘线圈产生交变电流,和铁锅产生涡流。你理解为和三极管控制继电器释放的时候产生的反向电动势了,还要把电磁炉产生的这个反向电流消除掉,这样就不是电磁炉了。堡垒电压就是在IGBT高速开关状态下产生的,这个是有益无害的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人把炉盘线圈去掉用100W灯泡做负载,用示波仪测的C极电压是1136V

首先这个测试正确与否不敢确定。
在整流后的300v电压,在这种情况下1000v高压是哪里产生的呢?
我只能想到储能电感,由它产生了这个电压。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能量不会无缘无故产生和消失的。

产生这个电压的能量是由磁场能转换来的电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首先这个测试正确与否不敢确定。
在整流后的300v电压,在这种情况下1000v高压是哪里产生的呢?
我只能 ...

按照你上个回复的说法,假设整流滤波后的电压是305V,C极电压就等于305-2.5=302.5V,是不是C极应该是这个电压?

电磁炉的工作原理就是让炉盘线圈产生交变电流,和铁锅产生涡流。你理解为和三极管控制继电器释放的时候产生的反向电动势了,还要把电磁炉产生的这个反向电流消除掉,这样就不是电磁炉了。堡垒电压就是在IGBT高速开关状态下产生的,这个是有益无害的电压

能量守恒,这个是定律,不用讨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按照你上个回复的说法,假设整流滤波后的电压是305V,C极电压就等于305-2.5=302.5V,是不是C极应该是这个 ...

这段话看看,我说的没这里明白。

线盘L2在IGBT导通时的电压是左正右负产生磁场A,当IGBT断开时线盘就会阻止电流在线盘里的突变而产生一个左负右正的自感电压,
这个自感电压才是1000v电压的来源,

此时IGBT是关断的,L2 线盘 和 电容C12 形成回路释放能量,这2元件产生振荡直到能量释放完毕。

所以说到底,高压的来源就是这个LC振荡电路,而IGBT自身是不会产生所谓了堡垒电压的,因为没有任何理由和方式,IGBGT的作用就是开关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段话看看,我说的没这里明白。

线盘L2在IGBT导通时的电压是左正右负产生磁场A,当IGBT断开时线 ...

堡垒叠加电压肯定是线盘电感产生的,这个没必要钻牛角尖,我只是说是IGBT高速开关的情况下,几个元件互相产生的,理解这个意思就行了,没必要非得证明是我说的堡垒电压是IGBT自己产生的,另外按照你先前的回帖,回答以下问题,

按照你上个回复的说法,假设整流滤波后的电压是305V,C极电压就等于305-2.5=302.5V,是不是C极应该是这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堡垒叠加电压肯定是线盘电感产生的,这个没必要钻牛角尖,我只是说是IGBT高速开关的情况下,几个元件互相 ...

如果是按我发的图片的电路,当导通时,C极电压就是2.5v,302.5v电压是线盘两端的电压。

而断开的话就不清楚了,不会振荡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堡垒叠加电压肯定是线盘电感产生的,这个没必要钻牛角尖,我只是说是IGBT高速开关的情况下,几个元件互相 ...

还有一点,当IGBT导通的时候压降是2.5v左右是产品规格文档的基本信息,可能不同型号会有所不同。

你说的C极电压,是不是说的是C极的电位?如果是说电位,那当线盘是接在E极的时候,IGBT的C极电位就是305V,E极电位302.5V,
两者的电位差也就是电压是2.5v。是不是我们的理解出现了差错。

网友:
高频脉冲需要示波器才看的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堡垒叠加电压肯定是线盘电感产生的,这个没必要钻牛角尖,我只是说是IGBT高速开关的情况下,几个元件互相 ...

今天刚好没事,去了解和做了下仿真,电感的自感电动势是和加在它两端的电压相等的(302.5v)。

当 电感断电的瞬间,会产生一个方向相反的自感电动势(302.5v)+ 电源电压305v = 607.5v,这个电压就是开关管两端的电压

我前面的有个理解是错误的,当IGBT断开后,LC组成回路对IGBT不影响这是错误的。。。
LC虽然组成了回路,但是L产生的电压还是会和电源的电压一起叠加在IGBT的CE极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今天刚好没事,去了解和做了下仿真,电感的自感电动势是和加在它两端的电压相等的(302.5v)。

当  ...

是会积累到1200V左右,具体理论和文字怎么去解释,这个我不太擅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会积累到1200V左右,具体理论和文字怎么去解释,这个我不太擅长

可能是电磁炉的设计原因吧,最近我拆了个开关电源的开关管是60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电磁炉的设计原因吧,最近我拆了个开关电源的开关管是600v的

问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
一个电感在断电的瞬间会产生一个反向电压,那么这个反向电压具体能有多高是和哪些条件或因素有关呢!
一直不明白这一点,感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今天刚好没事,去了解和做了下仿真,电感的自感电动势是和加在它两端的电压相等的(302.5v)。

当  ...

问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
一个电感在断电的瞬间会产生一个反向电压,那么这个反向电压具体能有多高是和哪些条件或因素有关呢!
一直不明白这一点,感谢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
一个电感在断电的瞬间会产生一个反向电压,那么这个反向电压具体能有多高是和哪 ...

老师不敢当,我们相互学习。
断电的时候产生的电压跟电感两端的电压基本上是相等,方向相反。

如果断电后电感没有回路了会产生一个非常高的自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