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看戏机不开机怎么修?

楼主(2017-10-02):
刚开始的时候能开机,但是按了播放键就卡死了我后来关了再开,屏幕都不亮了,今天重写了数据还是不行,请问该如何修这个玩意

网友A:
是否电池不行了

网友B:
修过一次,电源开关是双刀双掷的,当时没仔细捋线路,只知道关机后有两个线要短接上,再开机正极和电路联通才能启动,总归一句话,就是开关内部接触不良。如果用镊子短路开关上on这一侧的焊点是不能开机的,必须先短接off一侧的焊点再短接ON焊点才能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电池不行了

用万用表测过,电池应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过一次,电源开关是双刀双掷的,当时没仔细捋线路,只知道关机后有两个线要短接上,再开机正极和电路联通 ...

谢谢解答,不过刚才试了一下,还是不行,开关的左右触点都可以和中间点联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