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傅帮我解答下疑问

楼主(2017-10-02):
我见过以前老式收录机面板上横着一排小小的灯(我猜是发光二极管),大概七八个吧,外观一模一样,当音量慢慢增大,声音音调的高低排灯会亮的个数会慢慢增多,前面的四五个灯是绿色到黄色,音调最高时到最后一两个时变成红色了,这是怎么实现的?我百思不得其解,求解答。可能我表述不清楚,说的不好,意思就是这样,你们应该见过的,我也想做一个这样的东西,觉得挺有意思,就是不知道原理和制作方法,跪求啊!

网友:
应该不是音调吧,一般是指示音量电平的

网友A:
上网搜索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比如放音乐,音调高点的灯就会亮的多一些,可能能亮到黄色的几个灯,再高的话后面几个红色的小灯就会亮,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网搜索一下就知道了!

估计就是这个,以前七八十年代的老式收录机上见过的,没这么先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计就是这个,以前七八十年代的老式收录机上见过的,没这么先进

有集成电路的,也有分立元件的,以前的收录机上用的最多。

网友B:
叫“电平指示灯”,早期是分立元件的电路也很简单,后期有专用的集成电路了,现在淘宝有卖套件的,很便宜

网友C:
以前分立元件的有一种是利用二极管的压降特性,将若干个二极管串联起来,随着电压的逐渐增高,导通的二极管也逐个增多,然后通过发光二极管或者多个发光块的荧光管来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分立元件的有一种是利用二极管的压降特性,将若干个二极管串联起来,随着电压的逐渐增高,导通的二极管 ...

谢谢老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叫“电平指示灯”,早期是分立元件的电路也很简单,后期有专用的集成电路了,现在淘宝有卖套件的,很便宜

谢谢老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集成电路的,也有分立元件的,以前的收录机上用的最多。

哦!明白了,谢谢您

网友D:
    取个样,放大推动LED发光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取个样,放大推动LED发光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

嗯!我可以试试看,谢谢老师指导

网友:
现在还弄这个没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