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雷3T7二波段收音修理

楼主(2017-10-03):
1981年购买的一台春雷3T7收音机,尘封多年。国庆中秋长假,思绪飘动,立马找出,通电还能出声,当年国产收音机质量杠杠滴。
问题是只有中波收到电台,短波无声了。中波气换台杂音极大、中短波开关转换杂音极大且有时换了中波无声了,电台小音量听起来失真,音量大些稍有好转。
维修:中短波转换开关用汽油清洗后正常。调谐换台杂音为双连可变电容问题,更换后解决。小音量失真以为是功放管工作点不正常引起交越失真,实际上是喇叭纸盆年久变形造成,换一旧黑白电视上100毫米8欧喇叭后正常。
因没有电路图且手艺不到家,短波暂时修复。
请坛中高手指点,能否提供一份春雷3T7电路图,谢谢!

网友:
有个图,不够清晰,仅供参考!

原理图

原理图

电路板

电路板

楼主:
十分感谢两位帮助,我继续。。。。。。

楼主:
可惜图纸清晰度较差,视力较差就看得不是很清楚

网友:
我最近也在找这个机型的电路,没找到清晰的

楼主:
谢谢!我自己保留下来的已烂,拍一照片供参考,原图压缩还是不清晰了。

楼主:
提升为正式会员才能发稍微清楚的老图纸。

楼主:
进一步维修过程:
换了喇叭后声音仍然听了舒服,总是有些失真(同样电台用德生3000对比),查看功放对管3AX81B换过一只银色(原机用黑色的),可能是性能不一致造成,但旧零件中没有同样的,只找到了2只同批3AX31B,换上仍然是效果不大。
再测低放部分三极管工作状态,发现BG4工作电流仅0.02样子,将集电极电阻5.1K的换成2K后声音终于正常些,因老旧电解电容外表看起了也不怎样,将所有电解电容用新并放大一倍容量,不用外接手机5V供电,改成3.7锂电。
春雷3T7已焕发了青春!重新与德生BLC-3000收听对比,家人同感:声音好听、干净,比德生的还耐听。主要功劳一是换了一只防磁喇叭,中波磁棒效性全部发挥,二是更换大容量电解电容,电源滤波效果更好,三是调整三极管工作状态,音频反馈电阻值,AGC。
电路图又重新描绘了一下,基本上能用了。

网友:
好帖,可惜自己没有

楼主:
昨天又用了一个旧监控外接电源盒改成一个活动锂电池电池夹,装入锂电放入一号电池仓中完美。电推剪套装中两个锂电用了一个,可以更换充电用。节能

网友(2024-12-21):
这个3T7是全锗管的,还有3T7-2是硅管与锗管混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