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PD2029A解码的电路或引脚定义?

楼主(2017-10-03):
谁有PD2029A解码的电路或引脚定义?有一块板子,想改解码用,谢谢了

楼主:
先锋机子cd的板子

网友A:
PD2029A按脚的参数查对应的 SM58** SM**** 系列IC。据说的,有人成功过。
也有人说PD0116A就是用SM5813打磨的,按SM5813改,成功了。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2029A按脚的参数查对应的 SM58** SM**** 系列IC。据说的,有人成功过。
也有人说PD0116A就是用SM5813打 ...

谢谢了,试试看

网友:
百度上有,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