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器能拆开吗

楼主(2017-10-03):
椅子上的这种升降器 能拆开吗?  暴力拆 可以吗

网友A:
内有压力,拆解危险。可以查一查这玩意爆炸炸伤人的新闻。

网友B:
气压的先用电钻钻孔放气再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有压力,拆解危险。可以查一查这玩意爆炸炸伤人的新闻。

我还寻思把里面的油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压的先用电钻钻孔放气再拆

里面是油还是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是油还是气?

气压的多,你看铭牌

网友C:
  但拆无妨。这是一种气压式的没有多大的压力,只是里面的活塞密封得严所以才能承受一定的重量。因为气筒上面是铆上去的,拆了就还不了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拆无妨。这是一种气压式的没有多大的压力,只是里面的活塞密封得严所以才能承受一定的重量。因为气筒上 ...

哦,谢谢。  还问下 怎么拆 最好?

网友C:
  还问下 怎么拆 最好?

气筒上面有个白色的按键,按下去的同时把细杆压进去,用平口螺丝刀撬开翻口,拉出活塞杆OK,注意不要伤到了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问下 怎么拆 最好?

气筒上面有个白色的按键,按下去的同时把细杆压进去,用平口螺丝刀撬开翻口,拉 ...

谢谢了!!

网友:
不用暴力拆 我的拆了放了气 加上弹簧 才放心。先用钳子把白色塑料卡子用力拔出来 里面有个铁阀芯 用小螺丝刀向下按用力要一点点加就放气了 铁支架向上打 这个连接是锥度但也有螺纹的。慢慢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里面压力不小的,百度一下气压椅子伤人~~~~

   百度的这个只是个例,没有那么恐怖,百度只是个交流平台,这个图也是别人上传的,偶曾经拆过一次,是想要那个气筒做椅子脚,只有按白塑料键气就慢慢的放掉,谢谢提醒。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里面压力不小的,百度一下气压椅子伤人~~~~

看这个椅子,可说是制造太监的专用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这个椅子,可说是制造太监的专用工具!

可是不制造太监那么简单,有的说还灌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不是个例,弄的不好就有危险,虽然不是一定会出事,但是还是小心点好,就像拆炸弹一样~~

是小心点好 , 碰着了 也不值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问下 怎么拆 最好?

气筒上面有个白色的按键,按下去的同时把细杆压进去,用平口螺丝刀撬开翻口,拉 ...

你好  , 我还没拆,  就是把细杆压进去  这样 里面不是压力更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知道你拆这个东西干什么用?如果是好玩,建议慎重,凡是有压力的东西多少有点危险,如果想利用,建议用 ...

恩  谢谢 ,  我想用它当滑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