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告知该车机自动FM不停台的修复。

楼主(2017-10-03):
收到两车机,声音不错,碟盒没要。请知道的告诉下,谢谢。

楼主:
这些按键怎么用,貌似功能好复杂。

网友:
这么老的 度娘应该有些资料。

网友:
你每个按按看有什么反应就知道了

网友:
不停台的修复?一个台一个台的换吧,而且听不了一分钟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按键怎么用,貌似功能好复杂。

很多原因多会造成这样的情况,这要里面CPU不坏,参照一下里面IC型号还是能修好的

网友(2017-11-13):
收音机的天线信号怎么样啊?没有信号的话也是一直搜索的。按道理讲不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