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ATX电源如何输出大电流

楼主(2017-10-03):
一个Dell台式机电源,单独使用,12v输出5A电流就保护,怎么才能输出大电流?是要在5v或3.3v上接负载吗?

网友A:
你以为他有多大本事?就这个德行了。不过你得给3-5V一个负载,否则有可能过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以为他有多大本事?就这个德行了。不过你得给3-5V一个负载,否则有可能过压保护。

是3.3v还是5v接负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3.3v还是5v接负载?

5V, (3.3V有稳压)。一般5V高了就会保护。你把负载介入12V,负载很难反应到5V去,12V就会下降如果你的负载对电压很敏感,电流就上不去了。这里是几个问题:本电源的输出特性,负载的特性,在特定负载下的电源输出特性。几个问题搅在一起,要仔细分析。另外别太相信电源的铭牌-普通100元电脑电源相信他有200-300W的人无异于大傻瓜。

网友:
有的电源连工作都不工作,我是老台式机电源,5伏并联4,7欧5w电阻才能工作的。要想满功率就得改机。

网友:
12伏5A保护正常范围,毕竟人家是电脑上用的。楼主可以改绕组,改电流功率。但不如花费可以卖一块电源了。

网友:
你电源有问题吧?我97年的AT电源都能过5A.
只用12V,5V电压不动确实引起压降厉害,只用12V的话可以断开TL494 1脚与5V的联系.
我12V5V来回切换麻烦了.

网友:
刚想到的,用双刀双掷开关,把1脚与12V5V两颗电阻的一脚焊起来,与TL4941脚的联系随开关联动,刚刚瞎想的.

网友:
可以看坛子里改造atx电源的帖子
拆掉保护吧,电流就可以最大了

网友:
补充,断开一路另一路也要变。
用网上的ATX电路1脚数值模拟了一下

3.15K和11.5K

3.15K和11.5K

网友:
2.7K和10K。拆掉一路最安全。

2.7K10K

2.7K10K

网友:
我用三并10W3欧姆水泥电阻测串联ATX电源24W(23多点),水泥电阻都冒烟了,水泥电阻两测电压18V多,电源也没保护。5A就保护电脑也带不起来。

网友:
非常抱歉,我来认个错.+5V与+12的负载降压无关.
虽然+5V使+12V的反馈变小,但芯片依旧能通过调整稳压.
+12带负载降压另有原因,超负荷.芯片坏,电容坏等等......
我的一个电源带负载降压的原因已找到,竟是输出端我自己加的几个元件使用不当.
再次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