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办法,让老万用表笔线不再折断

楼主(2017-10-03):
老表的表笔容易从焊点上折断,想了这个小办法,可以有效防止表笔线断开
材料:老表笔一对,直径2.5mm热缩套管一段,打火机,电烙铁等
步骤:
打开表笔,焊开原连线
剪2~3mm长热缩套管一段,套到线上,注意原盖子
焊回连线,将热缩套管罩住焊点,火烤收缩
复原表笔

网友:
怎么折腾,关键是要找到优质的线材。

网友A:
直接打热熔胶,简单、粗暴、一劳永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打热熔胶,简单、粗暴、一劳永逸。

对,这个办法线束加固不变灵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打热熔胶,简单、粗暴、一劳永逸。

这种是最有效,再加上好的细丝软线,表笔可以传代。。。

网友:
赞同2楼说法,优质的线材是关键。

网友:
这个我觉得是越大号越靠谱。那么细的铜丝……还是会断

网友B:
我是这么干的:导线方向顺向表针探头,在表针根部焊接5~10mm,然后将导线折回180度,并且用细铜丝将导线连同绝缘层一起固定于探针根部,用好几年了,没断。
抱歉,万用表在办公室,没法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瞒你说,看了你的表笔,感到你的焊接技术不敢恭维,烙铁热量不够呀。

没错,为了不让锡过快氧化,烙铁在140V左右工作

网友:
好办法!一劳永逸。

网友:
使用16道20号的硅胶线,柔软电阻小!适用不同的表笔。

网友:
直接灌点热熔胶,一劳永逸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错,为了不让锡过快氧化,烙铁在140V左右工作

支持DIY。越是常用的炮灰表越是经常断线,很烦人。我也改造过,与坛友交流一下......这样改造后有4~5年了,还没断过。

网友:
天天用还是会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DIY。越是常用的炮灰表越是经常断线,很烦人。我也改造过,与坛友交流一下......这样改造后有4~5年 ...

是个好办法,谢谢分享

网友:
最好使用优质的硅胶软线,且硅胶耐高压。。。

网友:
硅胶线好,不易断

网友E:
圆珠笔的弹簧好用。。。。。。。。。。。。。

网友:
套热缩管前加点热熔胶,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圆珠笔的弹簧好用。。。。。。。。。。。。。

这个办法好,思路开拓。

网友:
楼主的工具该换代了。

网友F:
自从自己用红黑圆珠笔筒DIY的表笔后,噩梦结束了

网友G:
请问你这个插头是哪儿购入的?麻烦PM告知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请问你这个插头是哪儿购入的?麻烦PM告知

这种插头电子商城都有售。他是音箱输入端子专用的。其实用在万用表上不太适合,耐压是个问题。固定线的螺丝也是外露的。不测高压没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种插头电子商城都有售。他是音箱输入端子专用的。其实用在万用表上不太适合,耐压是个问题。固定线的螺 ...

好的,谢谢。
1楼的那种白色的插头好像比较少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好的,谢谢。
1楼的那种白色的插头好像比较少见

一楼是成套表笔原有的插头,没有零售这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楼是成套表笔原有的插头,没有零售这个的。

难怪了,看上去是质量比较好的老物件,现在这种细插头表笔质量都不怎么样。

网友:
质量不好的,还是不行

网友:
临时用用还行,要根治还得换新

网友:
说到底,表笔线还是使用优质硅胶线为好。优质表笔线电阻可在20毫欧姆左右,而普通线很难达到,200欧姆档短接表笔能显示0.02就不错了。

网友:
这个为法可以让表棒线延长短掉的时间,以前这样试过

网友:
说实话,表笔断线、接触不良等现象在干活时是很让人头都大的,基本上就无法根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瞒你说,看了你的表笔,感到你的焊接技术不敢恭维,烙铁热量不够呀。

同感,LZ的焊功有待提高,还是工具有待更新

网友(2017-11-12):
引用 网友F:
自从自己用红黑圆珠笔筒DIY的表笔后,噩梦结束了

好创意,这个表笔测高压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以前我曾经粗暴改过炮灰表笔线,用优质导线直接从表内焊接出来,永远没再有表笔插头接触不良的烦恼

网友:
不错,这方法能提高使用时间。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支持DIY。越是常用的炮灰表越是经常断线,很烦人。我也改造过,与坛友交流一下......这样改造后有4~5年 ...

和我的方法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和我的方法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么干的:导线方向顺向表针探头,在表针根部焊接5~10mm,然后将导线折回180度,并且用细铜丝将导线连 ...

没看明白,,,,,,

网友:
一支牙签搞定

网友:
从此不再断

网友:
16AWG的硅胶线才几块钱一米,耐弯折,耐低温,还柔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