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电路老是烧稳压管怎么办

楼主(2017-10-03):
自己搭了这么个电路。
5V稳压管用的是0.5W的
老是烧,而且都是稳压管击穿。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哪里取值不对吗?
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三极管接法请无视,只是一个低电平让它导通。)

网友:
105电容为电路提供的电流约为70mA,0.5W稳压管最大电流100mA,两数据相比,电流值接近稳压管最大值了。继电器不工作时电流几乎全部通过稳压管,由于余量太小,很容易过热损坏。
如果继电器工作电流不大,减小105的数值,如474.可以显著降低损耗,再者,稳压管改用1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老师的回答
目前稳压管是0.5W的,如果换成1W的,再在稳压管十几欧电阻。不知有无改善?

按照你给的线路,1uf的电容器能为这个恒流源提供大约70mA的电流。5V的工作电压下,功率大约为P=5*0.07=350mW。按照留有安全系数考虑,你的稳压管或者扩流用的三极管的散热功率不能小于1W。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开机瞬间,如果正处于正弦交流电的峰值期,则电容器充电会有很大的冲击电流,所以该电路还应该将C2电容器的容量加大到470uf以上,保证能有效吸收开机瞬间的冲击电流。

网友:
我认为楼上误导,电容C1在此具有恒流作用,稳压管频繁损坏是电容C1容量过大,稳压管耗散功率过小造成的。可以用稳压管+三极管扩容。

网友B:
稳压管前面应该有一个限流电阻,不然稳压管小号太大,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压管前面应该有一个限流电阻,不然稳压管小号太大,烧了。

这个电阻应该怎么选择呢?多大功率的呢

网友:
100欧 1/4瓦应该可以,看你的负载功率不大。

网友:
就像楼上几位所说,应当给稳压管串接一个限流电阻,理论上说,假设整流后的最高电压是V,稳压管工作电流的极限是I,限流电阻值应当是R=(V-5)/I。

网友:
给楼主一个不易烧的大功率稳压管,皮实得狠。

网友:
都是高人........

网友:
击穿是电压高的缘故,阻容降压开机瞬间电压高,要串限流电阻。稳压管应选1W以上,或采用6楼的电路。

网友:
100欧 2瓦电阻代换r1即可

网友:
一个5V的开关电源并不贵。LZ为什么要用阻容降压呢?这样做比较危险。

网友:
D5两端需并联一个几十欧姆的电阻,用来分流晶体管截止时恒流电源提供的电流,这样可有效防止空载时稳压管两端电压升高,就不易击穿了。

网友:
6楼坛友的方法不错:用7个二极管牵位于4.9V左右
不过生产厂家是舍不得这么干的,相比加一个限流电阻,其成本高了点。玩家无所谓,二极管手里有的是,是不计成本的,达到目的就成。

网友:
没注意看,12楼是对的,和我意思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