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修一台液晶彩电

楼主(2017-10-04):
        前几天发了个修两台CRT电视机的贴子,然而这个贴子也是与那个贴子有很大的关联的。故事就是那位亲戚朋友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刚好旁边有位朋友听到了我和他的交谈内容。于是这位朋友就很惊讶地说:什么?你竟然会修电视机?我一听,糟糕了!都怪我这次说话太大声了,一时不知道怎么编个什么理由隐瞒。没办法,只好说自己也不是会修电视机,只是帮朋友看一看哪里坏了。于是这位旁边的朋友就给我说,他家里有一台液晶电视机,早几个月坏掉了,不能看,也帮他看一下。
        没办法推托,只好在说等我先帮亲戚看一下机子,然后再帮他看。于是这几天修好两台CRT后,就叫这位朋友把机拿过来我看看。然后一台坏的液晶彩电就到了我的手上了。
        这是一台42寸的康佳电视机,型号为:LED42F2200N。很大台的一台机子!足足有42寸这么大!吓得我直冒冷汗,手都抖了!我哪里修过这么大的液晶彩电啊!开机,询问并查看具体故障,原来是电视机就像不停的通电断电,显示屏一亮一黑一亮一黑的故障。心里有点了解后,便答应接下来研究研究。
        晚上太累没有修理,美滋滋地睡了一觉之后,第二天早上抽了点时间开始修理。

        开机仔细观察,屏幕是一闪一闪的,但是屏里面的内容看起来是连续的,这样子就说明很大可能不是电源的问题,如果是电源的问题一直在开机关机,那么很可能只会停留在刚开机那时的LOGO画面上。而现在看完LOGO画面之后,还会看到接口信息的显示及无信号输入提示(虽然一闪一闪的,但是亮起的时候还是能清楚地看到屏幕上的显示)。那么说明故障出现在背光部分。

        那么开始拆机修理,对于这么大的液晶电视,我还是很小心的。全程用棉被做减震,轻拿轻放。液晶屏是最脆弱的。
        拆开机器后,可以看到只有一块电路板,现在的科技真是了不起!精简到这样的程度。

        观察电路板,发现此机是有两路LED电压输出的,估计机内有两条背光灯条(左右或上下),两路LED是独立的,既然估计是背光有问题,那么坏的可能是1.背光灯条坏。2.驱动背光灯的电路坏。

        为了证明不是背光灯条坏,我分别在左右两路都焊引线出来,单独测试灯条。
有以下发现:
1.左路焊引线出来,分别接左LED与右LED两条背光灯,发现均不亮。
2.右路焊引线出来,分别接左LED与右LED两条背光灯,发现均为亮且一闪一闪的。
        那么很有可能证明不是背光灯条坏,哈哈,幸好!否则要拆屏换灯条就很麻烦咯~~

        直接量背光电压,发现左边那路与右边那路的电压不一样,这里我使用了福禄克87V的实时电压最大值监测功能(具体打到直流电压档,调好手动档位600V,使用MAXMIN监测功能,将PEAK瞬时值监测打开)。
有以下发现:
1.LED灯条接入情况下,左路最高值为110V左右,右路最高值为170V左右。
2.将LED接线拔掉,继续开机测量,左路最高值为110V左右,右路最高值为200几V左右。

        那么结合刚才试灯条的情况,很可能故障出现在左路那边。因为右路既能点亮灯条(虽然在闪屏),又能随着灯条的接入及拔出而最高电压值产生变化。而左路则始终电压在一个恒定值内,而未达到点亮灯条的电压就停止了。那么肯可能是左路的电路异常,1.驱动电路坏,无法产生更高的电压。2.过压保护电路坏,使处理电路认为已经过压了(110V时处理电路收到的假消息是已经超过200几V的最高限压了)。

        而2更像这个故障,因为如果是驱分理处电路坏,无法产生更高的电压,那么只会导致这左路的灯条无法亮,而不会产生右路的同时闪屏的情况。很明显是电路在进行自我保护动作。

        那么我只要查找保护电路在哪里,及现在保护电路给处理电路输出的电压值是否超过保护值即可。

        很可惜我对这板子一窍不通,它采用了哪些驱动电路或IC,和它们的资料我都不懂。只好网上求助于百度搜索了。

        经过一上午的收集资料,获得了很多的消息。得知该板使用了OZ9902集成块。它的15脚与19脚为过压保护脚,当脚上的电压超过3V,芯片即进入保护状态(芯片输出一个驱动光耦的信号,使电源那边产生一个过压的保护动作,因此要注意这个板子背光出问题,会使整个系统的电源都会跳动)。

        那么我现在只需要在开机的时候,测量该脚的电压值,是否是超过保护就可以了!但是坑爹的发现该芯片居然就在屏线接口下,万用表表笔好难伸入去测量(当然我可以拔屏线,但是我没经验啊,不知会不会拔坏,尽量少动),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翻过来,背面也有测量的点,但是我又坑爹地发现,当电路板翻过来的时候,电源线接口的长度又不够了。

        这些我都不必去管它了。因为我在网上还发现一些很有用的信息。就是某个牌子的机,都会有一些通病,而这些通病被修得多了,就会被网上所收集到。而我刚才在这些通病中,发现有个说是电压取样分压电阻中,使用了1M的电阻,而这个电阻很容易变质漏电阻值变小什么的。导致产生过压保护。
        哈哈,我就什么都不管了,直接去找这个电阻。于是我在板子的背面找到了这个电阻。
        可以看到每路电压取样分别由1M(105)电阻与13K(133)电阻进行分压。
  假设LED灯条接入,电路正常工作输出170V,那么:170/(1M+13k)*13k=2.18V 不超过3V,不会触发保护
        如果LED灯条出问题了,开路什么的,假设电压直升250V,那么:250/(1M+13k)*13k=3.20V 超过3V,触发保护

        可以看到厂家这个电路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但是是不是忽略了,另外一个电阻1M在正常工作时,两端电压达到170/(1M+13k)*1M=167.81V,这么高的电压加在这小小的贴片电阻上,是否适合呢?
        这个先不管它了,为了知道是不是变值,我用万用表进行了在线测量,发现两路测得的电阻都不是1M(因为受电路在线测量的干扰,这样的电阻是很难测得准的),发现左路大约是300k左右,而右路则是600k左右吧的情况,且测得的读数都有点儿跳动。
        既然问题出在左路,那么我决定将左路那个1M电阻焊下来,然后找了一个1/4W的碳膜电阻焊了回去,开机,发现故障完全消失了!哈哈!
而焊下来的电阻一测,并没有发现有很大的问题。有991k左右,偏差不大(这个会不会是电阻原本不稳定,但是经过焊下来时烙铁的高温加热,使其原本的风湿骨痛全治好了哈!!)
        最后我也没有认真求证了,因为修液晶屏给我的心里压力挺大的(时刻担心压到屏什么的之类的意外,我赔不起啊哈!)
赶紧装好机器,装好机器后一试,完全正常!又能看了!维修成功!
        赶紧打电话让他拉回去!谢谢观赏!!

网友A:
不错。排除故障才是真的。

网友B:
技术当然没得说,从维修思路看楼主是一个老修了。我羡慕的是87v啊!

网友C:
楼主基本功扎实啊,分析的头头是道。

网友D:
楼主的福禄克牛,这种故障用个机械表就搞定了

网友E:
好表!好表!口水

网友F:
液晶电视可以做到元件级维修,都是有功底的高手。

网友G:
应该是这个1M电阻下面的胶漏电所致.

网友H:
值得学习  挺详细的

网友I:
楼主基本功扎实!看楼主一定是个老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排除故障才是真的。

是的!不管怎么干,结果才是硬道理!经过维修后,询问后续如何,回复一直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当然没得说,从维修思路看楼主是一个老修了。我羡慕的是87v啊!

谢谢,谢谢,基本操作!基本操作!
楼主这才发现,87V还有个特点,就是总能在一本认真的贴子中抢了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基本功扎实啊,分析的头头是道。

谢谢!当时修的时候还是很迷茫的,并且也有一些其它地方的怀疑因为不是主题没有写上来!毕竟平时接触得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福禄克牛,这种故障用个机械表就搞定了

谢谢!你说的的确是!机械表在这里大概能看到一个摆动的电压,因此能非常直观地看到故障的实则。楼主使用数字表发现跳动,但是却不能直观地看到跳动的范围,因此才不得不使用福禄克这个表的实时最大最小值监测功能!否则在不用机械表的情况下,楼主只能使用示波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表!好表!口水

哈哈哈!看来,功夫不够好表来凑!这个是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液晶电视可以做到元件级维修,都是有功底的高手。

谢谢!也感谢运气好让我修好了!否则换板对用户来讲成本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这个1M电阻下面的胶漏电所致.

谢谢!肉眼看倒是没有见到有明显的点胶地方。或者可能事先有一层透明的涂胶说不定,刚好楼主把贴片拆掉了,漏电连接也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好手艺

谢谢赞美!楼主修机修得少,这次修一次,楼主感觉自己的经验有所增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值得学习  挺详细的

谢谢!下次遇到同款机型同故障的话,可以直接先看这个电阻了!这也是楼主发贴的初衷!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基本功扎实!看楼主一定是个老修了。

过奖了!!楼主其实是个菜鸟!实战经验并不多!楼主会努力的!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这个1M电阻下面的胶漏电所致.

过去crt电视确实有固定黑胶漏电引起故障的。这个电路板没看到哪里用胶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过去crt电视确实有固定黑胶漏电引起故障的。这个电路板没看到哪里用胶啊?

贴片电阻在焊接之前安装时,焊盘部位有胶的,作为定位(固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贴片电阻在焊接之前安装时,焊盘部位有胶的,作为定位(固定)用。

原来是这样啊。
那你的分析是有道理的,这个电阻正常工作时两端的电压很高,胶的轻微漏电会是电路失常从而引起保护电路动作,从楼主拆下的电阻测试阻值并无大的改变也可以佐证这一点。

网友K:
楼主无敌,肯定能修好。

网友L:
楼主功底扎实,分析的非常的详细。学习了。

网友M:
基本功扎实,是个老鸟。

网友N:
LED背光基本上都是60V左右,找个50V的电源串个22欧5W的电阻试下背光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无敌,肯定能修好。

谢谢!过奖了!仔细分析,再加上故障的确比较耿直!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功底扎实,分析的非常的详细。学习了。

谢谢赞美!其实网络给予楼主的帮助非常大!例如IC的引脚资料!维修经验!这些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M:
基本功扎实,是个老鸟。

过奖了过奖了!谢谢!楼主只是个菜鸟!修机经验很少,大师们修得多的话一眼就瞅出故障点了!就没有楼主啰嗦老半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LED背光基本上都是60V左右,找个50V的电源串个22欧5W的电阻试下背光就知道了。

这个电视估计60V点不亮背光。网上看说明它有72颗灯珠的灯条。机器已修好还人。

网友O:
够厉害 ,内容也够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这个1M电阻下面的胶漏电所致.

修过一台创维40吋,因白胶下一粒比芝麻还小的电阻变值。

网友:
引用 网友N:
LED背光基本上都是60V左右,找个50V的电源串个22欧5W的电阻试下背光就知道了。

上次修过一台LG 42LS315H-CA,LED背光电压是一百八十七伏。

网友P:
我关心的是将LED接线拔掉,继续开机测量有电压吗?不保护吗?

网友Q:
楼主的维修和理论功底绝对不浅

网友R:
认真分析,大胆动手,值得我们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够厉害 ,内容也够丰富!

谢谢!最紧要大家看得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关心的是将LED接线拔掉,继续开机测量有电压吗?不保护吗?

嗯!拔掉LED接线后,机子是是保护的!这和一开始的闪屏保护的动作是一样的!电压就是一下一下的那样子(脉冲)!用福禄克表可以抓取到瞬间的最高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的维修和理论功底绝对不浅

谢谢称赞!楼主的维修经验少,而且长时间的间隔修理感觉手生得很,每次还是需要网上找资料和来坛里求助各位高手哈,还需多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R:
认真分析,大胆动手,值得我们学习

谢谢哈!其实楼主菜鸟修东西还是怕怕的!一开始修的时候是迷茫的,这个时候楼主知道不能放弃,因为一放弃那东西永远都在那里了!就得动手,一边动手一边想,慢慢就感觉想通了!

网友S:
技术贴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技术贴啊,学习了

谢谢!互相学习!

网友T:
楼主功底扎实,分析的非常的详细。维修至关重要的就是分析和判断,从原理入手才是根本。学习了 为楼主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U:
感谢分享,学习了

客气客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值得学习  挺详细的

你的肯定是对楼主最大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功底扎实,分析的非常的详细。维修至关重要的就是分析和判断,从原理入手才是根本。学习了 为楼主点赞 ...

过奖过奖了!

楼主现在总结出维修另一个难点就是,在没有电路图的情况下,如何分析出电路板上每一部分的作用。

网友:
楼主技术人才

楼主:
不客气!现在液晶机的天下,估计能对大家有点帮助~
这两天在弄手机绑定,好不容易才搞定,回复有点慢,抱歉~

楼主:
过奖过奖,也是凭运气!

这两天在弄手机绑定,好不容易才搞定,回复有点慢,抱歉~

网友V:
1M电阻用在这电路上没有问题啊,就算是300伏通过的电流也才0.3毫安啊,再说电阻耐压也不是这样说的,你这种情况是贴片底下的红胶漏电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V:
1M电阻用在这电路上没有问题啊,就算是300伏通过的电流也才0.3毫安啊,再说电阻耐压也不是这样说的,你这种 ...

谢谢!或许是漏电所致!不过这个高压说法也是有依据的!就参照这个电路板上,开关电源的启动电阻,用的就是贴片电阻,而且是三个串联的贴片电阻组成的!当时我百度上问为什么用三个贴片电阻串联而不直接用一个电阻呢?答案就是防止高压击穿。

网友W:
楼主虽然不是维修专项,但是理论基础非常扎实,好比是“翁帆叫杨振宁修电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虽然不是维修专项,但是理论基础非常扎实,好比是“翁帆叫杨振宁修电视机”。

哈哈哈!这个比喻很有意思!!楼主只是小儿科罢了!要是杨教授,可能会写上一篇论文!

网友X:
不错啊!机械表看来用处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X:
不错啊!机械表看来用处不小

是的!机械表也有其优势的地方!各取所长才是最适合的!

网友Y(2017-11-06):
恭喜楼主,这种情况的确与楼上说得“胶漏电”有关,乃通病故障!87V是亮点,搞液晶维修的确不需要高大上仪表工具,一块数字加一块指针表即可。看来楼主自我进阶了,好!
  现在的贴片元器件组装的电子产品,如果故障涉及到大块的更换焊接问题时才是实践中要很引起重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Y:
恭喜楼主,这种情况的确与楼上说得“胶漏电”有关,乃通病故障!87V是亮点,搞液晶维修的确不需要高大上仪 ...

谢谢大师点评!!!87v乃是功夫不够仪表来凑。哈哈哈!一个电路,能够理解其工作原理,多修几次,应该能很纯熟了!

网友Y: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点评!!!87v乃是功夫不够仪表来凑。哈哈哈!一个电路,能够理解其工作原理,多修几次,应该能 ...

道理如此,但是也有让你“怀疑人生”的奇葩故障——设计中的防拆(连相关的PCB板都必须拆屏才能看到),一不小心就是“澎”的一声——屏给弄坏了!

网友O:
写的真长 ,不错。  我的把闪一下就灭的lcd 显示器 改成led的,  换的一般 ,

楼主:
引用 网友Y:
道理如此,但是也有让你“怀疑人生”的奇葩故障——设计中的防拆(连相关的PCB板都必须拆屏才能看到), ...

是啊!说到拆机,感觉头痛!这台机也是,那电路板上的几颗固定螺丝,居然是劣质螺丝!!我拿把螺丝刀一扭,居然那个十字就打滑了!幸好我淡定,又找了另一把螺丝刀来尝试,才把那几颗丝拆下来,那丝的金属硬度太差,一扭就花了!最后我装机的时候把它们都扔了!重新换上质量好的螺丝!拆机也是一门艺术!

楼主:
引用 网友O:
写的真长 ,不错。  我的把闪一下就灭的lcd 显示器 改成led的,  换的一般 ,

你厉害!这个我听说过,也看过LCD灯管换成LED灯条的文章!但还未亲身试过!感觉挺难的!拆屏什么的要好有胆量才行哈!

网友O:
引用 楼主:
你厉害!这个我听说过,也看过LCD灯管换成LED灯条的文章!但还未亲身试过!感觉挺难的!拆屏什么的要好有 ...

没啥厉害的,  最次把屏整坏 ,  我是不太会搞大头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没啥厉害的,  最次把屏整坏  ,  我是不太会搞大头电视

嘿嘿嘿!已经很厉害了!特别是经常看那些关于修电视修爆屏的贴子,给我的印象就是屏像豆腐一样!(当然我未亲身尝试,有如小马过河)!所以修起液晶感觉手震得厉害!心里怕怕啊!压力大!

网友Z:
看到楼主的贴,巧啦。我昨天瞎猫碰到死耗子,修好了一台创维液晶电视。

朋友不要的坏电视机,说是有时能开机,问我要不要,我想拿来练手不错,就扛了回来。
从未修过液晶电视对其电路不怎么了解,但对显像管电视和开关电源还是有点认识的。
死马当活马医,无后顾之忧,拆开,目测,与我当初判断吻合,二次开机电源故障,有两个滤波电容涨鼓。翻箱倒柜,在旧电路板上找到近似的换上,试机,哈哈,有图像啦。

楼主:
引用 网友Z:
看到楼主的贴,巧啦。我昨天瞎猫碰到死耗子,修好了一台创维液晶电视。

朋友不要的坏电视机,说是有时能 ...

哈哈哈!老师好手艺!相当于赚了一台液晶电视!(这个修最便宜估计要收百元以上吧)据楼主经验,最近天气转冷,电子产品发烧感冒的要来一波!哈哈!可惜我这里小城市,没有人舍得扔这么高档的家电(连个电磁炉都捡不到),真想对他们说,请往我这里扔!狠狠扔哈哈哈!

网友Z:
引用 楼主:
哈哈哈!老师好手艺!相当于赚了一台液晶电视!(这个修最便宜估计要收百元以上吧)据楼主经验,最近天气 ...

要说捡东西,电子爱好者见到电子垃圾眼睛就发光。
我住的虽不是高档小区,但年轻人多,一些过时的、淘汰的或者坏的经常有人扔。

每天下楼扔垃圾,在垃圾桶旁常看到一些旧电器,知识分子碍于面子,不好意思捡,有时想想后悔再去时就被别人捡走了或破坏了。
如:一台落地扇只是塑料杆断了,其他都齐全,估计还可以转,一对8吋喇叭三分频落地大音箱、电饭锅、热水器,老式手机充电器等,都没要,怕老婆骂。
这还我看见的,没看见的更多。
只捡了个淘汰的VCD。今天有家重新装修,节能灯全扔。我想想,如果我家灯坏了,不用买可以换上,拿回家试全是好的。【如刚拍的图】

我自己也扔一些,如冷热饮水机、厨房排气柜(电机好的),电机坏了的风扇,29吋长虹彩电送人,用不上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Z:
要说捡东西,电子爱好者见到电子垃圾眼睛就发光。
我住的虽不是高档小区,但年轻人多,一些过时的、淘 ...

哈哈哈!好多好东西啊!!!看那些灯管,只有一条两头有发黑,其余都新的一样!!以前也不觉得当宝,自从会修点东西后,总想着把它们复活!不过仔细想想,现在大家的电子产品都已经到饱和的状态了吧?东西够用就好!多了占地方嘛!地才是贵东西哈!

网友AA:
楼主有功底,像我这种没什么功底的只能靠蒙,修过一次22寸的长城液晶,完全不亮,但是又有时候会亮。亮的时候正常,拆开了后发现有2个16V电容有突起,换完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楼主有功底,像我这种没什么功底的只能靠蒙,修过一次22寸的长城液晶,完全不亮,但是又有时候会亮。亮的时 ...

哈哈哈!蒙也是一种艺术!想当年楼主也靠蒙,可惜当时是蒙了一个烧保险管的充电器!后果可想而知!没蒙着。再后来没敢蒙了,找人修台液晶电视,结果师傅就是换了几个电容,收了几百元。心痛哈!早知还是蒙一蒙好了!所以说蒙也是一种技术。像楼主这样想蒙没蒙着,该蒙没敢蒙,也算反面教材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B:
真不错

谢谢!谢谢称赞!

网友AC:
我家液晶电视偶尔也会出现这样的故障,看来找到原因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我家液晶电视偶尔也会出现这样的故障,看来找到原因了,哈哈

哈哈!真的吗?能帮上忙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