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振继电器

楼主(2017-10-04):
音频谐振继电器简介
图片中是一只早期无线电遥控军用靶机使用的10通道音频谐振继电器,这是一种电磁继电器,与普通电磁继电器的主要区别在于衔铁动触点,谐振继电器的衔铁是一个具有固定谐振频率的簧片,当继电器线圈中有同频率音频电流通过时衔铁在音频交变磁场作用下产生机械共振,足够高的振幅使簧片上的动触点与静触点接触导通,若线圈中电流频率偏离簧片的谐振频率则簧片无谐振动作。动、静触点的导通是随音频频次的连续开关接触,经触点输出的是音频脉冲电流信号,通常后级受控电路需加滤波…

网友A:
涨知识了,还真不知道有这东西

网友B:
早些年间的神器呢,现在IC选频了,从神坛掉下了,仍是稀少东西。

网友:
做航海模型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涨知识了,还真不知道有这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些年间的神器呢,现在IC选频了,从神坛掉下了,仍是稀少东西。

网友:
当年还想自己做这么个东西,可是缺少足够的材料,特别是做簧片用的磷铜片,等到淘汰了也没筹足够,后来只好作罢。

网友:
这摩多? 记得当年想买这个东西,一看要20元,吓尿了。当时一个工人月33元,折到今天这个继电器大概3000元,就这样还不是随便有卖的。这个还要2P2才能推得动,还需要一堆滤波器才能达到要求。真是高大上的宝贝。真难为这帮人想出这个主意来,先得发生一群震荡信号再得从这个震动里恢复这个信号,麻烦的晕死人。真要是这个东西,不知得少吃几个月的饭呢

网友:
神器还是第一次见图片,实物还没见过呢。

网友:
不知道这个的选频的响应速度怎么样?也就是说从发某一个频率的信号到有信号输出,要多少时间?我感觉可能是在0.1S的量级水平上

网友:
在书上见过,没看见实物。

网友C:
第一次听说这种继电器,不知道有何用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听说这种继电器,不知道有何用处?

这个又叫多谐继电器,每组的谐振频率都不一样,以前用在航模多路控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又叫多谐继电器,每组的谐振频率都不一样,以前用在航模多路控制用。

好的,科普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听说这种继电器,不知道有何用处?

以前 无人机的必备器件,      当然了那个年代叫遥控航模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以前 无人机的必备器件,      当然了那个年代叫遥控航模

问一下超版,以前的无人机有几个通道,这一个继电器就能完成多个通道切换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超版,以前的无人机有几个通道,这一个继电器就能完成多个通道切换吗?

继电器上每一个声叉对应一个音频频率,一个音频做一件事,   一个频段上分时调制不同频率音频,所以要飞机做复杂动作 很麻烦的。  这个继电器不是啥问题, 问题是自制的发射机和音频发生器都有不同程度的跑频,这个就尴尬了,高频跑频  接收机收不到,没反应 ,  低频跑频接收到了声叉幅度不足以接触,也不动作,调试最烦人了,     地面调试好了  飞上天就不是你能控制的了, 所以那时候各种摔机  几乎是家常便饭。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继电器上每一个声叉对应一个音频频率,一个音频做一件事,   一个频段上分时调制不同频率音频,所以要飞 ...

谢谢超版科普,以前总认为无人机的终端操作,是由不同功能的几个继电器来完成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谢谢超版科普,以前总认为无人机的终端操作,是由不同功能的几个继电器来完成的呢。 :handshak ...

接收原理和一般收音机一样,一般都是再生式, 检波后还原出各种音频,  收音机连接的是扬声器,而这里连接谐振继电器,这样 各种音频 在固有谐振频率上 得到簧片震动, 触点高速分断这样就把控制信号分离出来了   执行机构收到谐振继电器的触发而动作,驱动舵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接收原理和一般收音机一样,一般都是再生式, 检波后还原出各种音频,  收音机连接的是扬声器,而这里连 ...

好的,谢谢超版,真是学无止境啊!

网友:
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东西,,,,,,见识了

网友F(2017-11-15):
1970年的军品,靶机用的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1970年的军品,靶机用的遥控器。

有电路图吗?很想要一份

网友F:
有一份四十五年前手工画的,凑合着看吧。

楼主:
发射机和接收机的电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一份四十五年前手工画的,凑合着看吧。

无线电遥控单路十通道电路图已收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射机和接收机的电原理图

也找到了发射机和接收机的电原理图,发射功率1.3瓦,地面遥控距离1000米,空中3000米.

网友:
想做这个实验还是单片机发生音频信号会简单得多。

网友:
这古董在当年可是高档设备。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2019-05-07):
谢谢所有发图的朋友,你们辛苦了,学到很多知识,图片已收藏。

网友:
回想起73年在部队接触过的”改一型航模靶机“,可惜靶机的资料没保存好,这套音频指令型收发设备是南京1101厂生产的,当时的价格是每套1200元(包含模型及发动机),那时我每月的津贴才 10元

网友(2019-06-22):
这东西能做咋用?为何用左耙机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接收原理和一般收音机一样,一般都是再生式, 检波后还原出各种音频,  收音机连接的是扬声器,而这里连 ...

发射机两个不同频率的按键同时按下接收机会怎么样?

网友:
小时候记得中学科技上有介绍过
当年遥控的核心部件
其实音频选频传输信息应用还是很多的
早期的电话音频拨号也是这个原理,单频抗干扰能力太弱,电话换成了双音频拨号识别了
并 一直应用至今

网友H(2021-02-26):
昨天还鼓捣一个接收机,在网上高价买的!成色还行通电监听无声,机器贴耳朵也没有轰隆声,逐检查各级发现检波之前是好的,检波二极管负极有465信号,拆二极管发现它失效了(正反都不通)换二极管后监听有声很小,换33u耦合电容后声音大了,但谐振继电器振动无力,逐将所有电解电容都换掉,机器工作正常,重新调整继电器谐振频率,终于又有了一套BJ6903可以把玩了!
另:这接收机是77年生产的,所有33u电容全都失效,歪打正着这接收机正好和我的发射机是一个号!阿弥陀佛,省的让我找晶体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发射机两个不同频率的按键同时按下接收机会怎么样?

分别动作,不会乱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别动作,不会乱套。

独立音频的多通道机才可以同时按下两个按键,6903发射机只有一个共用音频振荡器,不可以同时按下多个按键,否则不动作或者乱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昨天还鼓捣一个接收机,在网上高价买的!成色还行通电监听无声,机器贴耳朵也没有轰隆声,逐检查各级发现检 ...

为你的行为点赞!
当年玩这个拆着过瘾,记得发射机拆了3台,接收机拆了7-8个,还有那个气阀组。这个接收机改收音机很好。

网友:
用6903操纵靶机就是手指的舞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又叫多谐继电器,每组的谐振频率都不一样,以前用在航模多路控制用。

应该用几片LM567就能轻松替代了。

网友:
应该用几片LM567就能轻松替代了。

有时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