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主板上很常见的一种贴片元器件,请高手解答下这是什么东西啊,谢谢

楼主(2017-10-04):
很多硬盘主板上都经常见到的一种元器件,编号一般用SK*、VR*表示,一般是和电机驱动芯片接在一起的,感觉不太象晶振,因为硬盘主板中的晶振往往单独用其他英文字母编号,如图中的Y1。
请高手指导一下哦,主要是硬盘主板上的电机驱动芯片一般都不会给出pdf文档,用万用表测试好像SK1两端的电阻都是无穷大。

SK1

SK1

网友:
加速度传感器 硬盘一般用1个到3个

网友:
我猜是贴片电容

网友:
保险           拿表量通断就知道了

网友:
硬盘上基本没有关心过,反正没办法修。

网友:
这是保险丝,可以拆个废板换上试试

网友:
SK标识的感觉是贴片保险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热心的坛友,这个元件应该不是保险丝,因为两端的电阻都呈现出很高的阻值≥10M,电容、晶振呢标识又不太对,个人感觉有点像压敏电阻,但是没有好的验证办法,
用在无刷无传感器电机中,芯片方案及电路又没有资料可以查询,很遗憾
谢谢各位热心坛友,顺祝中秋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它是啥哩,又修理不了

机械硬盘都快到尾声了,生产厂家还是不肯公布芯片的pdf文档,没办法,

楼主:
楼上的各位坛友,广坛的一位朋友查到了,原来是振动传感器(冲击传感器)!高手在论坛、人多力量大哈!!!

网友B:
加速度传感器还有利用价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速度传感器还有利用价值吗?

应该有吧,只是参数的变化检测起来貌似比较困难,硬盘主板上使用的是专用集成器件进行检测的

网友:
论坛上的高手真的很多的

网友:
硬盘技术高深,没什么维修资料。硬盘是没有假货只有水货的电子产品之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各位坛友,广坛的一位朋友查到了,原来是振动传感器(冲击传感器)!高手在论坛、人多力量大哈!!!

楼主。广坛的链接给一个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广坛的链接给一个看看。谢谢

广坛的敏感话题较多,这几天根本打不开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7#detail
你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