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变电容串联电容速查表。

楼主(2017-10-04):
有时候可变电容的容量范围不一定适合实际波段的需要,有时候需要将可变电容的变化范围调整为需要的要求,对于双连有时候可以通过双连的串联和并联来获得新的变化范围,但这样做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儿提供一个常用到的使用要求,一个是中波可变,一个是短波可变,中波就不多说了,短波的容量范围变化较为灵活,因为短波的波段范围从几M到几十M范围较宽,这儿提供的表中,以短波可变容易变化范围最大值为 130到 180P左右为例。中波为 365为例。最左边的表为串联后的容量。中间的是可变最大值,右边的加上的串联电容,一般采用云母电容较好,表中很清楚了,不必过多解释了。串联电容的优点是最大容量调小了,最小容量也跟着小了,这样电容变容比会提高,频率范围会增加。希望对一些会用到的朋友有一定参考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的并联大家都会算,二个100的并起来是50,100和50的并呢?可发当成是三个100的并,当然就是33了。电容 ...

你说得对,会计算电容的串联和并联是基本功。但实际不懂得计算的人还是有许多的,许多爱好矿石机的朋友,一窍不通的人也大有人在。理论知识会了不难,难了不会,例如根据可变电容来确定需要的电感量,根据电感量计算线圈的口径和匝数,这个也可 以说是基本功,实际会的人并不多,许多爱好者               还是不会这些计算和变通的,对于这些朋友,尽量提供实用方便的制作参数,可以让大家少走弯路,少些困难,多些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串联后容量减小,计算公式是:C1*C2/(C1+C2)。 耐压值增高,但不是简单地电压相加,与容量、耐压有关。 ...

你的计算公式完全正确,我就是把公式输在数据表里自动生成的,方便快速。有的人不太会计算,所以提供给需要的人参考一下的,只要有公式可以计算的,都可以采用数据表里输入公式自动计算的办法来进行,不过有些朋友并不一定会,所以越是 采用现成方便的参数,就越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串联后变容比会变小。频率范围会变小,这是因为最大电容变小的程度比最小电容变小的程度要大,变容比自 ...

你说得有道理,主要还是一个去应急办法。

楼主:
主要还是应急用的,也是没有办法时用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串联后变容比会变小。频率范围会变小,这是因为最大电容变小的程度比最小电容变小的程度要大,变容比自 ...

正解,给力!

网友A:
电容串联后变容比会变小。频率范围会变小,这是因为最大电容变小的程度比最小电容变小的程度要大,变容比自然就小了,当然这在短波是无所谓的,但有一点要重视:就是可变电容的线性会有变化,可能很多台会挤在一起。

网友:
好资料,帮顶。这样可以免去许多换电容调试的麻烦

网友B:
电容串联后容量减小,计算公式是:C1*C2/(C1+C2)。 耐压值增高,但不是简单地电压相加,与容量、耐压有关。
电容并联后容量增大,计算公式是:C1+C2。耐压值是其中最小耐压电容器的数值。

网友A:
电阻的并联大家都会算,二个100的并起来是50,100和50的并呢?可发当成是三个100的并,当然就是33了。电容的串联和电阻的并联计算方法是一样的,360P和360P串起来是180P,360P和180P串联是120P。如果要精确计算,就只要记住二者的积除以二者的和,很好记的,这是基本功呀。

网友:
如果表不是经常用的话。找表的时间我已经把容量算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计算公式完全正确,我就是把公式输在数据表里自动生成的,方便快速。有的人不太会计算,所以提供给需 ...

能做方便矿友的事,就是大好事,一万个支持!

网友(2022-04-09):
这资料真的不错,说的更对不会算,也不不明白,有现成表就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