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清洗机

楼主(2017-10-04):
请教!
1,能不能清洗电池簧片的绿霉?
2,能不能将电路板元件一起放进去清洗,

网友:
电池片的绿霉很难清洗,一般都是打磨后再清洗,可以洗电路板,只要不怕水的都行

网友A:
铜绿用砂纸打磨吧!

线路板我觉得只要能放进去的都可以清洗,清洗以后用风筒吹干即可。

超声波清洗机,手机维修店必备、电脑维修店必备、眼镜店必备、珠宝店必备。

楼主:
谢谢大家解答

网友:
可以清洗电池簧片的绿霉,加点食醋就行了

电路板请慎重,就怕洗了之后没干透。还有如果有液晶啥的,最好不要用超声波清洗

网友:
没有洗过,,,,,,,

网友:
双面板的话,可以放心清晰,我有纯净水加洁洁灵,清洗后,太阳下晒一天,在放到路由器上面,低温再烘干一次,完全正常。4层板的话,务必慎重,我按照上面方法洗的福禄克87-3的板子,晒了一天,还是不行。计划晒一周。

网友:
用洗板水来清洗吧,比用水危险小点,但是是易燃品小心点

网友:
我家里一个就嗡嗡的响,好像没有什么大的效果

网友:
绿霉是已经腐蚀到金属内部了,其生成的化合物的粘着力大于一般超声波的清洗功率,你试试用大功率的

网友:
绿霉腐蚀洗没效果

网友:
经常用来清洗眼镜,其他的没试过

网友:
电池簧片的绿霉用开水泡几遍再处理就容易得多。

网友:
问一下师傅们,用工业酒精可以吗,想用工业酒精当清洗剂。

网友:
超声波清洗适合灰尘不宜用刷子刷的东西。

网友:
电路板放的下的可以清洗,直接放酒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绿用砂纸打磨吧!

线路板我觉得只要能放进去的都可以清洗,清洗以后用风筒吹干即可。

网上去买专门的除铜锈的液体,我用过,完美,还可以出去塑料电镀层的绿锈,不过要注意浓度个时间,有点技巧

网友:
超声波清洗机洁静度如何?可有朋友能破天荒解释一下

网友:
不宜时间过长容易烧毁清洗机可以多次清洗

网友:
涨知识了,只知道可以洗首饰!

网友(2017-11-13):
洗眼镜激光头板经常用其他的没有试过、

网友:
这个是小功率的清洗剂,一般清洗时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