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直接给燃气热水器点火器通220V电,看脉冲点火器 是否会打火?来检测点火器的好坏

楼主(2017-10-04):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如何检测燃气热水器脉冲点火器的好坏?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因为家中使用的是燃气热水器,也出过不少的故障,遇到过燃气热水器脉冲点火器坏了,更换后就好了。
但我都是检查了燃气热水器水压薄膜,水压微动开关,排气扇电容,排气扇,风压开关,变压器,排除了这些元件没有损坏的情况下,才去怀疑 脉冲点火器是否坏了。

  可否直接给  燃气热水器脉冲点火器 直接通220V电,看脉冲点火器 是否会打火?可以这样来检测点火器的好坏吗?

我在网上搜到一个贴子,
  我不太理解这个贴子中说的,高压点火时,万用表直流电压挡检测(红-黑)线电压是否为正常值(5V左右)。请问各位老师,指的是测量热水器脉冲点火器哪个部位的电压?  为什么是直流电压5V?
  万用表交流电压挡检测反馈信号输出(蓝-黑)线电压是否为正常值(15V左右)。请问各位老师,检测反馈信号输出(蓝-黑)线,是指要拆开脉冲点火器外壳,来测量点火器内部的电线吗?

发布者:重庆万和热水器维修点  发布时间:2017-02-24 09:35  浏览量:250

  脉冲点火器是万和燃气热水器上不可缺少的重要部件,其主要是起控制点火的作用。在重庆万和热水器维修中,遇到脉冲点火器损坏也是常有遇到的。
  在实际检修中,到底该如何判断一个脉冲点火器是否损坏呢?这涉及到一个技巧问题。按照重庆万和热水器售后维修经验,在实际检修时,都是采取万用表来检测其工作电压来确定的。
(1)在高压点火时,首先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挡检测(红-黑)线电压是否为正常值(5V左右)。
(2)再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挡检测反馈信号输出(蓝-黑)线电压是否为正常值(15V左右)。
(3)若检测以上电压不正常,则是脉冲点火器损坏。

网友:
请问你打算给哪根线接220V呢?

网友:
脉冲点火器用的是低压供电,所谓的220是隔离变压器的输入,输出的电压是3或者5的,如果你直接以220怼进点火器,你有多少钱换?而且,像热水器这样的情况,是不允许直接使用市电的,不安全

网友:
绝对不可以!!!

网友:
楼主,原文中那有提到点火器接220伏的??家用点火器就没见过接220伏的,那种接220伏的属于强排的,点火器仍然是低压供电的。毕竟安全第一

网友:
点火难道没点火的声音吗?这听都能听出来。

网友A:
点火器有多种规格,把你的热水器內部拍照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去年老妈家樱花热水器坏了,打开检查是点火器进水(不知道怎么进去的)有一个管子炸了,线路板短路打火,变 ...

至于你说的自动识别极性的,恕我孤陋寡闻,没见过,而且,热水器用开关电源也是不安全的,有很强的感应电,还是变压器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于你说的自动识别极性的,恕我孤陋寡闻,没见过,而且,热水器用开关电源也是不安全的,有很强的感应电 ...

原来铁芯变压器的低压交流输入线连通模块内部是一个桥式整流,所以想试一下模块的好坏可以用电压合适的交流或者直流电源都可以,内部的桥式整流会自动极性转换

楼主:
我把这种燃气热水器的脉冲点火器内部实物图也发上来了,想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如何维修这种脉冲点火器(我原装点火器坏了,在淘宝买了一个代用的点火器,但我不知道如何维修坏的原装点火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火器有多种规格,把你的热水器內部拍照看看。

感谢老师指点!

我把这种燃气热水器的脉冲点火器内部实物图也发上来了,想请老师指点一下,如何维修这种脉冲点火器(我原装点火器坏了,在淘宝买了一个代用的点火器,但我不知道如何维修坏的原装点火器)

网友:
还是继续用新买的那个吧,修这东西要是一点电子基础都没有还是别修了,这个电路板还包了胶或者石蜡用于防潮,这个模块不单单的脉冲点火,还有水压监测,强排风机控制等等,我只能告诉你哪一部分是高压打火电路,只能帮你这么多了

网友(2018-03-06):
学习一下这方面的维修原理,如哪位坛友,有这方面的资料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