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拆机硬盘不能GHOST系统

楼主(2017-10-04):
单位报废了一台联想电脑,顺了块160G的希捷硬盘,吃灰好久了。昨天想起来用大白菜进PE看了下,HD慢扫全绿,用DK分区工具发现后面有个隐藏分区,手贱重新分了区,发现只能格式化FAT32,NTFS格式化不成功,不管分几个区,最后面的一定是空闲状态不能格式化,GHOST版系统也装不了,不过分成一个区做存储盘倒可以,就是有点小

网友A:
百度 如何删除联想笔记本隐藏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 如何删除联想笔记本隐藏分区

百度了,分区表医生可以看到有LENOVO_PART和IBM_service共4604M的隐藏分区,好多办法不管用,还在找,DOS又不会, 不行就当个存储盘用,反正没花钱的

楼主:
还能用就不折腾,我瞎折腾都搞坏两块320G的了。

网友:
进mhdd看看有没有hpa,有就nhpa,然后全盘擦除

网友:
你的格式化不彻底;不能识别的分区,分区表可能与其他分区不同,你可以试试win10的原版ISO安装,那就简单多了,只要在安装界面删除所有分区即可(如果你不在意分区表是MBR或RGP)直接安装了。

网友B:
DM软件清零!清几分种就行,然后高格,分区就好了

网友:
其实只是楼主操作问题吧,找个懂的哥们操作一下吧。

网友:
   8楼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DM软件清零!清几分种就行,然后高格,分区就好了

不用全盘清零吗?今天用diskgenius清除扇区重新分区格式化也没用,貌似当存储盘也不行,下载的电影要么不能播放要么播放不完整,Mhdd和 HD Tune检测都没坏道。

网友:
我在淘宝买的旧货,也碰到了,最后做了低格,解决了。

网友:
N年前的老硬盘。

网友:
进pe系统,试了吗?

楼主:
见鬼了,用大白菜PE自带的硬盘低格工具低格了两遍,一切照旧。

网友:
只需要把硬盘低格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电脑怪事很多

网友:
这个很好搞吧 ……

网友:
用软件释放。。。。。。。。。。。。

网友:
是你硬盘引导分区有问题吧

网友(2017-11-08):
可惜不用dos,在dos下面用DM进行低级格式化

网友C:
记得有个hpatool工具可处理。也可在pe下试试diskgen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有个hpatool工具可处理。也可在pe下试试diskgen

可以分成一个区,只能格式化成FAT32格式,当存储盘也不行,会损坏文件,但慢扫全绿

网友:
1、MHDD磁盘检测软件的DOS版本里有个命令是低格的,erase
首先进入MHDD,选择硬盘,输入erase命令,回车,然后看提示操作,会有百分比显示,就是开始低级格式化了,注意数据不可恢复!
2、启动盘进入DOS,输入LFORMAT命令(一般都带),按照提示操作,也是可以完成低格的。
3、一般格式化3分钟或者超过5%就可以了。感觉和全盘格式化结果差不多的。
4、使用ghost克隆软件,找一块健康硬盘,以之为源盘整盘(分区克隆没用)克隆到问题盘,强行覆盖,也有机会修复。
5、仅供参考!

网友:
用diskgen先删除所有分区,再分区就OK了

网友: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了 dos我也是百度学的

网友:
25楼回复的好,我也碰上一台德尔的原装机,也是这情况,删除分区,从新分区搞定。在删除分成时看了下原来的分区格式,是一键分区软件分的区,不支持WINDOWS-XP系统的安装,

网友:
遇过相似情况,用PM重分区就可以了,别的分区软件试了几个不行。

网友:
进 PE  直接用分区大师删了重新分就行了

准备个U盘 下载个大白菜一件制作就行了

网友:
硬盘注册表损坏

网友(2017-12-25):
一般都是PE 几率高点

网友:
重新分区,BIOS修改硬盘模式

楼主:
谢谢大家,硬盘前几天突然敲盘然后完蛋了,MHDD检测卡死,hdtune红块卡死,彻底玩完啦,话说手里好几块希捷都是突然挂掉的

网友:
还有这事?我用diskgenius删除所有分区,保存,再重新分区就能行啊!

网友:
楼主,怎么说你都是修硬盘的老手了。修了这么多的硬盘,怎么这个突然又挂了呢?
我有一台Thinkpad,应该是联想的的电脑。前段时间硬盘有坏区,电脑死机。我进入PE,用diskgen想重新分区。把坏区分隔开来。分区完成后,死活不让格式化。说是主盘只能分四个区。后来仔细看看,原盘厂商已分了四个区。最前面的一个是起动分区。第二个是主要应用分区(Windows就放在这里,存放的文件也在这里。)。第三个是隐藏分区(不知什么作用)。第四个是放有原厂重装Windows的分区。第一个分区不能动,动了电脑就不能起动了。后面的分区,如果你不在意重装系统时用原厂的Windows就可去掉。这样你就可以重新分区。

网友:
先把隐藏分区改成可见分区,就可以轻松删除了。

网友:
没碰到过我把所有小分区都删了然后快速分区就能用了嘿嘿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 ,直接 MHDD  里面的erase  格式就好了!

网友:
联想的分区有专门的卸载工具,卸载了重分区。

网友:
这个用分区软件貌似可以删除的把,可以一个个区删,最后全部删除再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