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的问题

楼主(2017-10-04):
问一下版主,论坛的搜索每天是否只能用一次,是不是有限制啊?

网友:
没有限制。就在你这个帖页面左上方,有“搜索”,在条形框內输入你要搜索的内容,点击条形框右边的放大镜图标就可搜索。搜索中,分“帖子”和“用户”两个选项,注意对应进行搜索。

楼主:
回版主,搜索只用一次,再次用会提示要等一分钟之后,都等了一个多小时了还不行。

网友:
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怎样才能搜索一个ID所有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