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601收音机双连调谐电容脚垫用什么代替

楼主(2017-10-05):
近来回味起收音机代,早年朋友送来一台熊猫6灯电子管收音机,开机已无声无息了,尘封太久太久了。
拆机后发现所用空气双连已歪向前方,脚垫已变软烂了!
准备购买配件修复或改进,只是双连可变电容脚垫用什么可以代替呢?请高人指点,谢谢!
接下来修复电子管又一段快乐时光,期待ing......

网友:
脚垫原来是什么样子的,描述一下,马云家有各种厚度的硅胶垫

楼主:
谢了!双连电容脚垫全都融化了,黑呼呼的看不起原来模样了。我准备全拆了清洗一下再想办法固定上去,不然调台无法稳定住。

楼主:
用一双旧橡胶拖鞋面翦出同样三个分别打孔再安装上十分完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一双旧橡胶拖鞋面翦出同样三个分别打孔再安装上十分完美!

聪明,Diy精神

网友:
原装的里面是有限高空心管的

网友:
可以用医用输液瓶上的橡胶瓶盖代替。

楼主:
是的,原装中是有限高空心塑料管,用了三层+一层后高度正好,拧紧后挺好,调谐工况比较满意。
输液瓶盖也是个好办法。谢谢!

楼主:
维修经过:
未检查通电开机,6Z4很快发红发亮打火,关机发现电源变压器发烫,测量发现变压器正常,但次级整流输出端短路,测量为电源滤波电容漏电,整流管6Z4短路。
网上购买一些6A2,6K4,6N2,6P1,6Z4备用,更换电源滤波电容(用报废节能中拆机耐压400V10UF两只并联代用)。在测量短路情况下通电,6P1,6N2,6A2,6E1灯丝亮度正常,6K4灯丝发暗,无声。测量6P1阳极无电压,关机测量输出变压器初级开路。
因暂无音频输出变压器,重新绕制还得放一下,有时间和材料再动手。找了一个9V初级开路和电源变压器,拆开初级绝缘胶带,找到包在其中的保险电阻,发现是保险电阻烧断,初级线圈正常,跳过保险电阻直辖接线端,用电源变压器代用音频输出变压器。因这只9V变压器初级直流电阻约800Ω,查网友文可以代用。再开机,拾音器输入处触摸有交流声,说明功放部分正常,但收音无声。
更换6K4,6A2能收到电台声音,但中波一片交流声,短波低端也是一片交流声,高端能收到几个强信号电台。(原机6A2不小心跌地报废了
收音故障有点麻烦,因为波段开关清洗过,原机修理换件的部分重新恢复了一下,但仍然存在收台不正常,特别交流声极大
请老师指点如何修复此问题?谢谢!

网友:
时间长了,一些电解老化、漏电、失容等情况比较常见。若不在乎是不是原装件,完全可以用规格相同的新型原件代换。即便是6Z4,也可以用耐压合适的硅整流管代替。变压器代换相对困难多了。
交流声一般就是滤波不好造成的,也有调制交流声,还有现在的收音环境不好,机外干扰都有可能。

楼主:
谢谢!本地收听环境还可以,用电池晶体管收音机、交流收音机效果都可以。可能是电子管收音机年代久远,还有部件性能下降,造成滤波不好,调制交流声大原因。我继续

楼主(2017-11-04):
有余时间还在折腾601。不装6A2,只用6K4时有显著的自激声,换管无果。查各极电压正常。在论坛上学习老师前辈们经验,分析是该机已维修过,可能是退藕电容接地不正确引起自激。后将6K4阴极退藕电容直接并在管座上,自激消除了。

楼主:
6A2安装上去后还是收台噪声大,低端电台基本上听不到,全部是噪声,中波540是强信号也是一点听不见,短波1与中波类似,高端电台能听到一些,但始终存在背景噪声。短波2高端噪声小些,也能收到个别电台,能对付着听。目前还没查清问题所在,请坛中大佬指点迷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