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机,就烧格兰式微波炉的同步电机的轴。

楼主(2017-10-05):
只要一开机,穿入托盘中心孔的同步电机(30v)的轴就被高压烧坏。我重新换了新的托盘和同步电机,但轴还是被烧断了。是何原因?请高手解答。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型号什么机型,  而且还无图无真相,  大家想帮你也无从下手!

楼主:
烦请各位师傅帮我看一下

楼主:
格兰仕G80F23YcN2L-C3(R0)

网友:
   首先能烧说明微波到了这个地方,并且这个地方有微波直接加热的异物

网友A:
你能确定转盘电机是电压是30伏的。而不是220伏的?

网友B:
     在我看来,要么让轴和“地”必需接触牢靠,和“地”形成等电位。要么和地彻底绝缘。
    建议对电机做卫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确定转盘电机是电压是30伏的。而不是220伏的?

用万用表测量同步电机输入端,确定是3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我看来,要么让轴和“地”必需接触牢靠,和“地”形成等电位。要么和地彻底绝缘。
    建议对电机 ...

同步电机的轴是塑胶的,绝缘的

。而且换了两次新同步电机

网友:
这转盘电机我只见过220伏的。按里30伏电机对30伏电压不会烧的。是交流还是直流,,你能上图,把电源那儿上个图看看。

网友:
烧了,不找原因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