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谐BF998场管收音机

楼主(2017-10-05):
这几天过节无聊,参照坛友的电路做了个BF998的场管收音头,效果还不错,坛友有兴趣可以仿制,很好玩的
板子的正面,已经加上了短波变频头。没有新的中周,全是旧的半尸拼凑改绕的,累死了这回
全部是贴片,焊得不咋地
乱糟糟的工作台,可以评个坛子最乱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的今天也到了,正准备用这个双连试试。

这个双联只能弄中波,弄短波貌似不合适。

但我看到上海312就是这种空气可调电容的。

打算弄上海312?!为了一根牛绳去弄头牛

网友:
電路相似yn,70後做過的

网友:
最关心就是接收效果了,能否上个中短波的视频。

网友B:
电调有意思,跟踪同步吗?手上正好有这变容二极管,有空试试。原电路我做过的

楼主:
当然同步,关键要选好垫整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调有意思,跟踪同步吗?手上正好有这变容二极管,有空试试。原电路我做过的

刚到了差容空气电容,又要弄电调谐,任务重啊。

看到阿福兄也买了差容空气可调电容,我的今天到了,这个空气电容小巧精致,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到了差容空气电容,又要弄电调谐,任务重啊。

看到阿福兄也买了差容空气可调电容,我的今天到了 ...

是的,我的今天也到了,正准备用这个双连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双联只能弄中波,弄短波貌似不合适。

但我看到上海312就是这种空气可调电容的。

以前见过有介绍这个差容双连的,看着体积比较大的容量较小,接本振,体积小比较紧密的容量大接天线,好像不需要垫整电容,统调可以调花片。先找找这方面的资料,以及用这个双连的机器,摸透了它的脾气再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见过有介绍这个差容双连的,看着体积比较大的容量较小,接本振,体积小比较紧密的容量大接天线,好像 ...

我量过,双联小的联是250P,大的联是289.5p.弄中波收音机比用等容空气电容的好,前题是几个对应的线圈Q值弄高些。

楼主:
我也有几个全新的,没舍得用

网友:
有时间的话,俺也来玩玩收音头.....

网友C:
电调谐没有锁相环恐怕要跑台,变容管环境影响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爱康木老师,你好像说反了,这种差容双联应该是小的(窄的)一连290p,大的(宽的)一连250p。你再量量。 ...

爱康木说的应该是容量小的一连是250P,容量大的一连是290P,这里的大小应该是指容量而不是体积。
昨晚收集了一下关于此可变的相关资料,都说用于中波垫整电容与270P等容有机密封双联差不多。按照理论(不考虑分布电容等),天线连高低端容量比为9:1,本振高低端容量比约4.28:1,这个可变容量是:12P~290P+12~250P

网友E:
为什么背面看到4只BF998??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背面看到4只BF998??

有个是贴片TL431,短波头一个,中波头一个,中放两个,4个BF998。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是贴片TL431,短波头一个,中波头一个,中放两个,4个BF998。

明白, 短波性能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爱康木老师,你好像说反了,这种差容双联应该是小的(窄的)一连290p,大的(宽的)一连250p。你再量量。 ...

你说的对。

我也是这么个意思,怎么打字把意思打反了

网友F:
实物图与电路图不符啊,实物图上面的场管多俩,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可否共享下短波的一些参数,比如天线圈数及磁棒长度,短波本振线圈的匝数,短波天线连及本振连的垫整电容。修改了很多次,短波同步一直不理想,高低端不同步或同步差。

楼主:
短波设计是两个波段,3.9~18M,我还在搞,刚把中波调好公司来了一个任务,过几天投标完了再上图和数据吧,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物图与电路图不符啊,实物图上面的场管多俩,这是怎么回事?

多的一个是TL431,一个是短波头用的

网友:
关心你怎么布线的,先画好再焊,还是顺藤摸瓜

楼主:
按照基本要求,顺藤摸瓜

网友:
洞洞板焊得不错,好眼力好手艺。

网友G:
咱也仿制了一台。功放用OTL,效果可以吧。嫌交流电源有干扰,用两节18650电池。试听时声音稍大失真严重,分析是输出电流大时,电压波动,不知为何TL431稳压效果不好,前段做电调7358+7640机时也用这个问题。把电调部分另接电源,立刻清晰。后来为电调部分串如78L09 (78L06电压过低)问题解决。变容二极管是35Z,中周和振荡线圈自绕。为了拆装方便,BB998焊在小PCB板上,成为和直插三极管形式。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咱也仿制了一台。功放用OTL,效果可以吧。嫌交流电源有干扰,用两节18650电池。试听时声音稍大失真严重,分 ...

我的问题刚好和你相反,用78xx效果不好,跑台。后来改成431问题解决了,非常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问题刚好和你相反,用78xx效果不好,跑台。后来改成431问题解决了,非常稳定。

我的板子总电流不大,估计用TL431稳压效果不好是电阻选大了

网友(2018-11-14):
您好老师!请教一下BF998场管收音机各级的静态电流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调谐没有锁相环恐怕要跑台,变容管环境影响比较大

没问题的,短波都不会有很严重的跑台,中波更稳定,用LM7809稳压就行。

网友(2019-03-22):
你那个振荡线圈配270p电容,垫整电容270一300p较好

网友(2023-09-21):
这个焊点密度,真是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