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用365P双连可变制作中短波两波段矿石机。

楼主(2017-10-05):
这儿介绍一个巧用365P双连制作中短波矿石机电路。许多朋友手头有365P两连可变的较多,其中一连用作中波矿石机,配用电感量为 240微亨的调谐线圈,频率范围为。535到 1605KHZ。在设计短波电路时,把双连串联得到一只 185P的可变,配用电感量为 5微亨的调谐线圈,频率范围为 5.35M到16.5M。这样频率刻度度可以中短波共用。只要通过转换开关就是方便转换中短波,电路如图,提供给想制作中短波矿石机的朋友参考。主要参数已经标上,没标上的参数是矿石机通用参数。这样电路看起来更简洁。

楼主(2017-12-25):
引用 楼主:
365P可变电容,相应的调谐线圈电感量约为240UH,0.04*660股的线径大概为1.73,这样绕制折匝就要看绕的筒 ...

这个是我制作的结构实物图,以作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空气可调是365P的,帮我设计一个0.04*660绕在加多宝上的匝数和0.04*20绕在10CM磁棒上的匝数。谢谢 ...

365P可变电容,相应的调谐线圈电感量约为240UH,0.04*660股的线径大概为1.73,这样绕制折匝就要看绕的筒径而定,加多宝直径多少我不知道,但这样粗的线,绕制的直径过小会造成线圈过长,性能不能达到最佳,我觉得绕直径90MM左右较为合适,设计的参数表如下,另外0。04*20股的线径不能确定,这样就不能确定绕的匝数。你可以边绕边测量到满足要求为好。
表中主要三项,一个是调谐线圈的筒径,天线线圈的筒径可以适当大一些,正好能套在调谐线圈上移动调节。天线线圈的匝数采用调谐线圈匝数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如果用场管电路,多制作一个检波线圈即可。

网友(2017-10-05):
前两天刚收个空气双联,刚想整一台这个,马上就有资料了,老师真是及时雨啊

网友:
许老师经验丰富,动手能力强!

网友:
楼主的作品真不少。而且都是精品。

网友:
感谢分享成功的经验!

网友B:
沒有电感表,烦请许老师标一下线圈圈数,线种,以便于仿制。谢谢!

楼主:
有些朋友手有的差容双连,分别为 270 和 290P大的一连做中波,小的一连做短波,也可以双连串联作为短波连,相就的电感量如表中如示,电路图参考上机的电路,只是参数不同,电路完全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有电感表,烦请许老师标一下线圈圈数,线种,以便于仿制。谢谢!

表格中的是空心线圈参数。如果要采用磁棒线圈,以单根一厘米直径,长二十厘米的中波磁棒为例,直径一毫米的李兹线中铜密张五十五匝左右,对于短波来说,等容双连串联后电容为 183左右,用的电感量为 6.6微亨,如果用的单根一厘米直径,长二十厘米的短波磁棒,刚调谐线圈采用一毫米左右铜四五毫米左右绕十匝,可以压缩拉松进行调整,如果只是个大概也可以满足要求,有电感量校正最好

网友:
谢许老师回帖详述,好资料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短波公用一个电路,只是切换线圈和双联是否可行?

你理解错了,不是公共,是分别使用,公用是同时使用的意思,分别使用就互不影响,在中波的时候,只使用一连,在短波的时候,将二连串联使用,都是独立使用的,只是通过转换开关达到转换目的。

楼主:
开始发的图有一个小差错,现在重新发一下,有原理图也有安装图,原来发的红色部分的那个线应该连接到栅极的,画错了,重新发图更正一下,

网友D:
真正矿石机玩家,有个想法就是用电容咪里面场管来做砂矿石机呢,有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正矿石机玩家,有个想法就是用电容咪里面场管来做砂矿石机呢,有试过吗.

拆过,不容易拆完整,听说可以,没试过,不过咪头的管子淘宝有买,几毛一只,不过还没有试验过,有空弄些试试才知道结果

网友D:
折就简单了剪掉铝壳就可以了,电路部分保留以便焊授接,咪头之前做电话的时候留下很多,就是没做过矿机年青时候用成品线圜做过一台响了只有一个中央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折就简单了剪掉铝壳就可以了,电路部分保留以便焊授接,咪头之前做电话的时候留下很多,就是没做过矿机年青 ...

哈哈,有台就是成功,多试验试验,我有空也直接淘宝上买几只试试,看是不是可以用

网友:
好期盼你的成功,原来我们是同龄人你是大哥呢

网友:
许老师矿机又出新式样了,接线柱是许老师的特征标记,干净利落,等于已经帮你装好,哈!

网友:
分别利用双联,少了波段开关的一联,好方法

网友E:
请问许老师,我手头有一23 - 160P X 2 的空气双联,想有于3DQ检波的短波矿机,天线和调谐线圈的电感量应如何配置为好?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理解错了,不是公共,是分别使用,公用是同时使用的意思,分别使用就互不影响,在中波的时候,只使用一 ...

请问双联同轴可变电容怎样串联?两联的动片都是接地的,而且在同一个金属轴上,不解!

想通了,应该行的。一时蒙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许老师,我手头有一23 - 160P X 2 的空气双联,想有于3DQ检波的短波矿机,天线和调谐线圈的电感量应如 ...

你好,用作短波只要用其中之一连,调谐线圈电感用4到5微H就行。天线匝数为调谐线圈匝数的一半,场管匝数为调谐线圈的五到十分之一左右, 如果用短波长磁棒,大概间隔零点五厘米左绕个十到十二匝左右就行。短波大致对就行,不必太严格,这样天线线圈绕五匝左右,场管线圈绕一到二匝左右就行

网友:
谢谢许老师详细指导,打算用40Rc1磁环做一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用作短波只要用其中之一连,调谐线圈电感用4到5微H就行。天线匝数为调谐线圈匝数的一半,场管匝数 ...

许老师,在接收同一个短波频率范围,是用大电感+小电容好,还是用小电感+大电容好?
1。调谐电感5uh,可变范围23 - 160P, 接收频率14.8 - 5.6Mhz。

2。调谐电感3.49uh, 可变范围40- 360P, 接收频率13.47 - 4.49Mhz。

所用天线,电路,耳机相同的情况下,那种方案更好些?

我觉得可能第一方案,所得的电动势大一点,但调谐分离度困难些,如频率紧密的话。
第二方案,调谐容易些。 是否正确? 记得坛中有讨论过中波类似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也适合短波。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许老师,在接收同一个短波频率范围,是用大电感+小电容好,还是用小电感+大电容好?
1。调谐电感5uh,可 ...

你的设计基本上合理的,在短波段,频率比较好,如果电感量设计偏大,则受颁布电容的影响,高端频率上不去,所以在短波段,电感量不能过大,比较合理,又容易满足频率接收范围的电感量才是合理的选择。一般短波频率范围比较大,在几M到几十M范围,建议一般设计在中波的十倍频率比较好,正好可以利用中波的刻度盘,这个范围内的短波电台又比较多。白天晚上都有电台,因短波电台在十M左右比较集中。对应的短波线圈根据不同的可变范围,一般在2到8微亨之间选取,可变的选取最大电容值最好是最小的值十倍左右,这样才能基本满足三倍频率范围。

网友:
哦,好深奥啊,所以不仅要看个别元件的结合,还要有对电气机理,无线电的全面认识。矿机看似简单,其实充满各种关联知识。非常谢谢,老师耐心详细解答。

网友(2017-11-14):
这个做起来麻烦吗。需要多长时间可以做好

楼主:
制作过程也是一种乐趣,当制作好收到电台的时候,别有一种快感。哈哈,心动不如行动,第九次大赛开始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