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车上的车机 怎么接线

楼主(2017-10-06):
那位大师帮我看一下是什么机车上的 怎么接线啊

网友A:
把英文的标记抄写出来,才好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英文的标记抄写出来,才好认识。

在哪里??外壳都无标贴

网友B:
您好,应该是和大众系列的接线一样。用万用表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应该是和大众系列的接线一样。用万用表量一下。

你有类似的接线图吗

网友:
玩车机不知道接线图,有时候真头疼。

网友:
您好,请您参考一下。

楼主:
面板不知道怎么操作还有是不是要接天线啊

网友C:
这是荣威550的原车CD主机,还有配套的显示屏没见到,接线和大众的A,B插接线大同小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荣威550的原车CD主机,还有配套的显示屏没见到,接线和大众的A,B插接线大同小异

没屏幕,只看到这个

网友:
叫师傅安装

网友:
没显示屏,差不多废了

网友D:
这个是带总线的机子,显示屏是利用车子上面的仪表显示屏实现的,这个机子你接好之后,没有总线的情况下,有半小时好一个小时自动关机的毛病。也就是超过这个时间会自动关机,你要再开机才行。

网友:
大众的标准接线方法,很简单。

网友E:
没有屏幕的CD车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屏幕的CD车机?

是的,本来想拿来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带总线的机子,显示屏是利用车子上面的仪表显示屏实现的,这个机子你接好之后,没有总线的情况下,有 ...

这个在问题已经解决 就是没有屏幕啊

网友:
别折腾了,荣威的机子,声音一般般……

网友:
不错的车机,音质应该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