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做了个TL431的恒流源

楼主(2017-10-06):
原本是按照f02朋友的电路图制作的,但手头没有2N7000场管,用笔记本拆下来的2N7002来代换,但没有成功,于是改用晶体三极管S8050,这次成功了,虽然后面最后一位数字会跳,但好在基本可能用了。我估计是现在的S8050放大倍数比较大,所以用晶体三极管的效果可能比用场管还要好。

改后的电路图

补充内容 (2017-10-7 07:40):
图中的三极管标错了,应该是S8050

补充内容 (2017-10-8 07:35):
温漂测试在18楼,恒流情况测试在22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说你现在做的这个使用运放的,电路图能否给看看。

用1052比1013好,双电源比单电源好

网友A:
随便用抽屉里的 2SK30 搭了一下,没有 2.5k 电阻就随便用了个 5k,6 位半表实测证实和仿真一致,用结型场管,431 恒流源完全可以做到负载从短路到 1kΩ 再到 3kΩ,连 1nA 的变化都没有的 0.几uA 稳定度,说实话真的不能说是“恒”。

负载为 0Ω (短路)

负载 1kΩ

负载 3kΩ

所以说,这里用结型场管的建议真的是非常正确的 0.几uA 稳定度,真的算不上啥,没充分发挥 431 的水平,我这个还是之前被我吐槽操不稳定的 UTC431 呢

网友B:
校表不错,祝贺。

网友C:
9014应该比8050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表不错,祝贺。

谢谢,没有想到效果不错。

楼主:
是呀,8050不仅容易找到,而且一致性也好,更容易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14应该比8050要好

有可能,9014放大倍数更大。

网友:
俺用的是9014

楼主:
场管和晶体三极管各有优势,场管的优点是电压控制器件,栅极不消耗电流,缺点是放大倍数不大,三极管正好反过来,所以到底那个更好,完全在于精选元仲。而总体来讲,场管不容易选好,而三极管却极易选到。

网友D:
电路图中三极管型号标错了,应该是8050,而不是8550,后者是PNP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图中三极管型号标错了,应该是8050,而不是8550,后者是PNP管。

谢谢指错,我已经作了补充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三极管你监测2.3个小时看电流飘不飘。

温漂不只与三极管有关,与所用电阻、TL431都有关系,即使有温漂,也不能证明是三极管的问题吧?所以,这需要与场管进行对比,但我手头又没有合适的场管,对比不了。

补充内容 (2017-10-7 09:56):
不过,我还是按照你说的,作一次温漂测试,已经进行了一个小时了,目前也就是最后一位数字有些少变化,没有大的漂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场管和晶体三极管各有优势,场管的优点是电压控制器件,栅极不消耗电流,缺点是放大倍数不大,三极管正好 ...

具体到你这个电路结构,

1、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不太重要,反而不希望它太大,否则可能不稳定。实际上环路是靠 TL431 的增益维持的,TL431 可比单一三极管增益大得多

2、对 1mA 电流来说,三极管的基极电流影响已经非常大了

假设 RL=1Ω 时,使用三极管(2SC1815)和使用场管(2SK170),可见由于基极电流的影响,三极管上端也就是流过负载 RL 的电流,和三极管下端也就是流过参考电阻的电流差:
Ic+Ib=Ie
IRL+Ic+Ib+I431=IR1
996.461uA+7.155uA-2.078uA=1.00154mA
这里 I431 对三极管和场管来说都差不多,所以两者的差别主要就是 Ib

而 RL 增大到 2kΩ(普通指针表头内阻范围)后,由于三极管工作点电压的变化,基极电流 Ib 也产生了变化,因此流过负载 RL 的电流和上面 1Ω 时有比较大的差异,而使用场管几乎无差异 --- 实际上你看三极管下端也就是流过参考电阻的电流其实是不变的,还是 1.00154mA,但流过负载的电流变了,基极电流影响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三极管你监测2.3个小时看电流飘不飘。

温漂测试了3个小时,从8点48分开始,到11点48分结束,测试结果如下,由于最后一位数字有点跳,所以都用了2张照片:

8点48分

9点48分

10点48分

11点48分

       可以看出,3个小时最大只漂移0.4微安,应该讲,排除5位半数字表自身的温度漂移,这点漂移实在不算什么,而且一般校表也就在1个小时内完成,那就基本没有什么影响了。

       补充一下,发表了才知道,矿坛的几个字刚好影住了照片的具体时间,有点遗憾,但我也在数码之家也有发帖,移步到数码之家看就清楚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 ... =1&toread=1#tp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到你这个电路结构,

1、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不太重要,反而不希望它太大,否则可能不稳定。实际上 ...

理论数据还需要实际测量来证明,三极管能不能用而且能不能用好在TL431恒流电路中,你看看楼上我刚刚测试的温度漂移情况就清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理论数据还需要实际测量来证明,三极管能不能用而且能不能用好在TL431恒流电路中,你看看楼上我刚刚测试 ...

我说的是基极电流 Ib 因为负载 RL 变化而变化导致这个“恒流源”不是很“恒”,你测温飘干嘛

你应该测的是它随负载 RL 变化的特性

再说了,你哪里测温飘了?自变量(温度)在哪?别和我说测温飘的自变量是时间,都是 t 一个是 temperature 一个是 time 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基极电流 Ib 因为负载 RL 变化而变化导致这个“恒流源”不是很“恒”,你测温飘干嘛

你应该测 ...

其实你说的这个虽然帖子没有说,但也是实际测量过的,就是负载电阻从0-3K,误差的数字也是最后一位的有些少变化,也就在0.5微安的范围内,跟你的理论计算是有一些差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基极电流 Ib 因为负载 RL 变化而变化导致这个“恒流源”不是很“恒”,你测温飘干嘛

你应该测 ...

昨天下午我对该板恒流情况进行了测试,在负载端分别接入3K/2K/1K电阻和直接接入五位数字表进行测量,测试情况表明,恒流情况良好,只有0.2微安的变化。

测试接入点说明

接入3K负载电阻的情况

接入2K负载电阻的情况

接入1K负载电阻时的情况

直接接入数字表的情况

网友D:
做得不错,把恒流值扩展一下,可以用于测试三极管放大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得不错,把恒流值扩展一下,可以用于测试三极管放大倍数。

是这么个道理,不过如果是基极电流,应该是微安级的,还需要测试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这么个道理,不过如果是基极电流,应该是微安级的,还需要测试才行。

可以把毫安级电流作为集电极电流,然后用运放接成仪表放大器,或者直接用单片仪表放大器,测量基极电阻两端电压,基极电阻可以取整数,便于计算基极电流,然后集电极电流除以基极电流即可得放大倍数。听起来有点复杂,但是精度较高

网友:
好电路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把毫安级电流作为集电极电流,然后用运放接成仪表放大器,或者直接用单片仪表放大器,测量基极电阻两 ...

这个有点复杂。其实我制作的晶体管图示仪,最小一档的基极电流是5微安,一般的晶体管测试用它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这么个道理,不过如果是基极电流,应该是微安级的,还需要测试才行。

可以把毫安级电流,作为集电极电流,然后用运放接成仪表放大器,或者直接用单片仪表放大器,测量基极电阻两端电压,基极电阻可以取10K和100K等整数,便于计算基极电流,然后再用集电极电流除以基极电流,即可得到放大倍数。使用仪表放大器测量电压的目的,是利用仪表放大器输入阻抗很高,可以尽量减小测量电路对基极电流的影响,同时把不易测准的微安极电流的测量转变为电压的测量。
毫安级恒流源是性价比最高的,相对成本最低,也便于准确测量,微安级和安培级恒流源制作和测量都会面临更多问题,不易做得准确。用可调的毫安级恒流源,作为集电极电流,就可以测试不同集电极电流下的放大倍数,还可以通过调节集电极电流,使基极电压(电流)成为一个整数,这样放大倍数便可脱口而出,不需要计算。也可以通过改变集电极电流,记下相应的数值,实现差值计算,回归β=ΔIc/ΔIb,这才是放大倍数原始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把毫安级电流,作为集电极电流,然后用运放接成仪表放大器,或者直接用单片仪表放大器,测量基极电阻 ...

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电路,有时间也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你说的这个虽然帖子没有说,但也是实际测量过的,就是负载电阻从0-3K,误差的数字也是最后一位的有些少变化,也就在0.5微安的范围内,跟你的理论计算是有一些差距吧? ...

996.461-996.070 = 0.391uA,仿真用的是 2SC1815,电源电压 12V,这不差不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6.461-996.070 = 0.391uA,仿真用的是 2SC1815,电源电压 12V,这不差不多么

如果用3K负载电阻做仿真,差的就有点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下午我对该板恒流情况进行了测试,在负载端分别接入3K/2K/1K电阻和直接接入五位数字表进行测量,测试情况表明,恒流情况良好,只有0.2微安的变化。 ...

0.2uA 是不是“良好”姑且不说,但 0.39uA 和 0.2uA,对应仿真的 2SC1815 和你实际用的 8050,不正好就是器件差异么。

你认为“场管不容易选好,而三极管却极易选到”,但显然正好相反,双极三极管才需要挑选,因为器件差异导致基极电流的影响不太确定;相反如果用场管,场管工作的时候 PN 结反偏,仿真显示 2SK170 这样的管子栅电流是 nA 级别(2nA),对 mA 级电流源来说影响自然比 uA 级的基极电流小得多,所以前面坛友劝你用场管,其实是很正确的。

至于那位坛友提的温度系数问题,你可以用烙铁加热 8050 看看,仿真中的 2SC1815 加热后也有零点几 uA 变化,8050 应该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uA 是不是“良好”姑且不说,但 0.39uA 和 0.2uA,对应仿真的 2SC1815 和你实际用的 8050,不正好就 ...

管子选择问题,可能是你有点脱离实际了。因为我前不久刚买一些三极管,用图示仅测试,发现无论那个型号的三极管,同型号的管子特性曲线一致性都很好,所以才有三极管容易选到的想法。而场管我试过2N7002、2SK40,都无法正常工作,所以场管相对来讲是比较难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子选择问题,可能是你有点脱离实际了。因为我前不久刚买一些三极管,用图示仅测试,发现无论那个型号的三极管,同型号的管子特性曲线一致性都很好,所以才有三极管容易选到的想法。而场管我试过2N7002、2SK40,都无法正常工作,所以场管相对来讲是比较难选的。

...这理由真强大。

我说的是“2SC1815”和 8050 的差异,也就是不同型号管子的差异,你咋说成是同型号的差异了 <__<

另外,场管是很容易选的,我认为是你的管子是坏的或者接错了,虽然 2N7000/2N7002 是摸死(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而这里更适合使用结型场效应管(JFET,Junction Field Effect Transistor),我仿真用的 2SK170 就是音频放大用结型场管,但我相信即使是开关摸死(你那个 2N700x 就是开关摸死)也是可以的,效果也比双极三极管(BJT,Bipolar Junction Transistor)更好,实际上 MOSFET 的栅电流可能比 JFET 更小。

网友:
随便用了个非常常见的功率开关摸死仿真,也是非常好的,虽然这种场合完全不应该用这样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用抽屉里的 2SK30 搭了一下,没有 2.5k 电阻就随便用了个 5k,6 位半表实测证实和仿真一致,用结型场管 ...

如果有可能,你也用2N7002试一下。我今天也用大功率场管BUZ350试了一下,已经成功,不过恒流漂移也是0.2uA,所以这点漂移有可能是这个五位半数字表的问题。

网友F:
我用2n7000做过一个,非常容易,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2n7000做过一个,非常容易,效果很好

2n7002与2N7000参数可能有些不同,所以不一定能成功。我查了一下,7000的最高阀值电压是3V,而7002的最高阀值电压是2.5V,所以7002不成功的可能性大得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有可能,你也用2N7002试一下。我今天也用大功率场管BUZ350试了一下,已经成功,不过恒流漂移也是0.2u ...

如果是双极三极管的话是 BJT 本身的特性(Ib),其实问题要解决很简单,这个影响是三极管的基极电流 Ib 导致的,Ib 从 TL431 的限流电阻(R2)而不是三极管/负载的支路来,所以可以多串一个三极管(好像叫做达林顿接法?)进去,这样第一级(接到 R2 的)三极管的 Ib 就会非常小,而第二级三极管的 Ib 来自第一级三极管的 Ic/Ie,它本身就是负载这边的支路,那么就没问题了。

但这样相当于一个放大系数极大的三极管,不清楚是否能稳定。

btw. 你那表有那么糟糕么

网友:
TL431可以做到这么高精度,有点让我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双极三极管的话是 BJT 本身的特性(Ib),其实问题要解决很简单,这个影响是三极管的基极电流 Ib ...

我这表是坛里淘的,收到用就是这样,最后一位跳字。

网友C:
当砂锅底被打破了之后,需用烙铁把每个相关元件都加温试下,看看到底谁还有问题,那个R1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砂锅底被打破了之后,需用烙铁把每个相关元件都加温试下,看看到底谁还有问题,那个R1怎么样

前面说了,该环路主要是 TL431 维持的,所以 431 的限流电阻 R1 影响也是极小的,当然不是没有 --- 431 的“动态内阻”毕竟不是 0,有轻微的影响,但对于一般金属膜电阻来说,R1 的变化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大范围(百分之几百以上)改变 R1 的电阻值,在“合适”(让 431 可以符合手册给出工作条件范围内)的范围内,还是一样:

用双极三极管(BJT)的话,R1 直接提供了 Ib,所以影响较大
用结型场管(JFET)的话,因为 Ig 太小,几乎没有影响

btw. 仿真软件是可以输入元器件的温度的,不要说电阻,三极管的温度都可以输入并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