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6p 推挽 广播级 牛入牛推牛出 厂机留念

楼主(2017-10-06):
20kw 双通道广播电视台上的机器。做限放用的 2台,已收藏多年,长时间未使用。这机器用料很猛,一些细节可以看出,衰减式电位器。电子管电流检测 电子管屏压调节,共使用电子管6p6p 2只,6j8 2只  6h6p 2只 6k42只 wy1只  平衡式耦合牛1只。推动牛1只。输出牛1只 电源牛一只。滤波牛2只
所有的信号电容都是油罐

全貌

全貌

楼主(2020-06-13):
图来了。。感谢 雷

网友(2017-10-07):
这料好,改成6P6推挽正合适

口水中

楼主:
使用主要元件图

推挽输出牛

推挽输出牛

平衡式耦合牛6k4前

平衡式耦合牛6k4前

6j8推动牛

6j8推动牛

滤波牛

滤波牛

网友:
我拆过一套!那个调幅变压器才牛!

网友:
都是好材料。不要浪费,用起来。

网友:
我还没有看过胆机

网友A:
两只6P6P推挽能达到20KW???楼主写错了吧。

网友:
已经被拆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只6P6P推挽能达到20KW???楼主写错了吧。

没错,应该是调幅中波发射机上的激励器组件之一。

网友:
都是好东西,很少见了。

楼主:
这机器的是84年后出的机器,上面的电子管是原装的不是后配的有84年的标记,看下面的排阻有流水作业的痕迹

网友:
楼主说的没有错,是20kw 广播发射机的设备,不是本身20Kw。双通道是调频广播,包括电视伴音。这个机器是音频调制机,输出音频信号用于载波发射。是难得的好东东,拆了可惜。该机要求高保真,只要配接个好的输出变压器(原来的输出阻抗不合适,需要该绕)。一般的玩家是达不到其性能的。

网友:
拆卸就太可惜了。

网友:
好东西啊,口水啊。

楼主:
这是电源变压器,高压使用414v的 是用晶体管整流的。输出牛是0.17的线 4320圈。次级有2组0.27的1194圈和0。12的240圈做监听的

网友B:
拆了对的,留着没用,国产的卖不起价,如果是进口的就管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主要元件图

别拆啊。修修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对的,留着没用,国产的卖不起价,如果是进口的就管钱了。

80年代末期广播级的东西。那个时候电子管已经是没落产业,但在kw的广播系统上还在用,不是好的电路和产品上不了广播电台的,以前想看一眼这个东西都看不到,这玩意都有当兵的站岗,公安管理双保卫制度,那时候的产品不比70年代以前的国外的民用产品。。他的前级是大型的开盘机。(就是像桌子那莫大的开盘录音机)对音质有一定的要求,就是这样的电视发射机机器在90年代后期都换成了全固态的发射机了。是美国哈里斯的我是从7ch上面拆下来的。我知道他的历史价值。在电路上斯巴克就有一一些他的影子,。。。,

网友:
好东东,拆了太可惜了。当然,能利用起来是最好的。

楼主:
今天做电源接口。。尝试通电。。。天天做一点。。吧机器吃透

网友:
利用起来就是宝。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关心和关爱。我会好好的把这个机器服复原修好的。在修理过程中遇到问题还要请教大家,只是我不了解在电视台限放是干什么用的? 我的机器上写着(限放)两个字 视乎不是做功放用的,!2只6p6p输出功率也很小,哦,这个机器好像是全平衡推挽电路,抽时间画出图来再请大家给看看。

楼主:
搞好了这2个机器都搞好了,都可以使用了。。。就是这机器怎么这么点声音。。估计只有2w的输出,,看看输出牛的变比  不对?
2只6p6p的阴极电流也只有10ma 电压300v输出牛的变比是4320:1194或者4320:248 接8欧音箱声音不大!

楼主:
为啥声音这么小啊

楼主(2018-01-06):
我估计这不是个功放,,这是个电子管限幅放大器。这个机器输入接电脑,不论电脑开多大的音量,输出的也不失真。。好像是6k4的遥止的功能?

网友:
壳子大了点

网友:
有好东西了就该折腾,拆拆装装才不枉好东西。

网友:
哇,开眼界了,第一次见一台机器这么多牛

楼主(2018-03-13):
经过一段时间在本坛的知识恶补,基本了解了一下。下面说一下我基本的认识,不知对不对清大家斧正
这不是一台功放。只是一台全平衡前级限幅放大器。虽然看到的是6p6p推挽但输出功率小。不可直接接8欧喇叭。(谁然接喇叭也有1w的输出)
这个东西是600欧平衡输入。输入进一个变压器1160:(2860+2860)
进入6k4做限幅放大(这东西用电脑 不论输入多大音量输出音量变化不大)再进如平衡电位器。再过变压器再进入6j8p电容耦合在进入6p6p推动变压器输出1-1660-2160-2660-4320:1194  还有一个248的绕组做600欧的监听。。
由此判断。。这一个机器只能是一个声道。这个机器是一个高电压的前级。。用它能不能直接推845做个甲类的后级?
这个要算变压比(还不会算) 慢慢在潜水学习。

楼主:
今天把拆掉的那台拿 出来,,,想办法复原。。真是傻啊。。。为什么要拆掉?  现在还要费力复原

网友:
还真有几只这拆件,有时间的话故捣故捣。

楼主:
如果型号一样 我来一套。。改个单端。   北方地区  没听过单端。。推挽有几个了。都是过去的电路   不胜其烦。没觉得有啥神奇的声音!可能我年轻的时候听耳机 听坏了耳朵。。。。

楼主:
全平衡 6p6 牛入牛推牛出 耳放。

全平衡 6p6 牛入牛推牛出 耳放。

楼主:
网上找到的同类机器

前面板

前面板

底板

底板

底板

底板

上面

上面

fu50

fu50

电位器

电位器

楼主(2018-12-11):
牛入牛推牛出 全平衡前级放大器

改一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