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低成本、低功耗、多端口软路由,采用LEDE X86系统

楼主(2017-10-06):
前言:
〇几年开始用傻瓜路由器,后来向智能路由、千兆路由进阶。现在家庭宽带进入100M时代,为了能充分的利用带宽,提升上网速度,也学大家玩起了软路由。

需求:
1、        首先要的就是低功耗,一年8760小时开机,每降低1W功耗就节约将近6元钱,功耗降低还能使路由的温度降低。
2、        体积小,主机太大不适合摆放,17×17的ITX主板都觉得大了,最好3.5寸主板。
3、        CPU必须支持64位,所以什么N270这些就不行了。
4、        LAN口必须千兆,而且数量要多,可以通过小交换机来扩展实现。
5、        价格必须不能高了,这个是关键,不然随便去淘宝陶一个合适的3.5寸小主机,但是价格至少600以上。

选择硬件:
为了价格便宜,放弃了在淘宝选购新主板,在矿坛没有寻到合适的主板,就在咸鱼淘,可能是运气不好,买的前两个小主机虽然CPU支持64位,但是BIOS琐死了32位(D2550一个和N2600),最后都转让了,基本没亏。最后找到一款N2800 CPU的小工控主板,3.5寸的,双千兆网卡,带内存和SSD。
为了扩展LAN口,必须找一个小交换机,看网件的GS108E不错就在咸鱼入了一个,这交换机功耗低,空载3瓦多点,满负荷应该也不高,8口全千兆,关键是支持PVLAN和QVLAN,可网管,可流控,只是价格比GS108和GS308贵一点,后面这两款无法划VLAN,当然如果不需要这个功能也无所谓。

―――――――――――――――――――――――――――――
正式开干,小主板是正宗的工控主板,com口就达6个之多,做群晖或软路由都不错,加电测试功耗,空载近14W,比想象中的功耗高,郁闷。用手感知芯片温度,发现一些75232L芯片温度很高,这些都是com芯片,用不上,焊掉!!!再测试,功耗10瓦多一点,满意,功耗干掉3瓦。其实还有一些元件用不上,电路知识差就不乱动了。
该主板的NV10多合一南北桥芯片温度比CPU都高些,所以要为它DIY散热,最开始是相找一大块铝合金散热,所以做了两个垫片抬升CPU和南北桥芯片的高度,但是不是很平顺,怕散热不好就放弃了。

找了一个CPU散热鳍,主板上的空位无法安装,就自己找了个2.5MM钻头给散热鳍开孔,用螺丝直接旋紧当丝锥来攻丝牙。

安装好散热鳍,这么两个安装好了就不需要风扇了。

GS108E千兆网管交换机裸照,体积小巧,和工控主板差不多大小。

外壳找的一个坏车机的外壳,打孔,安装螺丝柱。先装上交换机。

再把工控主板装好,正面我都不准备再加挡板了,这样不仅通风好,而且还有朋克的感觉。正面或背面都可以供电,正面 5.5×2.5的插头。直接插小主板即可。

后面的照片,车机外壳自带的口子刚好把小主板的电源按钮、复位按钮、电源指示灯和硬盘指示灯露出来,主板设置为来电自启动,所以平时不需要按按钮。后面也可以输入12V电源。

开机工作,完美

软路由加交换机正常使用15W左右,CPU性能秒D525,但是功耗却小很多。端口比淘宝成品软路由多,功耗更低,性能更强。

开始多拨,速度不错,下行465M,上行66M,打开网页这些不知道是不是心里因素,感觉比以前的路由快,大多数网页都是秒开。

软路由系统选择:
    先测试了爱快,感觉功能较少,装插件不方便,而且带宽叠加效果不好,多拨后在speed.net上测速无提升,这种负载均衡在多个文件下载的时候有用,但是单文件下载的时候就不行了,还没有自己原来的硬路由好用,果断放弃爱快。然后刷LEDE x64,目前使用效果不错,功能多,易扩展,不过默认DDNS太少了,连3322和花生壳默认都不带,还好群晖服务器上可以设置。另外一些功能还在慢慢研究中。

补充内容 (2017-10-7 12:27):
对了  是LEDE X64系统  标题写错,好像不能编辑

补充内容 (2017-10-7 18:23):
原来第三方DDNS可以设置,之前没有找对地方,已经处理好。现在就差怎样指定出口,正在研究中

网友:
曾经我也研究软路由,但 宽带不支持多播,放弃了

网友:
下来用多少大洋。?

楼主:
成本300来块,不过要慢慢淘

网友:
真羡慕lz那里还能多拨,我这里N年前就封杀了,还是三大运营商都封

网友:
厉害 , 这个挺高端

网友:
折腾过硬改和刷机,还没折腾过软路由。有时间得玩玩。我这儿电信能多拨,联通ADSL时代可以,移动不行。

网友A:
第二次看这帖子了,准备搞个软路由,d525主板已经在路上了。为啥要接千兆交换机?不是直接接无线路由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次看这帖子了,准备搞个软路由,d525主板已经在路上了。为啥要接千兆交换机?不是直接接无线路由么?

需不需要接交换机看个人需求,软路由如果和无线路由器放一个地方,无线路由的4个lan口本来就可以当交换机用,我用交换机一是因为网线多,二是因为不和无线路由在一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不需要接交换机看个人需求,软路由如果和无线路由器放一个地方,无线路由的4个lan口本来就可以当交换机 ...

光猫,软路由在一起,无线路由拉其他地方不是也可以么?还要请教软路由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猫,软路由在一起,无线路由拉其他地方不是也可以么?还要请教软路由怎么设置。

可以         加交换机是因为有线多

http://koolshare.cn/forum.php 这上面下载  LEDE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         加交换机是因为有线多

http://koolshare.cn/forum.php 这上面下载  LEDE

原来如此,谢谢指导。

网友:
不错,有空搞个玩玩。请继续把ddns教程放出来

网友:
14 * 14CM的主板怎么样,APU 1G

楼主(2017-12-28):
很稳定,不停电基本一直用

网友:
小主板多少钱。我也淘了一块,100多,想做NAS的,也不适合。你搜索的什么关键词。

网友:
做的很漂亮,学习了

网友B:
软路由倒是没什么需要,这个小板跑黑群晖性能够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路由倒是没什么需要,这个小板跑黑群晖性能够用吗?

完全够用   闲置的时候CPU 2%    做其他的时候也不是3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够用   闲置的时候CPU 2%    做其他的时候也不是3很高

感谢分享,不知道这个主板花了多少钱呀?

网友(2018-01-29):
现在的网络基本够用了,下载就算是慢也一兆的速度了,都赶上以前十兆局域网的速度了,抽根烟工夫一个电影就下来了,下多了都没地方放,现在也懒得下载了

网友C:
以前开发过网络机顶盒,板子上带一个以太网卡和一个无线网卡,运行uClinux系统。我用多余的板子自己改装了一个路由器:激活linux的网关功能,用iptables设置转发规则和防火墙。为了便于管理,又写了一个简单的Web Server管理配置页面。做完以后用了好几年,一直到搬家,因为室友还住在那里就留给他了。

网友:
家里200m应该不需要双拨吧!

网友(2018-05-31):
留个记号,以后备用

网友D:
好东西,不知道价格多少?那个n2800的价格?
有个固件叫高恪的你可以试试,最近冒出来不久,评价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东西,不知道价格多少?那个n2800的价格?
有个固件叫高恪的你可以试试,最近冒出来不久,评价挺好的

200元,咸鱼淘的

网友(2018-07-02):
楼主高手,太牛了

网友(2018-11-03):
低成本,高效能。可以低

网友:
这个软路路由有个性。

网友(2018-12-24):
我现在也是用的软路由,性能确实强不少啊

网友E(2019-02-01):
引用 网友C:
以前开发过网络机顶盒,板子上带一个以太网卡和一个无线网卡,运行uClinux系统。我用多余的板子自己改装了 ...

我这几天也弄到了几个网络机顶盒  带2个网口  带天线    应该是wifi。就想着能不能改成软路由。(只能想想 水平不行。呵呵)原来哥们都弄完用了好几年了。佩服啊。

网友:
一多播,就掉线5分钟,所以现在还没享受独傲软路由的好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这几天也弄到了几个网络机顶盒  带2个网口  带天线    应该是wifi。就想着能不能改成软路由。(只能想 ...

只要你能找到盒子所用的linux版本和驱动程序,并有办法把程序烧写进去,理论上就可以。

我以前那个盒子是单位开发淘汰的,全套开发资都有,所以改起来不太费劲。具体的改法就是只保留Linux kernel,必要的驱动和busybox,打开linux 的网关功能,并用iptables配置路由转发规则。还有就是要跑一下PPPOE播号程序。为了方便管理,移植了一个轻量级的http server,以便通过浏览器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你能找到盒子所用的linux版本和驱动程序,并有办法把程序烧写进去,理论上就可以。

我以前那个盒 ...

你这是技术型的    你说的这些一般人都做不到啊  呵呵

网友(2021-01-28):
挺强大的,看着好累

网友(2021-03-13):
做工不错,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