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这个功放中可调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7-10-06):
我的一个不知牌子的功放,右声道中点电压0.6V想调一下,但对放大电路不熟悉,特意画了一下电路图(电路图还没有画完)。请各位帮忙看看。图中那个可调电阻是调什么的?先谢过了。
晕。发错版块了。麻烦版主移一下地方啊,或者删除。

网友:
还么没画完就贴上来了,画得对不对都还不知道。不过从你的图上大致就可以判断是调正负半周静态平衡的。不过和输出端差那么一点电压还不一定能扯上关系,稍微考究点的功放是有独立的零点电位伺服系统的,不知你这个功放有没有。

网友:
楼主你测量的0.6伏是正的还是负的?可调貌似调整机灵敏度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朋友,我继续去画电路图

网友A:
这个可调电阻就是调中点电压,全对程输入的功放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调电阻就是调中点电压,全对程输入的功放不错的!

呵呵,不懂,所以来论坛里问问高手们。这个电路我在网上搜过了也没有看到有过类似的,前辈知道有什么机子是用这样的电路吗?

网友:
0.6v是在允许范围的,何必调节,又不是保护了,而且对喇叭有点影响,也不会很明显

网友:
0.6v是在允许范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