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助 那位老师 有AN7218 应用 电路图

楼主(2017-10-07):
请帮助  那位老师 有AN7218  应用 电路图
  有一台收音机用的是  AN7218   电路  现在是 调频 中波 都很好 就是三个短波 都收不到台 收到了灵敏度很低。。请教老师们。要检查什么?谢谢啦。

网友:
你可能需要远离城市的喧嚣

网友:
这和 AN7218 没关系

网友A:
上网找,ICPDF这个网页上能找到很多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网找,ICPDF这个网页上能找到很多资料

您好!我是想找应用电路图。就是用an7218制造的收音机 电路图   要有 短波,,谢谢啦。。

网友:
知道大概的就可以了,不用那么详细的毕竟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现在要完整的图纸有点麻烦的,不像以前官网上会提供完整的,

网友:
这位朋友,我这里只能提供典型应用电路,upc1018c与AN7218是同一型号,两者相同,只是手册上就是这个清晰度,看看能不能使用。

楼主:
谢谢008  老师。。我 的 是调频中波 都很好 就是短波是三个  有二个  不好。噪音大 没有台。不知道 要检查那里。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008  老师。。我 的 是调频中波 都很好 就是短波是三个  有二个  不好。噪音大 没有台。不知道 要检查 ...

仅仅是短波没有信号,说明其他电路都是正常的,首先检查波段切换开关,其次重点检查相对应的短波波段的震荡电路。现在因为没有原机原理图,没法具体到某个元件是不是。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苦于没有电路图,,所以不敢动手。估计是短波的一个元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苦于没有电路图,,所以不敢动手。估计是短波的一个元件。有问题

我已找到你需要的此集成电路具体的应用电路,现在发上来,另有压缩包,里面是没有经过压缩的图片。不知道能不能派用场。
这是当年上海产L-866收录机高频部分原理图。

楼主:
谢谢啦。008 压缩包 打不开。。

楼主:
请教老师。短波一个还不错。另外二个灵敏度很低。都是噪音。调台 有反应。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坏了。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老师。短波一个还不错。另外二个灵敏度很低。都是噪音。调台 有反应。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坏了。谢谢啦

      如果某个波段灵敏度低,首先应该检查一下频率覆盖范围对不对,然后是调整相应波段的天线跟踪,其实与中波一样低端调短波天线线圈,高端调线圈上并联的可变电容。如果短波天线是长的磁棒,就不能仅仅是移动位置了,而应该增减磁棒上线圈圈数,这一点与中波不完全一样。
压缩包没有问题,你全部将其下载到一个目录里,打开可以得到原有的两个图片。

楼主:
好的 谢谢老师。。早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