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软件 技术 求助

楼主(2017-10-07):
想学PLC  但是没有软件  不知道怎么下载  是需要购买还是怎样?至于什么品牌无所谓  三菱  欧姆龙  西门子  台达    都可以  我只是想要软件  该怎么办?      求助

网友A:
你这纯粹是没目的的乱搞,我就是搞工控的。PLC目前来说国内分为两大派,一派是以三菱为代表的日系派,另外一种就是以西门子为代表的欧系派。日系的编程一般都是指令元件(这几年也逐步像欧系编程方式靠拢),这类对新手来说比较好学,容易上手。欧系的多以方块图的方式编程,新手不容易上手,但是上手之后编程就比指令的方便。反正看你怎么学,最好你先有一定的电工基础,买点书看看。三菱的编程软件GX WORKS2百度里面很好下。

网友:
官网上都有,首先要确定学什么。西门子logo,也不错哦。

网友:
西门子S7-300和S7400梯形图编程手册以及S7-300Step7 v5.5软件汉化版都可以在网上下载

网友:
西门子官网就有教程啊,都不去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纯粹是没目的的乱搞,我就是搞工控的。PLC目前来说国内分为两大派,一派是以三菱为代表的日系派,另外 ...

我们厂里用的都是三菱跟欧姆龙的PLC 只要这两种的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需要用 也没必要学

楼主:
主要的是要三菱跟欧姆龙的软件

网友:
不懂这个,只能看看的份

网友B:
三菱的有教学软件,还不错。百度就有。这个东西,和平时的电器元件应用稍有不同,要注意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的有教学软件,还不错。百度就有。这个东西,和平时的电器元件应用稍有不同,要注意了解

网上下载的  垃圾下了一堆  软件没见的有能用的   不知道是我没找对正确的下载地址还是怎么回事   可以具体告诉我在哪里下载麽?有链接当然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纯粹是没目的的乱搞,我就是搞工控的。PLC目前来说国内分为两大派,一派是以三菱为代表的日系派,另外 ...

老师专业几句话总结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下载的  垃圾下了一堆  软件没见的有能用的   不知道是我没找对正确的下载地址还是怎么回事   可以具 ...

百度,三菱plc学习软件即可,pc6那个链接,三十几M大小,就可以。坛子里不许发外链,俺就不发链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