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多年走过的路--危险的天线

楼主(2017-10-07):
在 无法架 设天线的情况下,在电源线的火线 (相线)外包一层 铝箔纸当天线,或者在电源上接一个电容当天线,这是很危险 的方法,那个 方法都有人 用过,把地线接在自来水管上 ,真的是危险,为了追求没有可怕的,也没听说过出问题 ,胆大妄为是年轻人勇气,点赞

网友A:
当年书上就是这么教的,没问题啦。当时就是从这本小学四年级时在放学路上捡到的《少年晶体管收音机》书开始,从此迷上玩收音机和无线电的,一晃25年过去了……

网友:
儿时乐趣,在电源线外包铝箔纸缠绕漆包线当天线,那个时候都 用过,后在树上拉一根天线,床头下咋一根地线,接上检波二极管2AP9,缠个线圈抽头选择电台儿时乐.

矿石机

矿石机

网友:
用绝缘的电线绕上几圈作天线是可以的,大家都是绝缘的。我用过。

楼主:
做好避雷,天线两端用绝缘子 ,天线效果好

楼主:
说得对,有利有弊,高层建筑有避雷 系统,但是你不能 开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过被电跌落板凳的。

吃一堑长一智,被电的感觉永远忘不了,

网友C:
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城市都是地下电缆,没有架空线了,所以这种天线方式已经是历史了。

网友:
        天线跟地线是孪生的,天线跟地线之间有良好的避雷器,当然如果用一个电力刀闸在雨天合上刀闸以避雷。

网友:
只要火线外皮绝缘良好应该没啥事!只是想当然说说没亲身实验过!我是直接用铁架子电脑桌当天线的!

网友:
曾经在电灯线外缠上几十圈细电线做天线,矿机能响,但电路中有人开关电灯,矿石触点就得重调。

网友:
勇于实践!胆大心细!谨慎操作!方能平安!

网友B:
见过被电跌落板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吃一堑长一智,被电的感觉永远忘不了,

当时觉得超级滑稽。

网友:
相对来说,在电灯线外面绕线当作天线,要比楼顶架空天线安全得多。后者的危险性在于会招雷击。

网友D:
那是没有电磁波干扰的年代可行,用带胶皮的电线在电源线上缠绕七八圈,就可以当天线使用的。现在根本没有用了。在室外拉一般的天线,位置低了还收不到台。如果条件具备,我真想架条上百米的天线。

网友:
我试验过在铜芯裸线上,穿上大易拉罐,增大天线外表面积------效果不大。

网友:
打雷天气不要摆弄从外面引下的天线。

网友E:
可以把地线接到楼房里的地线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把地线接到楼房里的地线上吗??

        你说的楼房里的地线是指电力地线吗?如果是的话那要看这地线接地是否良好,这种地线有些是形同虚设,接地不良。一般来说如果有条件架设一条好天线的话,再弄一个自己专用的地线还是不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把地线接到楼房里的地线上吗??

不可以,楼房的接地分 两类,电源接 地,避雷 接 地,这都是危险的,信号接地不可以与电源接 地共用。

网友F:
我这以前有个老农,开关坏了,站在木门槛上,用手接线,灯亮,要关灯,把线拉开!

我非常惊讶,他若无其事!

网友:
有空做一个玩玩

网友:
现在好像听不到什么了哎!

网友:
好怀念那个年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城市都是地下电缆,没有架空线了,所以这种天线方式已经是历史了。

没错,现在都是地下电缆,无线电信号没有,干扰信号还是蛮强的。

网友(2017-11-18):
当年书上的方法

网友(2019-01-03):
我做这个就没成功过!

网友G:
70年代末,我用过电灯线当天线,声音小,有干扰。后来拉一条室外天线效果好很多,有一次突然阴天打雷,急忙把天线丢在一边,来不及接在地线上,就去干别的活了。几分钟后室内天线对着暖气片打出了一个篮球大小的火球,吓死人啦,晴天后拆了天线,开始玩电池的了。直到来矿坛后又入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70年代末,我用过电灯线当天线,声音小,有干扰。后来拉一条室外天线效果好很多,有一次突然阴天打雷,急忙 ...

当时有一种电讯闸刀,下端接地,中间有火花隙的,用于避雷,现在看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这以前有个老农,开关坏了,站在木门槛上,用手接线,灯亮,要关灯,把线拉开!

我非常惊讶,他若无其 ...

当年 我在“灯头插座”上插电烙铁,外壳破了没有发现。触电,旁边一个小伙伴不知所措。跌倒在地下,才断了电捡回一条命。又活了几十年。

网友:
把玩矿机是好事,安全问题是大事,架设天线别忽视。完全把玩是前题,矿机玩得有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书上就是这么教的,没问题啦。当时就是从这本小学四年级时在放学路上捡到的《少年晶体管收音机》书开始 ...

这个书我也有,上小学的时候。可我一直装到4管机,才勉强响了。现在看来当时看书不仔细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当时有一种电讯闸刀,下端接地,中间有火花隙的,用于避雷,现在看不到了。

我手里现在还有一个,黑色的

网友:
我那个时候什么也不知道,傻子一样啊

网友:
很久没有架天线玩矿机了。那是很久,很久,很久,的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手里现在还有一个,黑色的

现在都是古董啦。

网友:
小时也试过从电线上缠线当天线。还利用有线广播线当天地线用,有次正听着,突然开始广播了,一下将机子烧了,伤心了好一阵子。

网友:
还能这么玩,真的是厉害了。

网友H:
小时侯这么干过。只要处理好绝缘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就是相当于通过一只百十pF的小电容接在火线上,利用火线当天线用。甲塑料服布缠几层确保绝纸良好,如果能找到聚四氟乙稀薄膜更好,那个一层耐压能有一万多伏,绝对安全。

网友:
用塑料胶布,绝缘良好。输入法错误。

网友:
不懂电蠢人干的事情。

网友:
其实很好理解,六七十年代大家居住的大部分是平房,那时电线布线工艺基本上都是瓷珠或瓷夹板配线,电线就相当于架在空中的天线,现在楼房大部分都是钢管配线(暗线)是不行的。

网友(2021-12-02):
引用 网友H:
小时侯这么干过。只要处理好绝缘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就是相当于通过一只百十pF的小电容接在火线上,利用火线 ...

再回来看看17年的帖子回味...

网友:
当年也曾将电子管收音机的软天线一圈一圈缠在火线上,确实效果不错。后来就到了90年代,危险加上电磁环境逐步恶化,也就不能这样做了

网友:
没有听说过火线接个电容当做天线的,老书里面也不是这样介绍的,都是在电灯线外面用牛皮纸先裹一下(讲究的用胶布)再用漆包线缠绕几十圈后引下来作为天线,漆包线和电灯线之间相当于一个电容把高频信号引下来,小时试验过,效果略逊于室外蛛网天线,好处是简便。那时的电灯线外面是一层花线,里面是橡胶的,相当于双层绝缘,再加上牛皮纸或者胶布,绝缘肯定没有问题的, 如果这样还担心那么电灯线里面是火线和地线相邻着岂不是随时有短路的危险了,至于用火线接个电容后引下来的法子,不知谁自己想的,纯属个人行为,效果也不会比在外面缠绕漆包线更好还很危险,这样的办法就是给杂志投稿也不会被采纳的

网友:
很多老书上面都有介绍把电线绕在电灯线上做天线的做法,那个时候能免费听到广播就很激动了还顾得上什么危险不危险。而且,那时电网干扰也不算大,实际用起来天线效果还不错的。

网友:
60年代把矿石机接在院子里凉衣服的粗铁丝上就能听到清晰的广播声。

网友:
住的是楼房,我试过把电线绕在火线绝缘皮上做天线,结果只听到了50Hz的交流电的声音。

网友(2023-04-29):
引用 网友D:
那是没有电磁波干扰的年代可行,用带胶皮的电线在电源线上缠绕七八圈,就可以当天线使用的。现在根本没有用 ...

用气球!10元气球可以拉0.6的铜丝800米上天!

网友:
我的第一个就是这样的,香烟盒里的锡伯纸,底线就在床头灯的下方地面插入地面浇点盐水(老平房,沙土地面),用电话听筒(最低档的铁膜耳机),由于里电台很近,声音可以正常靠近听到,不用使劲贴耳朵。

网友:
以前老家后面有片池塘 当时把石头上绑一些绳子 然后在绳子上接个电线 丢进池塘中 当做地线用
天线就是门口绑在大树上的铁丝晾衣绳   接收效果不赖 可以听4-5个电台 声音比较大

网友:
现今城市架天线很麻烦,城管,社区还有居民有人不满就比较麻烦,做一个环形天线,总长25米就可以了,我用的涂料桶盖绕了22圈,挂在自己家阳台外,谁也别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