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A7335+TA7640只做FM问题

楼主(2017-10-07):
从一块正常工作的三波段收音板上拆下FM部分安装到一个空气四连上,竟然不能工作,由于没有原来的原理图,也许测绘有错误。
照片中的原理图是测绘出来的。
是否还是要装好AM部分的电路来提供一定的电流电压等?
有坛友试验过吗?

网友A:
TA7640  “2”脚对地短路才是FM状态,其它还没有细看,您对比一下sheet再检查一下吧。

网友B:
直接找到这两个IC的数据手册,照抄就行了。
这两个IC可是我入门时使用过的。

网友:
7640的2脚接地才是FM,AM部分的不用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7640  “2”脚对地短路才是FM状态,其它还没有细看,您对比一下sheet再检查一下吧。

谢谢,还真是这样,要是不提醒,怎么也整不出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找到这两个IC的数据手册,照抄就行了。
这两个IC可是我入门时使用过的。

您都是入门使用了,我还刚开始玩
手册里是可变电容接正极的,我想接上到负极的。

网友:
接负极没问题,但线圈要接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都是入门使用了,我还刚开始玩
手册里是可变电容接正极的,我想接上到负极的。

…我是先玩IC的,这样容易成功。
然后玩晶体管
再玩电子管
现在又回到玩晶体管。

网友C:
可变接地,参考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变接地,参考这个

谢谢老国哥的支持.我试验下

网友(2018-08-19):
经典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