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管甲类功放改怎么改?

楼主(2017-10-07):
在坛子里找了个单管甲类功放电路,原帖怎么也找不到了,原帖说可以用100亨的电感,代替那个大功率电阻,请高手指点下,改怎么改,我原用24伏电源供电,确实很热,电源满载,也热,后来换了个索尼笔记本电源,电压19.5伏,音量小了些,工作电变化了,机器不那么热了,,

网友:
帮你帖图:

楼主:
2sk1058单管功放,声音挺好的。推灵敏度高的喇叭,合适。

网友:
手机表示打不开

网友:
0.8A静态电流,不低。

散热器不小哇

网友:
用100H的电感还不如用一个输出变压器,只不过多一个副边绕组而已,但管子却不容易发热,功率也能全额输出。

网友:
传说很有胆味。

网友:
这个电路是一个高耗电的电路,如果无有变压器也不会产生胆味,真不知道有何优点。

楼主:
不小,热量,散热都不小,已经出声了,想好听点

楼主:
换了个19.5v 电源,一切都不热了,只是有温度而已!

楼主:
是工作点变了吗?

楼主:
刚刚接了台变压器,22伏输出,整流滤波后30伏,交流巨大!淹没音乐声,随手找了个不知是啥上的扼流圈,一点噪音没有了,声音拖泥带水,低频破,应该说严重失真了,用表一量,扼流圈输出只有6.9伏,我的天,这么宽的电压都能工作!

楼主:
供电19.5伏,漏极电压10.6伏,应该在甲类状态吧?

楼主:
楼上的高手,请问输出变压器取多大合适?

网友:
这个电阻是负载电阻,不能随便动,动了工作点就要重新调,电源电压改变了一样要重新调工作点。基本上确保G极电位不变就行。

网友:
扼流圈铁芯要留气隙,否则会饱和,直流电阻多大您量了没?

网友:
100亨的电感我还没有见过,那体积有多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