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音响房间的问题

楼主(2017-10-07):
本人现在一房子  长3.6宽2.5高2.95的房子  想做个5.1的小影院   但是不清楚怎么配   能达到好的效果(有品牌的并且高性价比的  含投影机功放)欢迎高手指导。

网友A:
不太好搞,几乎正方形,长度不够。
后置声场没空间。
中置会很冲。
建议2.0,10吋落地箱。

楼主:
还有没高手指点的谢谢!!!

网友:
个人感觉房间太小,只适合玩2.0且低音单元不要超过6.5寸,实在想玩5.1的话,我觉得耳机系统是否更合适呢?个人观点,不喜勿喷

网友:
未试过的请不要想当然。我的音响房就是长4.6米宽2.4米,现在玩106寸投影7.1声道环绕声,准备升级到7.1.4声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好搞,几乎正方形,长度不够。
后置声场没空间。
中置会很冲。

建议在墙上掏洞,在面板上按喇叭直接固定在口。可节约很大的空间,还省去了音箱,你的空间太小了。

网友:
小房间玩多声道要以吸音为主,业余测试以拍手掌没回声为佳,两三个人谈话时能清楚听到为好。我的投影机是SONY40,AV功放是用了快10年的天龙3808,音箱前主为意力91s,中置71s,后4声道为普乐之声三角形环绕箱,至于炮目前用DIY的双10寸圆筒大炮,炮放为低通+专业功放,增加一路低频震动器到沙发底。以上供参考。

网友:
其实全景声也可以搞,5.1.2    投影要用短焦,小空间可以用卫星箱

网友:
音箱吊装在屋顶上,再调试角度,使人耳听着舒服就可,低音炮可要可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