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PVC 水管音箱 各位大神请给建议

楼主(2017-10-08):
喇叭是汽车喇叭,打算用海绵做吸音棉,期待效果 各位大神给出你们的宝贵建议

汽车喇叭

汽车喇叭

PVC水管 内径152MM

PVC水管 内径152MM

全长一米

全长一米

网友:
额,我突然间有个想法,用两个弯头,一个直通头,两段管子,做一个音箱的念头!

网友A:
管这么薄,共振大,出来的声音有水管味

网友B:
准备搞低音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备搞低音炮啊。

应该算个中音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结构只适宜做低音炮

我也不是怎么懂,用了一公分的海绵做吸音棉,目前就做成这个样子了,请问有没有必要开导音孔。

一头一个喇叭

一头一个喇叭

一公分海绵

一公分海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这么薄,共振大,出来的声音有水管味

用了一公分厚海绵吸引,平时所放声音不是很大,共振感觉还好,体验下DIY乐趣吧

网友D:
如果是双声道,中间或许需要隔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双声道,中间或许需要隔开?

我用海绵做了个球塞在中间

网友:
取柴方便,易操作,不错不错

网友:
有人用水管的弯头配着玩,,你网上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管低音炮的扬声器装在管子中间约三分之一位置,靠两头的管道工作在不同频率上的谐振,来达到满足例如50到 ...

需要开导音孔吗?大神请回复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需要开导音孔吗?大神请回复一下

这位大哥说的是bose加农炮的原理,而你的是水管箱,建议中间切断用接头密封起来,各开一个导相孔,比你现在双声道混在一起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位大哥说的是bose加农炮的原理,而你的是水管箱,建议中间切断用接头密封起来,各开一个导相孔,比你现 ...

谢谢回复。我现在也正是这样想的,不过我不打算锯断,用东西把中间填充,然后再各开一个导音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音箱,加吸音材料是为了抑制谐振峰,博士公司发明的这种低音炮反其道而行之,利用管道和扬声器本身的谐 ...

谢谢回复,本人小白一个,请多多指教

网友F:
震动大啦点。。。。。。。。。。。

网友:
外面再套一根管子,中间灌沙子会不会好些?

网友:
这个创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位大哥说的是bose加农炮的原理,而你的是水管箱,建议中间切断用接头密封起来,各开一个导相孔,比你现 ...

不知道什么原因,感觉声音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灌沙还不如倒模用水泥做

确实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震动大啦点。。。。。。。。。。。

震动倒不是很大,就是感觉声音小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什么原因,感觉声音很小

喇叭和放大器的功率关系有没有考虑过呢,功放功率太小会影响声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喇叭和放大器的功率关系有没有考虑过呢,功放功率太小会影响声音的。

相同功率的喇叭一共有四个,两个装在木箱上了,剩下的两个就装这水管上了,声音比木箱上的小很多,难道是箱体的区别导致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相同功率的喇叭一共有四个,两个装在木箱上了,剩下的两个就装这水管上了,声音比木箱上的小很多,难道是 ...

原来是这样啊,材质不同声音的反射也不同,肯定会有区别,还有空间的大小也会影响,不要这样同时用,分开用,要不听木箱,要不听水管箱,这就不会觉得声音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是这样啊,材质不同声音的反射也不同,肯定会有区别,还有空间的大小也会影响,不要这样同时用,分开 ...

谢谢
懂了

网友:
哇靠,PVC管还能这样玩,厉害

网友(2017-11-29):
只适合低音

网友H:
我曾经用大障板开洞卡过6.5寸的喇叭,那时我能接触的最好音频就是调频收机了,听着感觉令人激动。
现在想起来,大概是没听过什么好音质的缘故吧。
还用土炕的灶门卡过6.5的喇叭,感觉也很不错。那个年代先迷低音,后来就低音、高音都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曾经用大障板开洞卡过6.5寸的喇叭,那时我能接触的最好音频就是调频收机了,听着感觉令人激动。
现在想 ...

你厉害,灶门都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喇叭和放大器的功率关系有没有考虑过呢,功放功率太小会影响声音的。

请教个问题,我看到有的喇叭上会串个电容,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个问题,我看到有的喇叭上会串个电容,起什么作用的?

高音必须要串电容,低音不会串,但可以并联,以减低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