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多年走过的路--地线

楼主(2017-10-08):
玩矿石离开不了地线,按照书本技术要求,很难 做到,在江南 就方便,地下水丰富地线随便就可以解决,接自来水管是个简单的办法。实际上现在接地的要求不同了,电源接地,避雷 接地  ,工作接地,屏蔽接地 。 录音棚 ,播音室,音乐厅,所有的信号 处理不是简单地接地问题,在矿石时代没有好的地线很难收到好的效果。

网友A:
用盐在干燥地区无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想知道撒盐是不是为了让地线周围寸草不生,还是有其他效果

减小底线与大地之间电阻值,按照电力接地要求必须撒盐,用摇表测量阻值不大于4欧姆才算合格。

网友C:
在花坛里打了一根1米深的地线,用高阻耳机的一脚在引入线上刮擦会有轻微的喀嚓声。

网友:
要使地下干燥最多的盐也是没用的,假如在干燥的木板上面放上洗浴盆,接入一根火线也不会触电的道理一样

网友D:
我见过高人接地,地线周围再撒点盐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见过高人接地,地线周围再撒点盐

很想知道撒盐是不是为了让地线周围寸草不生,还是有其他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想知道撒盐是不是为了让地线周围寸草不生,还是有其他效果

降低地线的电阻。

楼主:
提高土 壤含水率 ,减小接地电阻,使信号接收更 好,也就是回路电阻更 小。最好的是在地线基础下面用木炭提高含水率,南方土地含水率高就简单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花坛里打了一根1米深的地线,用高阻耳机的一脚在引入线上刮擦会有轻微的喀嚓声。

高阻耳机好 ,地线的效果不错,这就是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见过高人接地,地线周围再撒点盐

   这个方法很是独特!!!

网友:
用盐,,笑S我了

网友:
自来水管很好

楼主:
现在的自来水管改为PE,家用的是PP管,已经不接地 了 ,还是自己动手,安全可靠。

楼主:
你用的摇表是接地摇表与普通摇表不一样,北京产ZC7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自来水管改为PE,家用的是PP管,已经不接地 了 ,还是自己动手,安全可靠。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打个镀锌钢管深入地下1米以下(当然越深越好),用4平方毫米的铜芯线连接 并用摇表检测对地阻值 低于4欧姆 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盐在干燥地区无用吧

作用有点,总比没有好 ,盐有腐蚀金属的 问题,所以地线外表要热镀锌 , 时间可以长点,地线经常加水,效果 好

网友:
地线生锈很讨厌,镀锌钢管也会生锈,不知道粗一些的铝线怎么样。

楼主:
铝不好 ,机械强度差 ,腐蚀快,还是热镀锌角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