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机芯。

楼主(2017-10-08):
回收站看见的机壳没了机芯的两变压器也没了电子管还都在,机芯下面的电阻电容都还在和老板商量后给了两元钱拿回家,清理后配上个601录音机的电源变压器,输出变压器用老电子管电子管电视机上的帧输出变压器改造了一下初级由5000多圈去掉2000多圈后重绕了次级通电调整后收音效果还不错。

网友A:
真服了你了, 为什么要去掉呢
人家加绕还来不及呢

网友:
太便宜了!

网友:
这是复原老机吧,真不错

网友B:
不拆些线圈,怕是没有空间,无法绕次级吧。

网友:
两元钱,利用得好。

网友:
这真的很值,我咋碰不到呢?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
这真的很值,我咋碰不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拆些线圈,怕是没有空间,无法绕次级吧。

初级原圈数太多了。

网友:
这种老货现在是拆一台少一台了啊。

网友:
老货现在是拆一台少一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服了你了, 为什么要去掉呢
人家加绕还来不及呢

阻抗需要匹配。

网友:
像是 凯歌 机芯

网友:
计算一下比例,次级多绕几圈也是一样的.
不可形而上学

网友:
这种三,四级超外差收音机,6P1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多半是6—6.5k左右。有些帘栅极电压更低的要高到7k。

楼主:
感觉用这个改制的输出变压器比用手头的几个拆机输出变压器的效果要好些,

网友:
恭喜楼主捡漏,好机值得整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好的运气我怎么碰不到!!!!!

现在这东西难碰上了越来越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用这个改制的输出变压器比用手头的几个拆机输出变压器的效果要好些,

成品机器的输出都是经过设计和验证的,相对比较严谨。

匝数比容易确定,电感量的大小决定了低频失真大小

网友:
在费品站一年能遇到一个就不错了,超值。

网友:
两元钱?超值呀!

网友:
两块钱用对了地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真服了你了, 为什么要去掉呢
人家加绕还来不及呢

如果不去掉,声音很烂的,因为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去掉,声音很烂的,因为不匹配....

参照了几种不同的输出变压器的数据后决定的。

网友:
两元钱的电子管机芯,太超值了,修复的好

网友:
凯歌593的机芯,和红灯711比差远了,凯歌的机器就没有一台性能出色的,和红灯牌,上海牌差好多

网友:
不错!是凯哥的机芯。

网友:
一根大葱的钱,玩的有口味!

网友:
就是凯歌机芯

网友E:
使用帧输出减匝数后给6P1就太合适了。截面增加,低音会更好。
不过录音机电源变灯丝6.3的容量可能不足,建议4007代替6Z4。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帧输出减匝数后给6P1就太合适了。截面增加,低音会更好。
不过录音机电源变灯丝6.3的容量可能不足,建 ...

低音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