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几个老式日光灯镇流器的电感电阻

楼主(2017-10-08):
电感看起来不大,但组成 C-L-C-L-C 滤波效果很好。

网友:
即使电感量最小的40W 电感镇流器,对于100赫兹的纹波等效阻抗也有500欧,而直流电阻却只有74欧,滤波效果还是比纯电阻要好得多,唯一缺陷是体积和重量较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感看起来不大,但组成 C-L-C-L-C 滤波效果很好。

11W以下的电感较大些,

手头没有找到老式6W8W的台灯 。

网友A:
把40W或20W的空气隙减少就可以增大电感量。6W8W的镇流器虽然电感量大了但额定电流小,使用价值也就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40W或20W的空气隙减少就可以增大电感量。6W8W的镇流器虽然电感量大了但额定电流小,使用价值也就不大了。

作滤波电感还是6W8W的较合适,电流再小也大于100毫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作滤波电感还是6W8W的较合适,电流再小也大于100毫安吧。

按少年电工那本书里面的资料绕过8W日光灯镇流器线圈,印象中线径是0.17的,不太粗,应该可用

网友:
手头上有好几个镇流器,丢了可惜,但用处不大了。

网友B:
根据直流电阻可知是后期细漆包线保不齐有铝线,建议你测试下老古董镇流器,127V的和220的我国早期某些地方用100v~127v,有些用20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直流电阻可知是后期细漆包线保不齐有铝线,建议你测试下老古董镇流器,127V的和220的我国早期某些地方 ...

1、测量的是手头有的几个。拆开过2个看了是铜线的。
2、以前有过127v 下用的老古董镇流器,早就拆了。
3、同样“W”数的日光灯,不同形式灯管的工作电流 电压是不一样的,有的工作电压很低 有的较高,要分别对应配套相应镇流器。
4、镇流器的调整比较粗糙,同型号镇流器的参数离差很大不足为奇。

网友:
我在用的:

楼主:
最早前的(50-60年代初)外形和一般电源变压器一样,是“EI”型铁芯的(单线包);其后(60年代~80年代)是很长的E字形对插的铁芯(单线包,在舌中),再后来是“门”字形对插形式的铁芯的(双线包),以及短的叠厚很厚的“门+T”型铁芯的了(单线包)。

网友:
为啥不试试LC并联呢,让它谐振在100HZ

网友B:
引用 楼主:
1、测量的是手头有的几个。拆开过2个看了是铜线的。
2、以前有过127v 下用的老古董镇流器,早就拆了。
...

你的镇流器,漆包线细,内阻大,我试验过,T5以上的基本没问题,用同样功率的T5以下就费劲,18瓦到22瓦可以用18到20瓦启动,27瓦可以用30瓦启动36瓦到40瓦可以用32瓦到40瓦正常启动老货启动好,新货启动也可以不差某些40瓦H型灯管实际是55瓦,需要用电子镇流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1、测量的是手头有的几个。拆开过2个看了是铜线的。
2、以前有过127v 下用的老古董镇流器,早就拆了。
...

但是你的镇流器差2倍肯定线细,一个全新库存老新光镇流器40问的直流电阻40欧左右和现在的飞利浦的是差不多的,其他垃圾货直流电阻远大于这个数值,启动费劲,我指的是新货我拆过好几个新货和老货,漆包线确实是粗细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镇流器,漆包线细,内阻大,我试验过,T5以上的基本没问题,用同样功率的T5以下就费劲,18瓦到22瓦可 ...

楼主的意思是用日光灯镇流器代替整流电路的滤波电感。并不涉及他的点灯管的主要功能。你想得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