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笔记本开机10-30秒断电

楼主(2017-10-09):
老笔记本开机10-30秒断电,已清完灰,开始以为能开机就不会再有问题,每次第一次开机能进桌面,10几秒以后掉电,第二次以后开机基本就30秒左右就掉电,开始怀疑CPU风扇散热不好,自已改造了一下变直吹,也不行,没招了,来求大家。

电源后配

电源后配

无电池

无电池

已清完灰

已清完灰

网友:
如果以前正常使用,突然出现这类问题,有可能是受潮主板漏电

网友:
南北桥虚焊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CPU和散热器接触的散热硅胶干了,无法散热了

网友:
应该主板问题,看看是不是CPU供电电容问题。

网友:
用手摸摸,一般是哪里散热不好,保护了

楼主:
总结是与温度保护有关,可摸了也不热啊,听说CPU温度保护短接过去就行,可找不到下一步怎么办呢?

网友:
我曾经搞过一台笔记本,和你的故障相同,维修思路相同,后来还是没有搞定,笔记本不如台机好修,部件很难替换,还是算啦吧,或者改成液晶电视。

网友:
开机用手按住南北桥试试是不是虚焊,如果还是不行最好换个电源试试,也不好说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我有一个,就是开一会儿就会关,开机显卡温度就六十多度,联想SL410K,

网友:
实在检测方法之一  用手按住南桥 开机试一下如果没问题就是南桥出问题了  如果还是老问题  可能是主板  也有可能是电源部分问题

网友:
过热保护自己断电保护,主要还是看温度,看DOS里面CPU的温度是多少,观察到断电时的温度是不是有变化

网友:
一般是过热 进bios看CPU温度 加硅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