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啊Q啊Q,耿耿于怀的Q...

楼主(2017-10-09):
  一直对Q感到很神秘,装个收音机什么的感觉它可有可无,和别人谈到选择性啥的也会高谈一番Q的高低大小,但就是不知道它藏在哪儿,摸不到它的踪迹。直到七十年代中期的某一天,用一套劣质的TTF-3套件绕中周时,才尝到了Q的味道——原来这么有滋味!

  那时用单股漆包线,按着图纸提供的数据绕好了以后,装上板子,那选择性简直败到家了,完全不能听!不是音质不好,而是选择性极其差,差到偏调几十千赫,那电台的声音还在不费力地咦咦呀呀地响着,简直连普通的高放机都不如,气坏了。正无可聊赖之际,忽然想起好象杂志上说过什么趋肤效应影响之类,多股线可解决问题云云。于是立马用三股漆包线捻成一股多股线,再将中周拆出重绕,不厌其烦地再次装上以后,选择性立刻改善,基本逼近了厂产品。这下高兴坏了,由此模模糊糊感觉到所谓Q值高低大概就是如此这般地不同了。

  不过当时自己基础不好,又要早起晚归地坌地,这事也就撂下了。直到四十年后赋闲,如今才又重新捡起了这事儿。

  Q的全称是Quality factor,品质因数。一般的概念是,电感或电容中有用功率对无用功率的比值。在LC谐振回路中,也表示谐振信号的幅度对源所提供信号的幅度的比值,也即谐振回路能够对信号幅度倍乘的能力。一般认为电容的Q值较高,电感与其相比其值悬殊,因而在LC回路中仅考虑电感,而忽略电容的Q值,所以这里也仅谈电感的Q。

  电感有一个所谓的空载Q值和一个有载Q值。这两个值之间相差相当大,空载Q值常常比有载Q值大上几倍。接上负载或者接入谐振回路后的Q值就从空载值跌到了有载值。空载值可以通过Q表测量获得,有载值也可通过一定的计算得到。现在的问题是,用有用功率对无用功率的比值概念进行计算,得到的原始Q值超出空载Q值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例如在TTF-2-7中,单股0.08mm线径漆包线绕制电感,直流电阻是2.47Ω,电感量307.4µH,在465KHz频率下的感抗是897.833Ω,原始Q值应等于363.547单测得的Q值,则在105~145之间,取其等比中心值,则为123.39。那么,这个原始Q值与空载Q值之间的损失,跑到哪里去了呢?

  又想起导线中的趋肤效应了。在高频电流的驱赶下,信号能量被集中在导线截面的边缘部分,而中心部分通过的电流却很少。也就是说,导电部分减少了,电阻一定增加了。那么增加的规律是什么?这个规律一定和频率有关系。

  也许是眼神不济,家里的书中没有找到相关的描述。倒是在网上找到了一些资料,截图如下:

趋肤效应计算

趋肤效应计算

  老儿不才,看了半天,才看出趋肤效应产生的影响,是和频率比的平方根成正比。这就简单了,赶紧再找有关的资料,就找金属材料的趋肤深度吧。于是又找到了这么一张表:

铜的趋肤效应

铜的趋肤效应

  在表中,将60Hz换算到50Hz,趋肤深度是9.311283mm,在100KHz则是0.209mm。那么换算到1MHz,这个值大约是66um。很好!可以开始计算了。

(待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友什么时候找到银质漆包线时,千万千万要记得给这时刻想奢侈一回者匀过来几米。先谢了!

这里: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amp;_u=t2dmg8j26111

想要再便宜些,还可以搜索925的。

楼主:
  开始着手计算,才发现仍然有问题。

  问题在于,那张表没有说明铜材料以什么机械形态存在,而我们的对象是圆铜线。按上面的结论,在1MHz时,66um的深度已经覆盖了0.06mm漆包线的线径,原始Q值可以达到164,但实测空载Q值只有31。问题在哪里呢?

  显然,趋肤效应使圆铜线的导电能力从外周向中心减小正确的,也即整根导线的电阻比完全导电时增加了。由此想到,这个增加的电阻,是原始Q值与空载Q值之间损失的那部分能量丢失所在。因为频率越高电阻越大,所以趋肤效应产生的电阻与频率的关系也应该是与频率的某个函数成正比。所以原始Q值与空载Q值的比,等于因趋肤效应产生的电阻与原有直流电阻之比。这样一来,圆铜线的总截面与其导电截面之比,就和趋肤电阻与直流电阻之比相当了。

  于是,知道了原始Q值与空载Q值的比,就可以通过计算圆截面之比来获得导电部分的圆周厚度,这个厚度也就是圆铜线中的趋肤深度。简单的推导得到下面的计算公式:

电感的趋肤效应

电感的趋肤效应

  现在,可以通过电子表格来模拟Q值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啦。下面是部分计算结果:

部分计算结果

部分计算结果

  表中带“*”号的是标杆行。作为标杆的电感,都是已有确切线径、长度、电感量、空载Q值等数据的实物,其它不带“*”号的行,与同频率下的标杆行进行参照。

  频率是个关键的参量,在同一机械形态下存在的圆铜线,因频率而产生的趋肤效应相同,因而可以认为电阻或阻抗的增加比例也相同,因此在列O中的增量倍数,就是阻抗增加的倍数。

  四个Q值:原始Q值已经描述过了,加损Q值是在回路中串联一个确定的小电阻后得到的Q值,待后叙述;视在Q值是通过测量得到的值,标杆行采用的是文献、坛友描述、资料中得到的数据,非标杆行则是通过标杆行获得的倍数关系得到的值;调整Q值则是回路中串联电阻后得到的空载Q值。

  作为例子,看看Q值因怎样的处理而产生不同的变化。

  第一行是标杆行,使用0.08mm线绕制的TTF-2-7中周,视在Q值是123.39,导线的趋肤深度是7.489um。采用三股0.06mm线绕制后,Q值变为208.22,趋肤深度变为16.85um,导电状况改善了。

  第三行是单股0.07线用在TTF-2-7中,视在Q值只能达到94.47。

  第四行是ham们常用的类型,9MHz频率下的增量倍数达到80.849倍,趋肤深度只有0.372um,5、6、7行均参照到这一行。其中第六行,串联了一个4欧姆的电阻后,原始Q值降到了73.533,视在Q值则降到了50.631。

  第八行是厂产的磁棒线圈,从坛友lq19512003的《各种中波线圈Q值的测试,不断添加中。》得到Q值。

  第九行是0.06mm单股线绕制同样的磁棒线圈的模拟对照。

  第十行是铜箔带绕的线圈,电感量来源于坛友70后大叔的《一种疑似高Q...》一文,铜带的长度、宽度和厚度是估计的。

勘误: 在圆铜线截面积的推导公式中,“导电区域半径”应为“导电区域厚度”之误。

网友B:
不需要对品质因数做过于复杂的数学分析,理想谐振槽路内部只有无功电流,那么提高品质因数只需要从减少损耗着手就可以了,另外电容还真是得重视一下,现在网上有精密银云母电容,做谐振电容很棒。

网友C:
是呀, 对超外差中波来说, 天线Q值不能太高(超过100是一种不利因素), 但对短波而言, Q值希望能达到500。

网友:
以为楼主在说Q大呢

网友:
长知识好人收藏

网友:
这个文章可说是“啊Q正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呀, 对超外差中波来说, 天线Q值不能太高(超过100是一种不利因素), 但对短波而言, Q值希望能达到500。

70兄科普下,为什么中波天线Q不能大于100?

楼主:
  对此一工作所获得的经验和认识:

  一.增大导线的线径,不是如以往认识的增大导线表面积那样,而是以增大导线截面中的导电部分面积为主,增加表面积只是表象。用计算总截面积与导电截面积之比的方法来看待趋肤阻抗的增大,是最直观、最符合实际的做法。

  二.通过观察所获得的趋肤深度数据,可以决定所需导线是否需要镀银。如果镀层大于趋肤深度,那么镀银绝对是个好主意。通常镀银厚度在0.8µm左右,对于趋肤深度在0.8µm以下的细导线来说绝对有效,能够最大程度提升电感的Q值。对于较粗的导线,例如1mm以上的圆铜线,在特定频率下的趋肤深度已经比较大了,这时候的镀银措施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毕竟银比铜的导电能力仅仅只大6%而已。例如1.6µm的趋肤深度,对于0.8µm的镀银层来说,这部分铜截面的导电能力是银层的1.89倍。

  三.在特定频率下,导线越粗,趋肤深度越大,Q值也越高。

  四.人为变化损耗电阻,可以有效控制Q值,这在某些场合下非常有用。

  五.现实世界中的趋肤效应是事实存在,我们不能消除它,但可以利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70兄科普下,为什么中波天线Q不能大于100?

俺也同问。

网友:
Q值分析透彻

网友A:
一般TTF-2-7中周,据说空载Q高达120,不知用3股0.06线绕制的,Q值会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一般TTF-2-7中周,据说空载Q高达120,不知用3股0.06线绕制的,Q值会多少。

难道还担心空Q太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70兄科普下,为什么中波天线Q不能大于100?

中波天线调谐回路Q值太高, 主要是统调困难。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难道还担心空Q太高?

要是万一哪一天不小心,一下子搞出个超级Q线圈出来,老友可有奖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TTF-2-7中周,据说空载Q高达120,不知用3股0.06线绕制的,Q值会多少。

表中有,大约是208.22,取电感在中间值时的Q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波天线调谐回路Q值太高, 主要是统调困难。

好象不用这么担心吧?电感一接到电路中,Q值立马就低下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要是万一哪一天不小心,一下子搞出个超级Q线圈出来,老友可有奖励?

叫花子口袋里抓米?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叫花子口袋里抓米?

就是让抓,也没有几粒?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就是让抓,也没有几粒?

知道了为什么还想着抓?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知道了为什么还想着抓?

梦想还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网友:
叫花子梦?这目标定得、、、、、、

网友A:
我的一辆破自行车,也不上锁,心想反正比我穷的人也不多,这东东送人也没要的。结果,有一天想骑时,那破车竟然不在位呢,不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知道了为什么还想着抓?

老友可把口袋畅开,把米都晒出来。待我看下哪粒米还行时,就抓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辆破自行车,也不上锁,心想反正比我穷的人也不多,这东东送人也没要的。结果,有一天想骑时,那破车 ...

千万小心,要是贼原本打算顺一下,有你的车,那就打一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友可把口袋畅开,把米都晒出来。待我看下哪粒米还行时,就抓出来吧。

想得美,米可是粮食呀,要做成饭饭吃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中波天线调谐回路Q值太高, 主要是统调困难。

这是好事,统调困难说明收音机的选择性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好事,统调困难说明收音机的选择性高!

选择性主要看中放,中波用低Q的大环性能最好

网友F:
用常温超导材料绕制中周,不知Q值会高到什么程度

网友G:
如果存在有源器件,也就是有放大器在,大可以不必在乎Q值的问题。低Q可以通过再生或者负阻(其实再生也等于负阻)大幅度地提高,甚至相当的高。对于矿石机,Q才是很重要的。
中放,中周的Q,可以加大中和电容来提高(不自激前提下,尽量高。若是自激了,那是Q被提高到无穷大了)。还有就是用共基电路也可以提高Q值。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存在有源器件,也就是有放大器在,大可以不必在乎Q值的问题。低Q可以通过再生或者负阻(其实再生也等于 ...

非常同意翌阳老师的经验之谈。

网友H:
对于调幅中周而言,即使把Q值提高到200,接入电路也要降到几十.
空载Q值是100或200在使用中的差异是微乎其微的,这种情况很像70%的医用酒精,用99.9%的酒精稀释和用98%的酒精稀释差别不大,虽然99.9的酒精稀释时可以掺入更多的水,但实际使用中可能98%的更实际一点

网友I:
多股线合并绕出,电感量因果上完全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存在有源器件,也就是有放大器在,大可以不必在乎Q值的问题。低Q可以通过再生或者负阻(其实再生也等于 ...

有源Q值倍增技术包含了有源器件产生的噪声,这与无源器件几乎不产生噪声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是所提到的再生这种正反馈技术,得到的带宽尖锐而不可控,而晶体管本身的噪声又与其叠加,这决不是一个好的设计所期望的。无源技术与有源技术针对的目标不同,需求不同,完全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常温超导材料绕制中周,不知Q值会高到什么程度

如果您发现了常温超导材料,记得先通知我!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于调幅中周而言,即使把Q值提高到200,接入电路也要降到几十.
空载Q值是100或200在使用中的差异是微乎其 ...

空载Q值与有载Q值完全是两个概念,国内的有载概念其实将电感的源电阻、负载电阻与电感需要传递功率的负载混为一谈,LC电路中电感的源电阻、负载电阻参与了谐振,而接受所传递功率的负载是具有机械形态的物理实体,通过磁交换获得功率,它与LC的负载电阻之间只是阻抗变换的关系。

一般来说,在LC回路中的有载Q值其实是-3dB带通Q值,这是个设计目标,不是负载造成的。负载通过反射到原边拉低谐振电阻,可以造成Q值的降低,这是在失配的条件下实现的,通过调整设计的带宽和阻带值,可以模拟这个事实,并且带通Q值一定是下降了。

在无源带通滤波器的设计中,一个重要的指标是插入损耗。设计带宽越宽,也就是带通Q值越低,插入损耗就越小,这两者直接成反比关系。在外差机中,为什么负载重了Q值降低,信号强度就被减弱了呢?原因就在于谐振电阻被拉低造成的旁路效应,由于减少插入损耗会增强信号功率,在中周原边上并联电阻是消耗这一部分功率的有效措施,但决不是LC回路本身的损耗产生的。要使LC回路自身产生损耗,只有增加电感的直流电阻才能办到。

空载Q值与插入损耗密切相关,这在我的帖子“...去库存之中周”一帖中已经描述,有兴趣的话不妨探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多股线合并绕出,电感量因果上完全不同,

在同一线圈直径、长度与匝数的条件下,不同线径绕的线圈电感大体上是一样的,所具有的差别是由线径本身对线圈直径的细微差别所造成。对于小信号使用的小型电感而言,单股0.08mm线径与三股0.06mm线径在同一磁材料、同一匝数下绕制,得到的电感量没有什么不同,您自己可以做这个实验,非常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载Q值与有载Q值完全是两个概念,国内的有载概念其实将电感的源电阻、负载电阻与电感需要传递功率的负载 ...

一般来说,在LC回路中的有载Q值其实是-3dB带通Q值,这是个设计目标,不是负载造成的。
这句话,讲得真好!有载Q,是受控制的指定值,必须根据一个四端网络通带的具体需求而由设计来确定。在具体的负载环境中,就需要根据有载Q的需求值,进行适当的阻抗变换,使反映到LC回路两端的总阻抗值,恰能满足通带的需要,也就是恰能使有载Q达到需要的数值,也就是设计值。
由此,也可以得出一个有用的结论:空载Q必须大于有载Q!否则通带不能符合设计值。也可以进一步推论:空载Q尽量地大吧,只要不额外增加金钱的投入。如果为了提高空载Q而大把地投入金钱(用银线,用常温超导体等),那可是得不偿失呀!因为,通常我们需要的有载Q并不大,50左右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在LC回路中的有载Q值其实是-3dB带通Q值,这是个设计目标,不是负载造成的。
这句话,讲得真好 ...

从技术上讲,小中周使用镀银线最理想,0.8um的镀层厚度,比铜线的趋肤深度0.3um多一点达两倍多的厚度,等效于导电面积增加了六倍多,当然Q值也会增加六倍多。

但粗线就不同了,趋肤深度一旦达到或者超过镀银层的厚度,镀银就没什么意义了,银只不过比铜多了6%的导电能力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技术上讲,小中周使用镀银线最理想,0.8um的镀层厚度,比铜线的趋肤深度0.3um多一点达两倍多的厚度,等 ...

老朋友只要不笑话我,我告诉你一个我的秘密。
我业余爱好无线电的时间也有几十年了,但一次也没有看见过渡银的漆包线呢!更不用说纯银的,也是一次没有见过呢。不知哪里能寻摸点这东东,也让咱尝尝超高Q的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朋友只要不笑话我,我告诉你一个我的秘密。
我业余爱好无线电的时间也有几十年了,但一次也没有 ...

每米长度18元,一只中周大约用0.7米到0.97米,成本=?

我的看法,用稍细的线三股捻起来绕,经济实惠。

网友A:
每米长度18元,一只中周大约用0.7米到0.97米,成本=?
18元呗。
剩下的那点线,用来绕次级吧,就是不用次级,也要强行绕一个次级来,千万别扔了。

网友A:
说到制作中频放大器,我还真是有点心得呢。通常我在制作LC的中频465KHZ的回路时,我就最爱用大的配谐电容,最爱510P的,甚至用1000P的。不喜欢用200P的。之所以我爱用大点的配谐电容,主要原因是线圈匝数少呀,绕制容易些。可不是为了别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到制作中频放大器,我还真是有点心得呢。通常我在制作LC的中频465KHZ的回路时,我就最爱用大的配谐电容, ...

带次级的中周绕制还有一个小诀窍,那就是次级一定要用多股线,有趋肤效应的存在,次级一定要等量扩大有效线径才行,这样信号能量才能尽可能少损失地传递到下一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次级的中周绕制还有一个小诀窍,那就是次级一定要用多股线,有趋肤效应的存在,次级一定要等量扩大有效 ...

谢谢朋友的这个知识。我拆过许多商品TTF-2中周,次级就是用的多股线。我是不理解啊,所以在自制中周时,从来就没有对次级特别关照过。以后,如果绕制带有次级的中周时,次级用线,那是一定要特别关照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每米长度18元,一只中周大约用0.7米到0.97米,成本=?
18元呗。
剩下的那点线,用来绕次级吧,就是不用 ...

1只中周18元,奢侈!!!

网友J:
见过镀银线,没有见过镀银漆包线。谁有?晒来开开眼界。

网友E:
引用 网友J:
见过镀银线,没有见过镀银漆包线。谁有?晒来开开眼界。

某宝找“漆包镀银线”,有但是很少规格且很贵,量少估计也不卖。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某宝找“漆包镀银线”,有但是很少规格且很贵,量少估计也不卖。

我是不会上你的当,去某宝买这玩意的。

网友H:
银与铜的电阻率差别没有到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程度,加大铜漆包线的直径就可以了,不要被集肤效应吓倒,直径大的漆包线周长也大,即使有集肤效应也比细漆包线好,虽不如多股,但不见得比细一点的镀银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E:
1只中周18元,奢侈!!!

是奢侈,不是吗?仅那点点线就要那么多钱,换来的Q虚高,不划算的很呐!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奢侈,不是吗?仅那点点线就要那么多钱,换来的Q虚高,不划算的很呐!

领导奢侈不用讲划不划算滴!

楼主:
引用 网友H:
银与铜的电阻率差别没有到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程度,加大铜漆包线的直径就可以了,不要被集肤效应吓倒,直径 ...

是的,只有6%的差别。而且在帖子中已经说明了,若趋肤深度等于或大于镀银层的厚度,没有必要再使用镀银措施。一般的镀银漆包线的银层厚度在0.8um左右,而0.08mm漆包线465KHz频率下的趋肤深度只有0.3~0.5um,考虑多股方案或者镀银方案都是改善的途径。

网友:
引用 网友K:
18元不算奢侈,我买的那两个ttf4-6、ttf4-7中周,核算下来,90元一只!这恐怕是世界上最贵的中周了,而我的 ...

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呀。TTF4中周是稀缺文物,用一只就少一只,不是谁想拥有一只就能够随心称意的,所以价昂点也是应该的。自制中周,那是可再生品,想什么时候有一只就可以立即有一只。不可相提并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领导奢侈不用讲划不划算滴!

老友什么时候找到银质漆包线时,千万千万要记得给这时刻想奢侈一回者匀过来几米。先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友什么时候找到银质漆包线时,千万千万要记得给这时刻想奢侈一回者匀过来几米。先谢了!

某宝就搜得到,可是俺不会用,因为用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K:
18元不算奢侈,我买的那两个ttf4-6、ttf4-7中周,核算下来,90元一只!这恐怕是世界上最贵的中周了,而我的 ...

难得糊涂,难得糊涂。

网友:
引用 网友K:
老师所言极是。这实验我做过,不同线径在相同磁芯绕相同匝数的情况下,电感量一样。

同志!三条绝缘线绞缠带有互感,上电桥很显然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知阁下所说何意?

多条小线径漆包线与一条粗线径不等电感量的意思

网友:
厂家的ttf3也是单线绕的,成套的如果有三个中周,选择性差只能是你绕错了,至少大多数简易型的两个中周的收音机的选择性都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一般的中放电路使用三极管来做放大,受到结电容的影响,本身就具有类似于Q倍增器的效果,

网友:
对于爱好者来说,提高Q值得方法一个是用好的导线,另一个是好的绕法,再一个是用优质漆包线降。
普通聚酯漆包线绕中周并不好,慎用,起码是“聚氨酯漆包线”(一般的直焊漆包线多是此类),“聚氨酯自粘直焊漆包线”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长短老师又来理论结合实际了,搬小板凳好好学习下~

老兄千万别折腾俺,你的贡献是重量级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J:
见过镀银线,没有见过镀银漆包线。谁有?晒来开开眼界。

在这里: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网友M:
引用 网友J:
见过镀银线,没有见过镀银漆包线。谁有?晒来开开眼界。

有多股镀银线,单丝0.06毫米,如果能挂上绝缘漆就好了,绕中周用不了多长。设想将线穿过细针头,针管注入绝缘漆(速干清漆),线从针头侧拉出来就成镀银漆包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多股镀银线,单丝0.06毫米,如果能挂上绝缘漆就好了,绕中周用不了多长。设想将线穿过细针头,针管注 ...

自己做漆包线呀?挂一层厚漆应该不行,要多层薄漆——挂一层薄漆烘干再挂下一层(很薄,几十年前见过生产漆包线,全自动的,经过漆缸后再经羊毛粘擦除,然后经过烘干后再挂下一次,总共要进行8次左右,具体几次已经记不清了),那样的漆才够牢韧性够好。

楼主:
您这个是0.8um镀层的。

这个是2um~6um镀层滴: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呀, 对超外差中波来说, 天线Q值不能太高(超过100是一种不利因素), 但对短波而言, Q值希望能达到500。

中波天线提高品质因数能增加选择性,提高灵敏度,控制通频带在10K左右即可。短波当然是越高越好。但是中波天线选择性好对抗干扰有利。

网友N:
是否还应该考虑一下磁芯的损耗对Q值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N:
是否还应该考虑一下磁芯的损耗对Q值的影响?

磁芯的损耗与电感量没有直接关系,但对电感的内部损耗有关系,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偏微分可能避不开,打算再找找适当的工具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对品质因数做过于复杂的数学分析,理想谐振槽路内部只有无功电流,那么提高品质因数只需要从减少损耗 ...

不作适当的数学分析,一笔糊涂帐的品质因素毫无意义。

网友N:
原始Q值似乎是空载感抗与直流电阻的比值. 在高频情况下由于趋肤效应, 导线消耗的电能比同电流下的直流电阻为大, 这只是一个方面. 高频下的磁芯由于种种原因也会发热, 这也是有功功率, 折算到回路中也是以电阻形式出现的, 在消耗有功功率这个问题上与导线本身的实际电阻的性质是相同的. 如果将磁芯是特定电流特定频率下的损耗情况弄清楚了, 跟导线的趋肤效应产生的额外损耗综合起来, 从理论上就有可能精确计算实际的空载Q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原始Q值似乎是空载感抗与直流电阻的比值. 在高频情况下由于趋肤效应, 导线消耗的电能比同电流下的直流电阻 ...

道理是对的,问题是现在还不清楚这个磁芯损耗产生的等效电阻,是以什么规律发生变化的,磁导率?频率?并且磁导率还分初导率和常导率,按哪一个比较切合实际?在电路中它等效为串联电阻还是并联电阻?这两者产生的损耗效应也是不同的。这是一个相当纠结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N:
原始Q值似乎是空载感抗与直流电阻的比值. 在高频情况下由于趋肤效应, 导线消耗的电能比同电流下的直流电阻 ...

想精确计算空载Q没那么容易,还有分布电容(大小与绕制工艺有关)的介质损耗呢,影响的因素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作适当的数学分析,一笔糊涂帐的品质因素毫无意义。

并不是糊涂账,就是分布电容损耗,电阻损耗和磁芯损耗,也就是介质损耗,从这几个方面着手降低损耗即可,再就是中周品质因数不宜太高。太高了影响通频带,另外今天的精密银云母,新套件,还有直焊线,分分钟做出精良的中周来,以前我做收音机用TTF-2-8改绕,普通瓷片做配谐电容,最近一次用的新的7*7小中周新出的套件,然后银云母,做出来别提多棒了!

网友H:
磁芯的损耗不是固定的,中周线圈中电流越强,磁芯的损耗就越大,无信号时损耗为0,故第一级中周多数把Q值做高一点,决定选择性的中周应该尽量靠前布置
振荡线圈的磁芯可以工作到3兆赫,按理应该比中周好,可我用它绕过中周,没觉得有差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磁芯的损耗不是固定的,中周线圈中电流越强,磁芯的损耗就越大,无信号时损耗为0,故第一级中周多数把Q值做 ...

我拆了一些老式中周与现在新出的中周做了对比,新的中周套件,磁芯致密有光泽,摔了也不易破碎。调整的时候也很结实不容易碎裂,用这种套件做出的中周比老式的效果好的多,另外现在的漆包线尤其是直焊线漆膜比较好。也能降低很多损耗。

网友:
学习了,涨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拆了一些老式中周与现在新出的中周做了对比,新的中周套件,磁芯致密有光泽,摔了也不易破碎。调整的时 ...

不知好到什么程度?如果能够以相同工艺做出两种中周,分别测一下它们的Q值,那具体的数值区别就比较明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好到什么程度?如果能够以相同工艺做出两种中周,分别测一下它们的Q值,那具体的数值区别就比较明朗 ...

新的套件我用这个同时做了中周和本振线圈,同样五灯电子管收音机,新中周做出来灵敏度明显高不少,主要体现在弱台音量也很大,另外比较直观的是看本振幅值,这个非常直观。以前用的SZZ1改绕本振,这次用的新磁芯,我表示本振幅值非常高,比以前强不少,相应的变频增益也提高了,新磁芯性能不是一般的棒。技术提高了,质量也好的多。

网友N:
引用 楼主:
道理是对的,问题是现在还不清楚这个磁芯损耗产生的等效电阻,是以什么规律发生变化的,磁导率?频率?并 ...

磁芯的损耗当作并联形式或者串联形式都可以的吧. 就好比习惯上讨论电容的损耗时常用并联大电阻的模型, 但是有时用ESR也很方便. 既然并联模型和串联模型是等效的, 有功功率的消耗自然也是相同的, 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吧.

磁芯的非线性确实让问题复杂了不少, 不过既然讨论的是中周, 那么频率就固定在465kHz, 这样问题就简化不少, 激励电压肯定也有影响, 那就选中周常用的电平水平好了.

说到这我对主题中的空载电感的测量有些疑问, 不知这个数值是在什么样强度的电平激励下测量的结果. 上Q表测量时, 中周所接受的激励电平又是多少? 是否与测量电感时所加的激励强度相同?

网友:
我现在喜欢用电视机中周改本振,振幅高低端都很稳定。中波磁芯做本振,波型总是不滿意。

网友N:
引用 网友E:
想精确计算空载Q没那么容易,还有分布电容(大小与绕制工艺有关)的介质损耗呢,影响的因素太多。

分布电容的介质主要是空气吧. 那点聚酯薄膜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E:
忽略不了,没见绕制工艺不同空载Q差异明显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忽略不了,没见绕制工艺不同空载Q差异明显吗

感觉绕制工艺应该是指"密绕, 乱绕, 花篮" 这些差异吧.

光说不练很难完全弄明白, 正好单位淘汰了一台WQJ-05万能电桥, 准备拉回家看看能不能派上用场. 以前只用过QS-18A, 不知这两种电桥的工作原理是不是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N:
磁芯的损耗当作并联形式或者串联形式都可以的吧. 就好比习惯上讨论电容的损耗时常用并联大电阻的模型, 但 ...

空载Q值,原是指按定义得到的计算值,定义很简单,就是感抗除以直流内阻,这是最原始的定义,所以我又叫它为原始Q值。在产品公布时给出的Q值,则与原始Q值有着很大的差距,所以这时的Q值我称它为视在Q值。

损耗这个东西,在特定频率下、特定材料下、特定环境条件下,很多自变量都可赋一个值作为常数看待,这样实际上在我的表中的“增量倍数”里就包含了这一因素,虽然粗糙,但相对精确,结果是可以参考的,今后再搞清楚磁材料方面的变化规律就有基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分布电容的介质主要是空气吧. 那点聚酯薄膜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主要是绝缘薄膜的介电常数和高频损耗可能有较大关系。

网友A:
任何一种东东,只要认真起来,那可是很有大学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一种东东,只要认真起来,那可是很有大学问的。

人人都能够有学问,就看自己愿意不愿意。

网友O:
一个貌似简单的问题,深究起来就有许多学问,楼主老先生功底深厚、治学严谨!

感谢先生的奉献!

网友E:
当一个人能把一本书看薄——精炼总结出其核心知识;又能把其看厚——吃透内容会举一反三灵活应用。这样的话,就有一定深度了。

网友I:
假如不认真学,认真去做,估算误差过大=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任何一种东东,只要认真起来,那可是很有大学问的。

是的, 但太钻手角尖就不好了, 像日本人, 太沉迷于模拟技术, 在数码时代技术大大落后于欧美。

网友:
如果追求高Q, 大可以用陶瓷, 晶体, 机械滤波器, LC回路的Q值就这么回事, 那怕再用十倍功夫也就提是升那么一点点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空载Q值,原是指按定义得到的计算值,定义很简单,就是感抗除以直流内阻,这是最原始的定义,所以我又叫 ...

嗯. 我打算有机会自己实际绕个中周线圈, 然后找个高频Q表实测一下. 计算和实测双管齐下才有说服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N:
嗯. 我打算有机会自己实际绕个中周线圈, 然后找个高频Q表实测一下. 计算和实测双管齐下才有说服力.

眉大大看来和Q较上劲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绝缘薄膜的介电常数和高频损耗可能有较大关系。

嗯. 这个损耗是属于电感的分布电容的. 当然既然是电感的分布电容, 折算到电感身上并不冤枉. 只是从数值上说, 当电感的实际工作频率远小于分布电容与电感的谐振频率(自谐振频率)的情况下, 分布电容的容抗大小非常大, 相应的分布电容的Q值也会非常大, 对电感的Q值贡献应该可以忽略. 另外这也是个容易测量的问题. 用裸导线绕制一个空心线圈, 然后测试用不同的油漆或者涂料浸泡之后晾干等不同情况下所对应的分布电容和Q值的变化.

网友N:
引用 网友E:
眉大大看来和Q较上劲啦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看见长短兄耿耿于怀许多年, 怎么着也要来添点堵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一个貌似简单的问题,深究起来就有许多学问,楼主老先生功底深厚、治学严谨!

感谢先生的奉献!:handsha ...

客气了,就是个玩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一个人能把一本书看薄——精炼总结出其核心知识;又能把其看厚——吃透内容会举一反三灵活应用。这样的话 ...

确实如此,只要不把书当废纸买掉,总能从里面看出过去没看到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假如不认真学,认真去做,估算误差过大=错误

误差=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看见长短兄耿耿于怀许多年, 怎么着也要来添点堵啊. .

晚了,堵是添不住了,俺要换个物件玩玩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空载Q值,原是指按定义得到的计算值,定义很简单,就是感抗除以直流内阻,这是最原始的定义,所以我又叫 ...

空载Q值就是空载谐振Q值,有载Q值是工作在电路里边的Q值,应当都是测量值,次级带不带负荷而已,和计算值有关系,关系不大。次级不带负载主要是无功电流,次级带上负载,例如中放管就得输出有功,那必然影响Q值,所以肯定是有区别的,后级负载越重Q值越低,我做电子管收音机用晶体管中周从来不关心有载Q值,因为电子管后级负荷轻的多,高阻抗输入,关心书上给的参考值意思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载Q值就是空载谐振Q值,有载Q值是工作在电路里边的Q值,应当都是测量值,次级带不带负荷而已,和计算 ...

空载Q值是感抗与直流电阻之比,即Q=2*pi*f*L/R;而有载Q值是电路设计时指定参数下呈现的Q值,LC回路中的谐振电阻恰恰和这个有载Q有关。例如中心频率465kHz,-3dB带宽9.3KHz,那么有载Q=465/9.3=50,而此时的谐振电阻则为Rf=2*pi*f*L*Q,或者Rf=Q/(2*pi*f*C),即谐振电阻等于感抗与有载Q的乘积,或者容抗与有载Q的乘积,谐振时两者是一样的。至于“负载越重Q值越低”,此所谓负载与前述负载不是一个概念。随意靠经验估计得到的结果太离谱,建议还是翻翻书确认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空载Q值是感抗与直流电阻之比,即Q=2*pi*f*L/R;而有载Q值是电路设计时指定参数下呈现的Q值,LC回路中的 ...

我感觉不对呀,谐振阻抗除了要带入Q以外还得带入LC比率的数据啊,LC比率不同谐振阻抗就不一样。。这个用直放机灵敏度不均匀就能解释。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当一个人能把一本书看薄——精炼总结出其核心知识;又能把其看厚——吃透内容会举一反三灵活应用。这样的话 ...

把书读薄很容易。我就喜欢读书,不求甚解,一目十行,过目就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把书读薄很容易。我就喜欢读书,不求甚解,一目十行,过目就忘。

所谓看薄,并不是一目十行的看得快。而是看后(不止一遍地看后)充分理解其知识,能够精准地归纳总结出该书的知识点,要做到这点其实很不易!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把书读薄很容易。我就喜欢读书,不求甚解,一目十行,过目就忘。

哈哈哈!怎么跟你一样的呀!哈哈哈哈!

网友:
理论技术贴居然歪楼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怎么跟你一样的呀!哈哈哈哈!

呃,我手头上有近16G关于无 线电的电子书,基本我都看了一遍,好象也没啥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J:
呃,我手头上有近16G关于无 线电的电子书,基本我都看了一遍,好象也没啥收获。

16G,得几百本了,果然一目十行! 励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不对呀,谐振阻抗除了要带入Q以外还得带入LC比率的数据啊,LC比率不同谐振阻抗就不一样。。这个用 ...

没什么不对啊。感抗高时谐振阻抗高,容抗和感抗一样高;感抗低时容抗也低,当然谐振阻抗也低,两者是一致变化的。形式上电感大了电容小了或者电感小了电容大了,但他们的电抗却是相同的,否则就不叫“谐振”了。此时惟一有关的是带宽(或称有载)Q值,电感小电容大对应带宽Q值较低即带宽较宽,电感大电容小对应带宽Q值较高即带宽较窄。您所说的所谓“LC比率”,应该就是这种情况,显然没什么不对,只不过这个“LC比率”,它的平方根与带宽Q值的乘积,才等于谐振阻抗,而这个阻抗,在谐振时单独计算感抗和容抗,结果都是一样的,您自己可以推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呃,我手头上有近16G关于无 线电的电子书,基本我都看了一遍,好象也没啥收获。

赶紧删掉至少15G,要不然您啥也记不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什么不对啊。感抗高时谐振阻抗高,容抗和感抗一样高;感抗低时容抗也低,当然谐振阻抗也低,两者是一致 ...

我都是看的书上的经验公式,感觉是以前验证过的拿来就能用,目前看过的比较好的三本书是《业余电子管收音机设计》,《真空管的精义》,《晶体管收音机原理及高保真放大器》感觉这三本书比较通俗易懂,理论结合实例,还有很多的数据表,对于自制收音机帮助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看的书上的经验公式,感觉是以前验证过的拿来就能用,目前看过的比较好的三本书是《业余电子管收音 ...

我也发觉看书还是旧的好,业余电子管收音机设计的确是本好书,推荐。什么O木那些我真看下去,处处避重就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发觉看书还是旧的好,业余电子管收音机设计的确是本好书,推荐。什么O木那些我真看下去,处处避重就 ...

老书有一部分面向工农兵,开门见山,深入浅出,写的很好。我比较喜欢,在50年代也有不少好书,那时候是出于人们的知识水平有限,尽可能用生动的例子,解释比较复杂的问题,最后就是老书实用性很强,引用的基本都是实例,数据也是现有的产品。

网友(2019-07-15):
说的 很透彻

网友:
看了老师们的讨论,受益匪浅!站在老师们的肩膀上是一种提高的捷径!谢谢参与讨论的老师们!谢谢楼主老师!

网友:
这是关于Q值及趋肤效应最细的帖子了,学习了,受益了。

网友N(2020-08-27):
现在各类资料都容易获得, 精确计算一下不同截面形状和尺寸的导线的趋肤深度及其对Q值日的影响应该不是难事. 同时测量难度也不是很大, 有时间准备计算一下实测一下, 看看问题究竟是个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N:
现在各类资料都容易获得, 精确计算一下不同截面形状和尺寸的导线的趋肤深度及其对Q值日的影响应该不是难事. ...

嗯,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N:
现在各类资料都容易获得, 精确计算一下不同截面形状和尺寸的导线的趋肤深度及其对Q值日的影响应该不是难事. ...

尝试一下改变材料,也许有出奇不易的效果。

网友(2025-03-11):
引用 网友N:
感觉绕制工艺应该是指"密绕, 乱绕, 花篮" 这些差异吧.

光说不练很难完全弄明白, 正好单位淘汰了一台W ...

眉间尺老师,QS18A万能电 桥您熟悉吗?这个电桥怎么算电感的Q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