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俩热敏电阻有啥区别

楼主(2017-10-09):
在一个电动车充电器上发现了两个不同类型的热敏电阻,一种是像压敏那样扁平样,装在高压侧,还有个热敏电阻像米粒般很小但是要圆润好多,按在低压侧!
不知这俩长得极不一样的热敏电阻性能参数有何不同?

网友:
高压端的是减少接通电源时给高压电容充电的冲击电流,低压端的应该是过温保护用的,没看到图,纯猜测

网友A:
主要是防止浪涌电压的吧。

网友:
赞同2楼这位 兄弟的说法。

网友B:
2楼正解,大片状的是浪涌保护,小米粒状的是过温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正解,大片状的是浪涌保护,小米粒状的是过温保护。

加个问题,小米粒用来防浪涌!扁平状用来防超温过热不知是否可行,为什么?

网友:
米粒的体积小封装的材料也不同,对温度变化很敏锐,专门用来做温度探头的,大型扁平的功率大精度差。

网友(2023-10-20):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防止浪涌电压的吧。

如果是防止浪涌的,可能是压敏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