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师傅:CD机电源变压器烧了,

楼主(2017-10-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变压器100V绕组里有个保险丝的。滤波电容是16V。弄个9V或12V的变压器

网友:
把次级有几个线头,谁和谁是通的,连到电路板上哪个接线柱上,这些都得提供一下吧,,,,,大家又不会猜

网友:
这个是VFD荧光显示屏的,这个屏灯丝电压是交流3.3V,驱动是直流  -22v(注意是负电压),还有一个+5V

主板上信号处理部分是+12和-12双电压,应该还有一个12V或者8v

网友:
最简单是发机器型号,叫有同样机器的坛友测,最保险最直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以上各位老师傅的指导,还想请教一下:变压器里的保险是在线圈的里面吗?那么要找到保险就一定要拆开初 ...

如果初级线圈有保险元件也会包在次级线圈外面,然后再包蜡纸,如果找不到,那就是没有这东西。

网友:
同意4楼

一般来说VCD变压器功率大于原变压器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