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戏机屏不亮的修复一例

楼主(2017-10-10):
接手一个转修看戏机,开机声音正常,屏不亮。手电坏了没法看有没有图像,直接拆机测背光电压是0.4V,拆下板子发现上家已把升压线圈拆下,且弄得有点不好意思了……,用线短接线圈两焊盘发现居然有了电压且屏幕亮了,接着就是找线圈了……,实验了几次,最后用收音机中周里面的小工字磁芯,用合适的漆包线绕了四十几圈,感觉电压、亮度等基本满意,可以交活了。

绕到100圈,屏幕亮度明显不够。

楼主:
上传图片,简单编辑过的图片,可能不是很清晰

原升压线圈已失踪,这是代换后的样子

原升压线圈已失踪,这是代换后的样子

测背光供电电压的位置

测背光供电电压的位置

10V档测量背光电压结果

10V档测量背光电压结果

最后的效果

最后的效果

网友A:
绕到100圈,屏幕亮度明显不够。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到100圈,屏幕亮度明显不够。 什么意思?

手头没有升压线圈的资料,线径、圈数都不知道,找到工字磁芯先绕满了,大约100圈,这时屏幕亮度比较低,考虑原磁芯比较小,应该是圈数绕多了。先去掉了30圈,屏幕亮度高了一些,又去了近30圈又高了些,这时用表测电压在8.4V,主观感觉亮度可以了。

楼主:
这个线圈的圈数记得和所升电压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没有升压线圈的资料,线径、圈数都不知道,找到工字磁芯先绕满了,大约100圈,这时屏幕亮度比较低, ...

  高   手

网友B:
请问背光电压正常时为多少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背光电压正常时为多少伏?

不同机子电压不一样的,LED灯珠有串有并,串并联个数不一样的。

网友:
高手

其实 修这个挣不来大钱了,唉,夕阳产业

网友:
我也有一台同意故障的机器,找来同意的电路板,拆下故障电感,装上就一切OK了。

网友:
经验之谈,东西冷门

网友:
3串的,正常亮度电压应该在9.6V左右

楼主:
的确是东西冷门、夕阳产业,挣不了几个钱。权当过过手瘾吧。相对于我另一个爱好——天文 来说,从经济角度那才是纯赔钱的爱好呢。

网友:
拆一,电磁炉互感器装上行吗

网友:
这个厉害!自己绕制手艺高!不知道直接用成品的功率电感可以不。